无线网关设备使用和调试方法

楼主:
广义上的“网关”指一个网络连接到另一个网络的“接口”,比如一个企业的内部网与外部互联网相连结,就需要一个网关加以管理和控制。它是一种复杂的网络连接设备,可以支持不同协议之间的转换,实现不同协议网络之间的互连。

  而所谓的无线网关,是指集成有简单路由功能的无线A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线网关方案与宽带路由器方案完全相同;即是说无线网关通过不同设置可完成无线网桥和无线路由器的功能,也可以直接连接外部网络,如WAN,同时实现AP功能。

  一、产品选择

  目前市面上无线网关产品,种类还是很多的。总的说来,市场中的产品都具有小巧、便携、多功能、实用等特点。而且有些产品在产品设计上也充分考虑了用户的需要。

  有的产品背后设有挂孔,可以很方便地挂在墙上。作为接收端设备操作,可以将XBOX、PS2、机顶盒、笔记本电脑和网络打印机等设备连接到已有的无线网络上。有些产品有接口连接打印机,可以变成打印机无线服务器。还有些产品支持摄像头,可以成为无线监控设备。具体采购的时候,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下面通过一款具体的产品来详细认识无线网关。

  SMC 无线网关SMCWTVG

  产品名称:SMC 无线网关SMCWTVG

  产品简介:拥有无线AP、VoIP功能,支持无线AP、无线客户端或者无线桥接三种模式,内置一个WAN端口、一个LAN端口、两个RJ-11的电话界面接孔,并且支持802.11b/g无线网络连接功能。在无线网络方面的收讯能力方面,因为SMCWTVG没有外接天线,采用的是隐藏式无线天线,所以收讯范围并不广。

  提示: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俗称IP电话,或者网络IP电话,是利用互联网实现语音通信的一种先进通信手段,是基于IP网络的语音传输技术。

  二、产品配置

  通过前面的介绍,其实大家应该明白,无线网关本身就是一台IP共享器,内置PPPoE自动拨号,及DHCP功能,可提供无线及有线连接功能;因此其配置与无线路由器并无太大区别,配置无线网关,其主要的配置点在于打开自动拨号功能。这里仅以Intel WLGW2011BAK无线网关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配置与调试过程。

  步骤1:连接好计算机与无线网关后,在浏览器地址栏内输入此无线网关的默认IP地址“192.168.0.10”(有些无线AP或无线网关的默认IP地址不尽相同,请参看产品说明书),回车后再输入登录账号即可进入管理界面。

  步骤2:依次单击两次右下角的“Save / Next”按钮后,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再单击“Cable / DSL Settings”按钮,进入无线网关自动拨号配置页面。

  步骤3:在如下图所示的页面中,勾选“PPPoE Username / Password”选项,并在下方的“User Name(PPPoE)”后面输入ADSL拨号的用户名,然后在“Password(PPPoE)”和“Retype Password”后面两次输入密码,最后按页面右下角的“Apply”即可保存设置。

  提示:在设置完成后,最好再通过管理界面提供的检查选项,来检查设备连线状态,无线及有线功能是否连线正常等。另外,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问题,可从用户手册及光盘中附带的简易故障排除手册中寻找解决办法,如有线可以连,但无线却不可连等情况。

  步骤4:设置进阶。

  一般在无线AP或无线网关设置界面中,还会出现一个“Hide AP Access的设置(意为隐藏AP的访问);如果选中此选项,那么无线终端即使位于无线AP的信号覆盖范围内,也无法扫描和发现这个AP。只有确切知道在无线AP中设置的SSID值,才能正常连接和访问AP。这种功能最大地保护了AP的安全并且屏蔽了非法用户的访问。

 当然,不同的产品设置界面肯定不尽相同,但设置的参数却都大同小异,只要明白了需要设置的参数及其含义,任何产品都可轻松上手。

网友:

配置中常见术语解释   在无线网关配置界面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配置术语,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可让我们的配置过程更加轻松;并且在另外的产品中,也能够轻易进行配置。   Channel   解释:指信道,相当于电视机的频道。一般无线网卡附带的配置程序中会有一个功能就是扫描当前连接的AP哪个信道信号最好。对于一般家庭环境,选择CH1就可以了。   AP name   解释:当网络中有多个AP工作时,为了便于管理,每个AP都必须有自己的名字。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填写。由于一般家庭只有一个AP,因此这里它与SSID的识别作用一样。   Mode   解释:AP可以工作在三种模式下,AP指连接有线和无线网络,起到透明的桥的作用;Repeater指中继模式,可延伸无线信号的覆盖范围,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分散的网络;AP+Repeater指允许AP同时工作在AP和Repeater模式下。显然对于家庭用户来说,肯定是选择A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