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CS-51系列指令快速记忆法

楼主: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单片微型计算机以其体积小、性价比 高、功能强、可靠性高等独有的特点,

在各个领域(如工业控制、家电产品、汽车电子、通信、智能仪器仪表)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学习、使用单片机的人越来越多, 而生产单片机的厂家很多,单片机种类繁杂,不知如何选择。据统计,八位单片机占全球 单片机销量的65%。在八位单片机中, Intel公司的8051单片机内核已成为8位单片机事实上的标准。因此,对初学者而言,选择 8051单片机来学习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学习单片机,除了搞清单片机内部功能、存储空间分配及I/O接口外,还应掌握其指令 系统。MCS-51共有111条指令,现介绍我们总结出的快速记忆MCS-51指令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大家都知道,汇编语言指令由操作码、操作数两部分组成。MCS-51使用汇编语言指 令,它共有44个操作码助记符,33种功能,
其操作数有#data、direct、Rn、@Ri等。这里先介绍指令助记符及其相关符号的记忆方
法。
  一、助记符号的记忆方法
  1?表格列举法
  把44个指令助记符按功能分为五类,每类列表记忆。此处从略,请读者自己总结。

  2?英文还原法
 有助于理解其助记符含义,从而加强记忆。例如:
增量 INC-Incremect  减量 DNC-Decrement
短转移 SJMP-Short jump  长转移 LJMP-Long jump
比较转移 CJNE-Compare jump not equality
绝对转移 AJMP-Absolute jump 空操作 NOP-No operation
交换 XCH-Exchange    加法 ADD-Addition
乘法 MUL-Multiplication  除法 DIV-Division
左环移 RL-Rotate left  进位左环移 RLC-Rotate
                    left carry
右环移 RR-Rotate right  进位右环移RRC-Rotate
                    right carry
  3?功能模块记忆法
  单片机的44个指令助记符,按所属指令功能可分为五大类,每类又可以按功能相似原 则为2~3组。这样,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实现快速记忆。
  1)数据传送组。      2)加减运算组
   MOV 内部数据传送    ADD 加法
   MOVC 程序存储器传送   ADDC 带进位加法
   MOVX 外部数据传送    SUBB 带进位减法
  3)逻辑运算组。      4)子程序调用组。
   ANL 逻辑与         LCALL 长调用
   ORL 逻辑或       ALALL 绝对调用
   XRL 逻辑异或       RET 子程序返回

  二、指令的记忆方法

  1?指令操作数的有关符号
  MCS-51的寻址方式共有六种:立即数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寄存器间址、变 址寻址、相对寻址。我们必须掌握其表示的方法。
  1)立即数与直接地址。ata表示八位立即数,#data16表示是十六位立即数,data或
direct表示直接地址。
  2)Rn(n=0-7)、A、B、CY、DPTR寄存器寻址变量。
  3)@R0、@R1、@DPTR、SP表示寄存器间址变量。
  4)DPTR+A、PC+A表示变址寻址的变量。
  5)PC+rel(相对量)表示相对寻址变量。

  记住指令的助记符,掌握不同寻址方式的指令操作数的表示方法,为我们记忆汇编指 令打下了基础。MCS-51指令虽多,但按功能可分为五类,
其中数据传送类28条,算术运算类24条,逻辑操作类25条,控制转移类17条,布尔位操作 类17条。在每类指令里,根据其功能,抓住其源、
目的操作数的不同组合,再辅之以下方法,是完全能记住的。
我们约定,可能的目的操作数按(#data/direct/A/Rn/@Ri)顺序表示。

  对于MOV指令,其目的操作数按A、Rn、direct、@Ri的顺序书写,则可以记住MOV的15 条指令。例如以累加器A为目的操作数,可写出如下4条指令。

  MOV A,#data/direct/A/Rn/@Ri
  以此类推,写出其它指令。
  MOV Rn,#data/direct/A
  MOV direct,#data/direct/A/Rn/@Ri
  MOV @Ri,#data/direct/A

  2?指令图示记忆法

  图示记忆法是把操作功能相同或相似、但其操作数不同的指令,用图形和箭头将目 的、源操作数的关系表示出来的一种记忆方法。
例如:由助记符MOV、MOVX、MOVC组成的送数组指令,可以用图1、2帮助记忆。
  由助记符CJNE形成的四条指令,也可以用图示法表示,如图3。

CJNE A,#data,rel   CJNE A,direct,rel
CJNE @Rn,#data,rel CJNE @Ri,#data,rel
  另外,对于由(ANL、ORL、ARL)形成的18条逻辑操作指令,有关A的四条环移指令, 也可以用图示法表示,请读者自行画出记忆。

  3?相似功能归类法
  在MCS-51指令中,我们发现部分指令其操作码不同,但功能相似,而操作数则完全一 样。相似功能归类法就是把具有这样特点的指令放在一起记忆,
只要记住其中的一条,其余的也就记住了。如加、减法的十二条指令,与、或、非的十八 条指令,现列举如下。

  ADD/ADDC/SUBB A,#data/direct/Rn/@Ri
  ANL/ORL/XRL A,#data/direct/Rn/@Ri
  ANL/ORL/XRL direct,#data/a

  上述每一排指令,功能相似,其操作数都相同。其它的如加1(INC)、减1(DEC)指令也 可照此办理。

  4?口诀记忆法

  对于有些指令,我们可以把相关的功能用精练的语言编成一句话来记忆。如PUSH  direct和POP direct这两条指令。

初学者常常分不清堆栈SP的变化情况,为此编成这样一句话:(SP的内容)加1(direct的内 容)再入栈,(SP的内容)弹出(到direct单元)SP才减1。
又如乘法指令中积的存放,除法指令中被除数和除数以及商的存放,都可以编成口诀记忆
如下。
  MUL AB  高位积(存于)B,低位积(存于)A。
  DIV AB  A除以B,商(存于)A余(下)B。

  上面介绍了几种快速记忆单片机指令的方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相信读者在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记忆。

但是,有了好的方法还不够,还需要实践,即多读书上的例题和别人编写的程序,自己再 结合实际编写一些程序。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更快地掌握单片机指令系统。

感觉还是满有用的

网友:

o ,好复杂啊!!嘻嘻,学习!!

网友:
我还是先把C语言的学好了再说吧。
多了我就晕菜了。

网友:
觉得多看几个汇编程序很快就记住了!最好看完后自己再根据自己的思路再敲一遍程序,这样更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