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器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中的应用

楼主:
Spectre仿真器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中的应用

网友:
使用Spectre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免费使用。所以,只有具体做芯片设计的人才可以有机会使用。

Spectre有两种使用方法

1)GUI方法: 就是通过Virtuoso来画电路图。

2) Command Line方法: 就是用netlist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