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地电路的抗干扰的阻容配合问题?

楼主:
桥的输出端如果悬空,会有共模电压的问题,所以通过一个大的电阻将输出接到地上,同时又在那个电阻上并一个电容防止接地后产生的回路干扰,就是这个阻容配合. 这个阻容如何配合?这个阻容配合 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呢? 就是桥的输出信号的处理,用ad620怎样才能稳定?
请高手帮忙,[*-)]

网友:

高手快顶啊

网友:

[;)]

网友:
ad620

谢谢!可以具体说明一下ad620的用法么,尤其是在输出或者输入抗干扰方面的!

网友:

回路干扰?桥那边传过来的,还是采集部分传过来的?

网友:

定,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