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电路》模拟试题 学生朋友来看啊

楼主:
一、填空题

1、当滞回比较器的输入电压逐渐增大或减小时,两种情况下对应的门限电压是___________的,传输特性呈___________形状。

2、一个实际的正弦波振荡电路大多连接成___________形式,它主要由放大电路、反馈网络、___________组成,为了保证振荡幅度稳定且波形较好,常常还需要引入___________环节。

3、集成运放的输入级几乎都采用          电路,输出集通常采用           电路。

4、差动输入比例电路可以实现      运算。

5、直流负反馈是存在于直流通路中的负反馈,交流负反馈是存在于          中的负反馈。

6、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复合管,其共射电流放大系数为

7、在模拟电路中,三极管一般作为        元件,要求工作在        区。

8、与通用集成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相比,专用的集成电压比较器的主要优点是

    9、文氏桥式振荡电路的选频网络是         LC振荡电路的选频网络是

    10、功率放大电路的主要功能是向负载提供           ,因此它的三个主要性能指标是(1             ;(2             ;(3

    11A/D转换的步骤一般需经过                            四个步骤。

    12、直流电源是把市电的交流电压,变为         电压,它一般包括

四个主要部分。

二、选择题

1、对于并联负反馈放大电路,为增强反馈作用,应使信号源内阻___________

a.  尽可能小        b.  尽可能大         c.  与输入电阻接近

2、反相输入积分电路,引入的反馈是___________

a.电压串联负反馈      b.电压并联负反馈

c. 电流串联负反馈     d 电流并联负反馈

3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的特点是

a、 工作点互相独立  b便于集成  c、存在零点漂移  d、能放大变换缓慢的信号

e、不便调整

4、甲乙类互补对称输出级与乙类相比,优点是

a、输出功率大   b、效率高   c、交越失真小

5负反馈放大电路产生自激振荡的条件是

aAF = 1   bAF = -1  cAF = 0

6     电路可以将矩形波变换为三角波,     电路可以将三角波变换为矩形波。

a、比例   b、求和   c、积分   d、微分

7、在两种不同的放大元件中,         的输入电阻高。

a、双极型三极管   b、场效应管

8、根据要求选择滤波电路的类型,在有效信号中抑制50Hz的工频干扰,则选择

抑制1MHz以上的高频噪声,则选择

    a、低通   b、高通   c、带通   d、带阻

    9、波形发生电路不需要外加输入信号,能产生各种形状的         波形的电路。

    a、随即的   b、周期的

三、简答题

1、负反馈对放大电路性能主要有哪些影响,影响的程度主要与什么有关?

四、计算题

1、电路如图1所示。试判断反馈的极性和组态,并估算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电路电压放大倍数Auf的值。

2、电路中R110kW R2=20kW R31kW Uz±6V,画出电压传输特性,并说明电路功能。

3、串联型稳压电路形式如图3所示,要求输出电压范围Uo=(10~16)VUZ=8V,采样电阻总阻值为2K ,调整管T的电压范围为(38V,电容容量足够大,该电路前端接桥式整流电路。

试求:

R1R2R3的阻值;

(2) 变压器次级电压。

参考答案:

一、1、不同,滞回曲线;2 正反馈,选频网络,稳幅;3、差动放大,互补对称;

4、减法;5、交流通路;6β=β1β27、放大,放大;8、响应时间短,输出端可直接与TTL电路连接;9RC串并联网络,LC谐振回路;10、输出信号功率,(1)输出功率;(2)效率;(3)非线性失真;11、采样,保持,量化,编码。12、直流,变压、整流、滤波、稳压。

二、1 b2 b3bcde4c5b6cd7b8da9b

三、1、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改善非线性失真,抑制干扰和噪声,展宽频带,改变输入电阻,改变输出电阻;都与反馈深度(1+AF)有关。

四、1、电压串联负反馈,Auf =-Rb/Rs

     2 运放通过电阻R1R2引入了强的正反馈,所以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根据运放非线性工作的特点,当u+>u-时,uo1=+UOM uo=+UZ;当u+<u-时,uo1=-UOMuo=-UZ

因为u-=0V ,所以  u+=0Vuo发生跳变,又因i+=0,故可列出方程

uo= - 6V时,uI = + 3Vuo= +6V时,uI  = -3V

该电路为滞回比较器。门限电平分别为: UT+=+3V UT-=-3V。滞回特性曲线为:

3、(1)已知R1R2R32K , 又因

UOmax= =16V

            R3 K

因为         Uomin= =10V

           R2R3 K

所以         R2600 ,   R1400 ,

(2)    因为滤波输出电压要保证最大输出电压和调整管最大管压降的需要,故

UIUomax+UTmax16824V

           U2 V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