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短路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楼主:
电池短路是指电池的正负极直接用导线接成通路。首先,这要看是什么电池,或者说要看电池的“能量”有多大。

1、如果是普通的干电池,一般不会出现剧烈的现象。因为普能电池内阻大,能量小,“烧”不起劲来。例如:普通5号短路后外表看不出任何变化,时间稍长时,用手摸电池会觉得电池变暧、发热。

2、碱性电池、高容量电池,这此电池在短路的瞬间在暗处可以看见明显的火花,电流比普通电池大得多,这时电源线都会变得发热,电池也会快速发热,并且很快烫手,时间稍长可能会引起爆炸。

3、可充电电池。这类电池的内阻相当小,一旦出现短路,后果严重。例如两节充饱电的5号可充电电池装在电池盒内不小心将电源的正负极短路时,电流会立即将电源线烧至冒烟、发红。几秒钟之内,导线(有一定的电阻)周边的胶都会熔化。在导线没有熔断的情况电池也会发热、烫手甚至爆炸。
(选用更粗的电源线时电线不会烧坏,但电池爆炸的可能性更高。)

以上是一些见得到的现象。只要大家舍得烧坏电池和电池盒和导线,大家可以做多次实验。(因为短路导线的粗细不同、电池不同,短路线的长短不同,实验结果会有些不同。不过,做这些实验就等于摔破玻璃来听声音,既没有多大意义又会浪费钱财还会很危险,本站是不提倡大家做这样的实验的,以上也只是站长十几年来经验的一些总结而已。)

电池除了提供电能外(维持电动势即电压),还相当串联了一个电阻,这就是电源内阻,短路导线也有电阻。
理想的电源应该是没有内阻的, 但是电源内阻总是存在的,即使非常小。大家也可以这样想,一个理想的电源在给两个串联的电阻供电——负载电阻和电源内阻。

为什么可能会发生爆炸呢?
本站认为比较大的能量聚集在一个比较小的体积又要求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释放出来,爆炸是他们唯一的表现方式。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可顶,但只要的实验课不推荐做,哈哈

网友:
锂离子电池短路有可能爆炸/1

网友:
电池就是相当于一个电压源串联内阻,内阻大,电压源电压除以内阻,得到的电流就小,所以发热量也小,如果内阻小,电压源除以内阻得到的电流就很大了,在电池内部会产生很高的温度,会使得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失控。

网友:
电源出现短路故障时,理论上电流是无穷大,实际上电源是有内阻,电流是不会无穷大,电源的短路电流大小与电源的功率是有关联的,电源的功率越大,短路电流就越大,造成的破坏就越大了。

网友:
所以在电路里面,二正电源出来有接一个几欧姆的小电阻,就是起限流的作用了。量小电阻上的电压就量出电路的工作电流有多大,正常工作时小电阻是不怎么发热的,当限流的小电阻有温度烫手了,说明工作电流变大了,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