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测试夹具制作的制作策略

楼主:
浅淡测试夹具制作的制作策略

【来源:SMT论坛网】【作者:skyline82】【时间: 2005-8-2 9:09:48】【点击: 3724】

随着印刷线路板技术向多层、细线、小孔、高密度方向发展(其实已经来临并快速普及),线路板制造过程给测试领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我就几个方面谈谈本行业制造中测试的有关技术与策略。

一.测试成本控制 就目前来讲,本行业的成品测试方法主要有:制作夹具测试(分复合式和专用型)、飞针测试、自动光学测试几种。测试成本主要是测试设备选择与制作材料的成本。

1.设备选择与成本控制的关系。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订单结构,订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设备选择。飞针测试最大的优点是市场反应速度快,成本特低,但检测速度慢,一般检测一个出货单元需三至十几分钟,适合测试样板和小批量订单。若是客户要求打样品,则可选择飞针测试,直到客户做批量订单时再改做夹具测试,这样免去了客户更改过程或撤销订单中夹具制作成本。

 2.从设计测试方法和工艺策略中节约成本。当设计一个测试方法和工艺策略时,必须考虑到无数的变量,这时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测试方法与制作方法。一款高密度的pcb测试夹具与普通的pcb测试夹具制作费用悬殊是很大的(取决于探针大小与点数),普通的需几百元上千元,而常见高密度的则需几千元上万元甚至几万元,这时可考虑使用导电胶条代替昂贵的小探针。据我所知,一套直径0.45(四个零)的探针成本好像是十八元左右,一个BGA位通常有一百至三百个测试点。而使用导电胶一个BGA位只需一个气缸费用(一两百元)就可以了。但导电胶测试有个弊端,就是遇到独立的两个IC位短路是无法测试出来的,金板一般不会出现IC位短路,而锡板热风整平控制不好会有。制作夹具有时可考虑一个出货单元多次测试和多个单元一次测试,我经常遇到。如:一个SET里有九个unit,夹具材料费用是一万二千元左右,此批订单属小批量多型号客户,这时可选择做三个单元分三次测试。成本一下节约三分之二,也可保证交货时间。又例如:一批很大的订单交货期又短,出货单元太小不利于测试速度,这时可考虑在印阻焊前整板分排测试。还有遇到印有白色或黑色油墨在最终检测看不到修板的,则需测试两次以保证返修。这些都是测试成本控制的策略。如上述算来,理性的测试工艺技术在成本控制中所节约的成本是很惊人的!

二.测试优化 其实在上面我已从成本方面出发提到了优化,其主要是成本优化与工艺设计方面优化,在这里我主要谈一下测试工具制作的优化。

 1.测试资料的制作。飞针测试资料比较简单,通常网络分析正确与否就是关键,其次测试点数与网络数多少决定检测时间,一般优化同一个网络的测试点数,对测试速度影响不大。而制作夹具的资料在制作要求上非常高,通常使用cam软件制作资料容易漏选点与多选点,遇到层数多的制作速度也会慢很多(我以前使用V2001软件选点,遇到6层板以上真的很头痛,为了不漏点就会多选点),目前很多大厂家都购买专用制作测试软件,制作测试速度会快很多,不用手工分点,而且检修也会快很多。

 2.测试治具的制作。测试治具制作也是一个繁琐的过程,从排料、钻孔后检查、绕线、放针到装机调试都需要细心和耐心,才能制作出高水准的治具出来。其中检查钻孔精度至关重要,遇到密集的小钻孔,钻偏一个孔可能导致整个治具拆卸重做,把好这一关是优化治具制作的关健。其次,可考虑将多个钻孔资料整合,尤其是钻导电胶时的资料整合,从而降低钻孔操作人员钻孔的复杂与繁琐性,减少错误。综述,测试的优化其实改善软件就能解决很多,另外提高技术人员的工程技术与技巧也会起到优化作用。

三.模具制作常见问题与对策测试夹具制作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常的问题,这时,就需要做出分析和解决方法。

1.孔钻偏导致测试探针接触不到正确位置出现假开短路。 对策: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小孔径上,在制作模具之前目检钻孔精度,看有无偏孔现象,发现有钻孔偏位的重新钻,用精度高的钻机钻孔。有条件的话可同红胶片一起钻出对照菲林检查有无偏孔。

 2.调试模具时发现漏选点。对策:用一块板或菲林拍在模具上,手工加钻漏选孔,加绕线到网络里重新读板调试。若漏选在密集孔处则这种方法难度很高。

 3.孔测点钻孔钻大导致探针接触不到焊环出现假开路。对策:若只有少数的几个,可用实物塞住原来的钻孔,再手工钻出合适的孔径。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客户资料出现变更而少数测点变更,可免去重新制作。

4.测试点数太多测试机无法测试对策:分网络做两个夹具测两次。

 5.有导电胶条的模具出现假短路或很难PASS 对策:检查导电胶是否使用时间过久出现扁、歪(一般都是此种原因),更换导电胶条。

网友:
此方法同样适用于客户资料出现变更而少数测点变更,可免去重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