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芯片中文名称

楼主:
74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4 TTL 六反相器
74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08 TTL 2输入端四与门
74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 TTL 3输入端3与非门
74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11 TTL 3输入端3与门
74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136 TTL 四异或门
74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74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常用电源IC
79L05 负5V稳压器(100ma) 79L06 负6V稳压器(100ma)
79L08 负8V稳压器(100ma) 79L09 负9V稳压器(100ma)
79L12 负12V稳压器(100ma) 79L15 负15V稳压器(100ma)
79L18 负18V稳压器(100ma)79L24 负24V稳压器(100ma)
LM1575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 to 37)
LM1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1575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 to 37)
LM2575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 to 37)
LM2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
LM2575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1A可调1.23 to 37)
LM2576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5.0 5.0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可调1.23V to 37V)
LM2576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5.0 5.0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3A)
LM2576HVT-ADJ 简易电源稳压器(3A可调1.23V to 37V)
LM2930T-5.0 5.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30T-8.0 8.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31AZ-5.0 5.0V低压差稳压器(TO-92)
LM2931T-5.0 5.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31CT 3V to 29V低压差稳压器(TO-220,5PIN)
LM2940CT-5.0 5.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8.0 8.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9.0 9.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10 10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12 12V低压差稳压器
LM2940CT-15 15V低压差稳压器
LM123K 5V稳压器(3A)
LM323K 5V稳压器(3A)
LM117K 1.2V to 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1.5A)
LM317LZ 1.2V to 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0.1A)
LM317T 1.2V to 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1.5A)
LM317K 1.2V to 37V三端正可调稳压器(1.5A)
LM133K 三端可调-1.2V to -37V稳压器(3.0A)
LM333K 三端可调-1.2V to -37V稳压器(3.0A)
LM337K 三端可调-1.2V to -37V稳压器(1.5A)
LM337T 三端可调-1.2V to -37V稳压器(1.5A)
LM337LZ 三端可调-1.2V to -37V稳压器(0.1A)
LM150K 三端可调1.2V to 32V稳压器(3A)
LM350K 三端可调1.2V to 32V稳压器(3A)
LM350T 三端可调1.2V to 32V稳压器(3A)
LM138 三端正可调1.2V to 32V稳压器(5A)
LM338T 三端正可调1.2V to 32V稳压器(5A)
LM338K 三端正可调1.2V to 32V稳压器(5A)
LM336-2.5 2.5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36-5.0 5.0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85-1.2 1.2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85-2.5 2.5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399H 6.9999V精密基准电压源
LM431ACZ 精密可调2.5V to 36V基准稳压源
LM723 高精度可调2V to 37V稳压器
LM105 高精度可调4.5V to 40V稳压器
LM305 高精度可调4.5V to 40V稳压器
MC1403 2.5V基准电压源
MC34063 充电控制器
SG3524 脉宽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431 精密可调2.5V to 36V基准稳压源
TL494 脉宽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497 频率调制开关电源控制器
TL7705 电池供电/欠压控制器
7805 正5V稳压器(1A) 7806 正6V稳压器(1A)
7808 正8V稳压器(1A) 7809 正9V稳压议(1A)
7812 正12V稳压器(1A) 7815 正15V稳压器(1A)
7818 正18V稳压器(1A) 7824 正24V稳压器(1A)
7905 负5V稳压器(1A) 7906 负6V稳压器(1A)
7908 负8V稳压器(1A) 7909 负9V稳压器(1A)
7912 负12V稳压器(1A) 7915 负15V稳压器(1A)
7918 负18V稳压器(1A)  7924 负24V稳压器(1A)
78L05 正5V稳压器(100ma) 78L06 正6V稳压器(100ma)
78L08 正8V稳压器(100ma) 78L09 正9V稳压器(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