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技术的重要参数

楼主:
      低频RFID芯片(被动)工作在130kHz左右的频率上,当前的主要应用在门禁控制、动物ID、电子锁车架、机器控制的授权检查等。该技术读取速度非常慢并不是问题,因为只需要在单方向上传输非常短的信息,相应的ISO标准为11484/85和14223。13.56MHz系统将在很多工业领域中越来越重要,这种系统归为被动类,具有高度的可小型化特点,在最近几年不断地得到改进。用来获取货物和产品信息,并符合ISO标准14443、18000-3,1的系统相对较慢,在某些情况下一次读作业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不同的数据量所需的具体时间不同。根据不同的种类,ISO 15693标准类型的系统可以对付最大速度为0.5m/s的运动目标,能获得高达能获得2?$%%&@* ##?$%%&@* ##?$%%&@* ##?$%%&@* ##8kbps的数据传输速度,能实现每秒30个对象的识别。

      然而,在未来大规模的物流应用中,工作在13.56MHz的传统方法,甚至在ISO 15693中定义的最近的方法都不在能满足需要。在这种应用中出现了相位抖动调变(PJM)技术。PJM的RFID卷标适合被标记物体在传输带上的任何地方以高速通过阅读器,并必须以非常高数据速率地逐个读取,例如识别包装严实的药品在8个射频通道之间连续切换增加了读的速度并保证可靠识别,即使在很大的吞吐率情况下。在Magellan公司的PJM技术基础上,英飞凌公司和澳洲的Magellan技术公司已经合作开发出了应用于这种目的的芯片。与当前的13.56MHz RFID技术相比,这些芯片能提供读写速度快25倍,数据速率达848kbps。PJM系统为用于物流进行了优化(ISO Standard 18000-3 Mode 2),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可靠地对多达500个电子卷标进行识别、读取和写入。甚至在目标运动速度在4公尺/秒的情况下,用于这些新芯片的读取器都能胜任。
      10Kb的可用内存空间相当于大约两个DIN A4页的简单文本储存。这个内存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分成几个扇区,只有被授权的人能进行读写存取。特殊的加密方法防止对储存数据的非授权存取。
UHF和微波系统最终可以允许达到几公尺的覆盖距离;他们通常具有自己的电池,因此适合于例如在装载坡道上货盘内的大型货物的识别,或者甚至是在汽车厂产品在线的车辆底盘。这些频率范围的缺点是大气湿度的负面影响,以及需要不时地或始终需要保持收发器相对于读写天线的方位。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顶顶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RFID(射频识别)系统由两部分组成:读/写单元和电子收发器。阅读器通过天线发出电磁脉冲,收发器接收这些脉冲并发送已存储的信息到阅读器作为响应。实际上,这就是对存储器的数据进行非接触读、写或删除处理。从技术上来说,“智能标签”包含了包括具有RFID射频部分和一个超薄天线环路的RFID芯片的RFID电路,这个天线与一个塑料薄片一起嵌入到标签内。通常,在这个标签上还粘一个纸标签,在纸标签上可以清晰地印上一些重要信息。当前的智能标签一般为信用卡大小,对于小的货物还有4.5 ×4.5 cm尺寸的标签,也有CD和DVD上用的直径为4.7厘米的圆形标签。与像条形码或磁条等其他ID技术相比较而言,收发器技术的优势在于阅读器和收发器之间的无线链接:读/写单元不需要与收发器之间的可视接触,因此可以完全集成到产品里面。这意味着收发器适合于恶劣的环境,收发器对潮湿、肮脏和机械影响不敏感。因此,收发器系统具有非常高的读可靠性、快速数据获取,最后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节省劳力和纸张。

网友:
RFID(射频识别)
正是想做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