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优化——“忙区和干扰”

楼主:
贵州省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安顺分公司网络部 赵益

移动电话以其使用的方便性和可移动性等优势广受用户的青睐,并获得迅猛的发展。但是随着移动用户的不断增加,各个城市的CBD区域,手机用户相对集中,经常碰到手机拨打困难。不管是针对移动通信的声誉,还是针对最终的业务收入,解决"忙区"手机拨打困难的问题刻不容缓。同时由于话务的迅猛增加,基站也越来越密,干扰也同步增加,如果解决干扰问题是提升移动网语音质量的重要课题。下面针对GSM网络优化中的拥塞和干扰问题进行探讨。
一、信道拥塞引起的拨打困难解决方案
以某地区移动为例,目前该市区的定向基站配置最大为6/6/6,这些基站每小区的信道配置即为 1 MAINBCCH + 3 SDCCH +44TCH,除去控制信道后,每个小区最多能容纳44个用户同时通话。对于人群密集的地区,这样的配置尤其在话务高峰期是远远不够的,在话务高峰期经常会导致用户拨打困难。有些用户连SDCCH都占不上的用户,在呼叫过程中会听到“哆嘞咪”的提示音。由这种原因引起的拨打困难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案加以解决:
1、话务信道的调整——拆闲补忙和DCH属性的改变
优化原则是跟据各个基站的话务忙闲情况,从话务量较少的小区移动信道板到话务量较高的小区,或者从话务量少的基站抽出信道板,放入话务量多的基站。例如,在该地区前不久调整了部分基站的配置,如***基站由5/5/5改为4/5/6以缓解第三小区的话务压力,****基站由于话务量较低由6/6/6改为4/4/4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等等。
如果小区已经开通GPRS功能的信道,那么首先必须要保证话音信道的正常通话。在DCH和TCH信道的使用属性上,必须要考虑优先使用话音信道。当遇话音信道阻塞时,DCH信道自动转变为TCH信道。
2、 信令信道的调整——改变信道属性
如果OMC的话务统计发现SDCCH的拥塞率较高,而TCH的拥塞率却不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将部分TCH改变为SDCCH以达到均衡的效果;相反,如果是TCH拥塞率较高而SDCCH并不忙时,则可以相应地将部分SDCCH改为TCH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一般信令信道的配置根据是总载频数量的不同而配置的。基站在开通时的TCH和SDCCH的比例采用的是统一的规范,可以根据各个基站的不同情况加以调整。
3、 优化小区无线覆盖
如果小区的配置已经达到最大配置,即无法通过改变配置达到消除话务拥塞率的问题,那么采用优化无线覆盖的办法是取得明显效果的手段。调整小区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减少小区吸收话务量的效果,改变天线的俯仰角或调整基站的发射功率可以调整基站的覆盖范围,从而减少小区话务量的吸收。一般而言,不建议使用降低基站的发射功率。
4、 修改小区参数
对于个别CBD区域,话务拥塞只是个别小区的现象。那么通过设置邻近闲小区和本小区的参数达到话务分担的效果。
对于个别话务量较高的小区,可以检查该小区的临近小区中有无不忙的小区,可通过改变切换参数使得闲小区分担较忙小区的话务量。例如,在网络中,手机需要接入网络时,其接收电平必须大于一个门限电平,即手机允许接入的最小接收电平(RXLEV_ACCESS_MIN或简称RXAM),可以降低不忙小区的RXAM,提高较忙小区的RXAM,使得手机可以比较轻松地切接入不忙小区的信道。同时还可以设置小区切换门限(HO_Margin),使得忙小区容易切出,闲小区容易切入。从而起到减轻较忙小区的话务压力的作用。
5、 增加微蜂窝
对于以上方法都解决不了而该地区话务量又高居不下,可以通过在该区域增加微蜂窝来解决。如香港地区,话务密集区域采用不同层次的话务吸收方式,由骨干网、街道站和室内覆盖等共同组成话务吸收方案,达到解决热点地区话务拥塞的目的。

二、移动网干扰解决方案
城市中由于基站的密度越来越大而供我们使用的频率却远远不够,为了增加系统的容量采用一种称之为频率复用的技术。这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频率资源的不足,但是并没有彻底地解决频率资源匮乏的局面。因为在这种技术中的特点在于不同基站的不同小区中重复使用同一频率,频率规划的问题、覆盖的控制问题和滤波器的质量问题都会产生同频干扰;另外在一个小区的临近小区中,可能存在与该小区工作频率相邻近的频率,将会产生另外一种干扰---邻频干扰。这两种干扰对于手机的通话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网络中应该尽量将其减小。 在干扰比较严重的地区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减少干扰:
1、 优化网络频率
由于规划不当可能会引起同邻频干扰,可以在尽量少地变动频率设计的前提下,调整部分基站部分小区的频率配置,使得网络在能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干扰最小。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频率调整时,必须首先确认所得到的基站资料完全正确,同时进行实地勘察才能进行下一步的频率局部调整。
在局部频率调整无法达到目的的前提下,可以整体调整频率复用方式和采用跳频方式解决。目前流行采用的频率复用方式由:多重频率复用模式。

2、 覆盖调整减低干扰
通过测试或者话务统计确定有产生了较强干扰的基站,可以调整或者降低该小区的覆盖来减小它对邻近小区的干扰。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一味地为了减少干扰而过分降低功率,降低功率要保证该小区内的手机可以正常使用。在解决干扰问题的覆盖调整上,尽量采用降低天线的高度进行调整。在网络调整中我们也曾出现过基站功率过低而导致小区中建筑物内信号较弱,手机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在网络调整中我们要尽量避免此类现象发生;在优化的同时必须要求小区可以覆盖原有规划设计中的覆盖范围。

3、 DTX(非连续发送)的设置
DTX方式指用户在通话过程中,话音间歇期间系统不传送信号的过程。此功能包括上行DTX和下行DTX。对于下行DTX,若基站支持该选项,则建议使用该功能。对于上行DTX,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上行DTX的使用有两点好处,一是有效地降低了无线信道的干扰,二是DTX的应用可以大大地节约移动台的功耗,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在日常维护中,我们可以通过DT和CQT拨打测试了解各个地方的实际网络质量,并可以对重点地区进行针对性的了解。可以通过路测分析测试路线上各点的信令协议,了解网络的干扰情况,结合OMC的话务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业务信道、控制信道的完好率、拥塞率等情况。这一切都给我们的网络优化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使网络可以更好地为终端用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