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总裁任正非:最近一次例会上的内部讲话(转)

楼主:
认识驾驭客观规律,发挥核心团队的作用
   不断提高人均效益,共同努力度过困难

   ——任总在研委会会议、市场三季度例会上的讲话

   跟大家讲话,总的精神是怎样客观正确看待现在的困难,我们怎么度过困难时期。近期孙总在欧美与业界主要公司的最高层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对未来的形势形成了很多共识。应该说我们公司对未来的估计和判断与国际大公司的估计和判断是接近一致的,这样有助于我们树立信心,进而制定正确的策略。

  一、现在的困难是全行业的,核心团队要预见到未来形势的严峻性,要正确认识、掌握和驾驭客观规律

   最近,研发的一些部门提出来士气问题,市场部门也有人提出大家有劲使不出来。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士气在什么时候应该好?如果士气在市场大发展、红红火火的时候才好,艰难困苦时候就不好,那么谁来完成从艰难困苦到大发展的准备?我个人的看法是,越在最艰难、越在最困苦的时候,越能磨练人的意志,越能检验人的道德与良知,越能锻炼人和提高人的技能,也越是我们的队伍建设最重要的时候。检验一个公司或部门是否具备良好的企业文化与组织氛围,不是在企业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古人讲患难知人心,就是这个道理。
   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客观规律不是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但这个困难不是华为公司一家的,这是全行业的困难,是全球的IT业的冬天,包括国内外的运营商、设备商,所有的都包含进去了,可以说无一幸免。当然,华为只能讲自己的冬天,我们更多地讲自己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行业中的一部分,行业的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没有资格对别人指手画脚,我们要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那么,这场困难是如何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新经济炒得太热而造成的。大家想想当时的情况,那时好象钢铁玩完了,汽车玩完了,什么都玩完了,只有搞信息才赚钱,触网即“发”,无“网”不胜。所有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卖鸡蛋的、还是卖鸭蛋的,只要有一个.com,几百亿、几千亿就圈进来了。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道理很简单,也很朴素:人们不能吃信息,穿信息,住信息。粮食不要了,房子不要了,汽车不要了,然后人们就富裕起来了,怎么可能?因此,在新经济理论虚拟财富的推动下,人们非理智的追捧,制造了整个世界对网络企业的大泡沫。
   戈尔以他高度的智慧与概括能力把多媒体通信简单地归纳成为信息高速公路,这种简单的归纳使全世界所有的政府和人们清晰的理解了网络经济,把网络经济迅速地普及到大众,于是网络经济走下神坛,由精英经济,变成了大众经济。而先行的网络公司股价暴涨,又确实让人看见了财富。在示范效应下,大规模的投 入就开始了,持续了十几年的繁荣,这种浪涌式的投资过剩大大超过需求,供求失衡的结果,产生了管涌和坍塌,最终因无力支撑而衰落下来。由于这种思想的推动和群体的无意识,大家对未来的估计过于美好。这实际上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也背离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
   信息产业为什么最后会造成困难?因为消费者对信息需求是有限的,人只有一双眼睛,一天只有短短的24个小时,而信息资源是无限的。需求的有限性和供给的无限性,是信息产业致命的软肋,只要这个矛盾存在,信息产业的冬天就迟早会到来,冬天是必然的。
   大家想想,光纤与芯片的原材料是河沙中提炼的硅。光纤与芯片的原材料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家都拼命的投资,就形成生产供给过剩。这种需求有限而生产过剩累积,必然导致行业的坍塌和困难,于是造成了今天的过剩和行业的困难。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集中表现在供求关系上,前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后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效供给。而解决供给问题要比解决需求问题要简单的多。在传统产业中,需求是无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传统产业的宏观调控只要控制资源就可以了。比如你已经有了一个奔驰,再给一个宝马要不要?你可能还要。这就是对传统财富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地下的石油就这么多,如果我们把中东的伐门关了,你们家的宝马车只能用来养鸡。
   传统经济的调节是通过调节资源来完成的,而信息产业中谁也控制不了资源,在我们的产业环境中根本就没有可调控的手段,因此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生产过剩以后,坍塌是必然的。更可怕的是,尽管过剩了,还不断地还有新公司产生,IT专业和非IT专业的新人还不断涌入到行业中,大量的资源还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领域,这种“前仆后继”,使过剩还要过剩。全世界有相当多的国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危机,还源源不断地把资源大规模投入进去,因此过剩经济还将继续过剩。去年大家对IT冬天的理解还是指库存,现在库存消化得差不多了,但市场并没有好转,所以我们要充分预见到未来形势的严峻性。
   把泡沫炒大了,各种资源全部涌到IT行业来,这些都是人非理智的行为。为什么说冬天是客观规律?首先,尽管是人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劝谁退出去,包括劝自己,因此,也成了客观规律。现在IT行业的人收入待遇过高,其后果是所有的人才疯涌到这里;IT行业的利润很大,所有的资金都疯涌到这里。人才、资金都跑到这里来了以后,结果传统产业既缺少人才,又缺乏资金。我们的IT行业的成长是基于传统财富增长以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而发展,这其中包括对信息的要求。因此,IT行业把人才大量和资金吸收进来以后,使传统产业的发展减慢。其次,所有的人吸收进来以后,大家都在这里相互竞争,使得过剩的市场更加过剩,价格体系还会进一步坍塌,最后经济周期的发展规律促使自然形成综合的宏观平衡。
   最近,和一些美国的朋友交流比较多。他们对新经济的想法和反映,可以说是十分担心,美国经济现在很低落,十年内硅谷难以振兴。硅谷这次受到的打击是惨重的,“尸横遍野”,至少有几千个亿的风险投资瘫死,美国大公司的破产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
   那么,美国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能不能一枝独秀?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点,中国的运营商不会花很多钱来购买设备。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开放竞争后,只要国家放开价格管制,他们的竞争很快会打到成本价。那么,打到成本价的公司,谁会用高价钱来购买我们的设备?其他网络商也是遍体鳞伤,他们不亏损,也是处在很低的利润水平,他们绝对不会用更多的钱来购买东西。当然,我们的客户回归理性对我们有一定好处,因为华为处在一个产品质量、服务、价格都有相对优势的地位。
   第二点,我们不能奢望中国企业全面、迅速和整体的信息化。从理论上看信息化很简单,事实上很困难,难在商业模型的数字化,我们公司真正走了七、八年了,投入了数百人,才达到现在的状况。我们走的道路如此艰难,中国的企业随随便便装几个路由器就是信息化了?如果信息化并没有使企业竞争力得到提升,他们会很快减慢或退出建设。
   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明,并不等于大家就要带着悲观的情绪,认为公司没戏了。 如果我们连真实的困难都不知道,就别提战胜困难了。我们需要把困难真实地告诉大家,特别要告诉我们的核心团队,如果我们没有预见未来困难的能力,我们陷入的困境就会更加严重。
   有人说华为公司从一个小公司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糊里糊涂、懵里懵懂就走过来了,我接受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至少减轻了我们高层领导的压力,不要把我们压得太厉害了,我们也不是先知先觉的,我们也犯过许多错误,包括泡沫化。但是事实上,我们走过了这十年道路,每一次我们看见、预见的困难,我们解决的措施都刚好和时代的发展同步了,同拍了,所以我们取得了成功了,才会发展到今天。《基本法》上为什么提出了“三个顺应”?因为我们不能与规律抗衡,我们不能逆潮流而行,只有与潮流同步,才能极大地减少风险。因此,我们过去有能力预测我们的成功和胜利,今天我们有能力预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那么度过这场困难,我们的条件是比别人优越的,是有信心的。
   当前,整个全球经济在经受IT行业的痛苦,我们看清了全球出现一次泡沫化悲剧背后的原因,看清了事物的本质,就能够根据本质的原因调整我们的策略,使我们同步世界的变化,这样我们公司危机就会小一点。
   冬天也是可爱的,并不是可恨的。我们如果不经过一个冬天,我们的队伍一直飘飘然是非常危险的,华为千万不能骄傲。所以,冬天并不可怕。我们是能够度得过去的,今年我们可能利润会下降一点,但不会亏损。与同行业的公司相比,我们的盈利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还要整顿好,迎接未来的发展。

   二、这场生死存亡斗争的本质是质量、服务和成本的竞争。要看到我们的成本优势。要善于建立同盟军。

   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不能完全回避的,但是要认识到在成本问题上我们还是占了优势,特别是与西方公司相比。首先,我们在研发成本上和国际公司相比我们只有1/3左右,我们现在的泡沫还不是很严重。其次,我们公司现在的成长情况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度过困难时期的可能性要比西方公司大,同时也比小公司强。 《重新认识九十年代》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讲IT泡沫的钱到哪里去了。90年代,美国的经济火爆得不得了,股市的几万亿美金一下子就不见了,到哪里去了?经过经济学家的分析,发现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中,90%做为工薪发掉了,只有10%为资本所得。当市场泡沫很高的时候,经营者错误的估计,把成本提到啤酒线以上。增长的钱被工薪发掉以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就提高到啤酒线以上,现在要把全美国的工资降到啤酒线以下,很困难。因此美国企业的产品没有成本竞争优势。因为市场泡沫破灭后,市场的价格线已回归到啤酒线,高于啤酒线的成本就是重负。
   最近我和哈佛的一个著名教授科特谈话,开玩笑说到,现在美国很多人的贡献比克林顿大得多。因为,100多人的小公司的CEO工资就是克林顿收入的后面加一个零,中型企业的CEO的工资就是克林顿后面加二个零,大型企业的CEO的工资就是克林顿后面加三个零,难道这么多人的贡献真都比克林顿大?CEO的钱是谁出的?是我们出的,全世界的穷人买美国货而出的。现在穷国与穷人,买不起了,美国的价格体系就扭曲了,价值体系的分配就实现不了了,因此美国丧失了竞争力。美国要恢复竞争力,只有减薪,把人力成本普遍降下来,而不是裁员,但这谈何容易,因为薪酬是有刚性的。
   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在资源和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竞争的要义是什么?就是看谁的质量好、服务好、成本低。这是传统企业竞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价格和成本体系问题、优质服务体系问题、质量体系问题,是我们不可动摇、不可回避的三大问题。业界要走进成本竞争,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我们决不能为了降低成本,忽略质量,否则那是自杀,或杀人。搞死自己是自杀,把大家都搞死了,是杀人。
   1、我们要积极扩大海外市场。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我们扩大海外市场,就可以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我们的员工要前仆后继的奔向国际市场。 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存在着很多机会,对于这些地区的市场开拓,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多一些人到海外去,在这些领域内多发展,就解决了我们公司的平衡问题。这样,虽然市场下滑,但是我们合理配置,人均效益会上去。
  要特别说明,千万不要把差的人推荐到海外去。 千万不要象卸包袱一样地向国外卸,这一点大原则要明确。建议干部部门要建立制度,凡是哪个办事处推荐的员工在海外出问题,推荐他的主任就要给予一定的处分。
   2、在国内市场上我们的增长速度可以下滑,但不能低于别人。截止五月底,我们在国内的销售下滑了17%,海外上升210%,五月底之前完成了100多亿的销售。财务要求市场系统今年一定要完成300亿的销售。此外还不断要求各部门降低成本,保证今年下半年的赢利。
   3、我们要把质量提高,把服务做好,同时把成本降低。大家都认为成本低就是指料本低,其实成本的构成是方方面面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冷静反思,过度地降低成本我不赞成,但是不认真研究成本下降我也不接受。比如销售成本,国内一个2000万美元的单,有十几人在围着转,海外一个人手里握着几个2000万美元的单,国内的人力资源是过剩的,我们就要源源不断地强制性地抽优秀员工到海外去。 尽管国外的成本和费用比国内的成本高得多,我们还是要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送人才。
   4、我们还要善于建立同盟军。 在目前残酷的竞争环境下,宁亏我们不能亏同盟军,我们亏一点能亏得起,同盟军亏一点就死掉了。我们现在有200多个同盟军,只要他们不做和我们竞争的事情,不伤害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保护同盟军的利益。 比如,我们的通信代理口,分销这个口,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当价格越来越低,给代理的利益越来越少,你们要研究怎么能保护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期望有一定的同盟军。 一旦春天到来,这些同盟军就可以生龙活虎出去抢单,我们就缓过劲来了。
   5、适当地和竞争对手开展合作,降低研发成本。孙总上个季度在欧、美会见了业界同业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大家讨论了在竞争的基础上,加强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和对手公司合作?谁还有本事把价格再涨起来?继续降成本,成本还有哪里可降的?对我们公司,如果我们和对手联合起来搞研发,共同研发一个产品,研发成本降掉一半,我们的成本就降了一半。竞争对手也要手拉手,也要走向合作。因为都要度过这场灾难啊!

   三、在市场低迷期间,要加强队伍素质的建设,培育一支迎接未来的铁军。

   事实上我们公司也存在泡沫化,如果当年我们不去跟随泡沫当时就会死掉,跟随了泡沫未来可能会死掉。我们消灭泡沫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提高人均效益。
   队伍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生锈,就像不能打仗时才去建设队伍一样,不打仗时也要建设队伍。不能因为现在合同少了,大家就坐在那里等合同,要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来加快发展。 军队的方式是一日生活制度、一日养成教育,就是要通过平时的训练养成打仗的时候服从命令的习惯和纪律。我们虽然不是军队,但也要有这种日常练兵的教育,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锻炼我们的队伍、磨练我们的队伍。处于市场下滑的时候,我们不加大对队伍的教育、管理和帮助,一旦将来有很多新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的员工怎么能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向新的市场?!
   目前,我们的队伍建设就是要加强与客户的沟通,认真听取理解客户需求。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可以多配车及其他工具,要全力支持海外市场的发展,研发的产品一定要满足了客户的需求。表面上看,我们不去做客户关系,停下来还能省几个亿的费用,动起来还要多花汽油费。但不能这样算成本。军队如果这样算成本,战时就毫无战斗力,都会不堪一击的。没有过去的持续投入,今年海外市场怎么可能有巨额的增长,海外市场给我们在困难时期增加了多大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如何在市场低潮期间培育出一支强劲的队伍来,这是市场系统一个很大的命题。要强化绩效考核管理,实行末位淘汰,裁掉后进员工,激活整个队伍。
   我们贯彻末位淘汰制,只裁掉落后的人,裁掉那些不努力工作的员工或不胜任工作的员工。我们没有大的结构性裁员的计划,我们的财务状况也没到这一步。和竞争对手比起来,我们的现金流还是比较好的,可以支持我们在冬天的竞争。
   实行末位淘汰走掉一些落后的员工也是有利于保护优秀的员工,我们要激活整个组织。 大家都说美国的将军很年轻,其实了解西点的军官培训体系和军衔的晋升制度就会知道,通往将军之路,就是艰难困苦之路,西点军校就是坚定不依地贯彻末位淘汰制度。
   有人问,末位淘汰制实行到什么时候为止?借用GE的一句话来说是,末位淘汰是永不停止的,只有淘汰不优秀的员工,才能把整个组织激活。GE活了100多年的长寿秘诀就是“活力曲线”,活力曲线其实就是一条强制淘汰曲线,用韦尔奇的话讲,活力曲线能够使一个大公司时刻保持着小公司的活力。GE活到今天得益于这个方法,我们公司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一个三、五年的短期行为。但我们也不会急于草草率率对人评价不负责任,这个事要耐着性子做。
   我认为冬天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们没有走到恶性化的边缘。正好,这使我们冷静下来,好好调整我们的队伍,调整我们的结构,抓住这个提高人均效益的好机会,确保冬天过去,春天到来时,我们的组织结构和战略队形保持不乱。
   以,虽然受行业环境影响,整个市场销售下滑,但队伍的士气不能衰退,还要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前线,越在困难时越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如果大家把今天的困难都看成是很大的困难,那红军在长征中怎么会想到未来会胜利?在卫国战争中,卓娅和舒拉被德军包围的情况下还能想到胜利?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高级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看不清的茫茫黑暗中,用自己发出微光,带着你的队伍前进;就象希腊神话中的丹科一样把心拿出来燃烧,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一样。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高级干部就越是要在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发挥主观能动性,鼓舞起队伍必胜的信心,引导队伍走向胜利。所有的领导们一定要象丹科一样,一定要象克劳塞维茨所形容的高级将领那样,在茫茫的黑暗中,鼓舞精神,激励斗志。大家鼓舞士气,高唱着歌向前,最后活下来的可能就是华为。 克劳塞维茨的这句话对我个人的鼓舞是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中,我个人受到挫折比别人大得多,根本就看不清楚未来的前途,也看不清楚光明……不管是来自家庭的社会影响,还是个人的努力奋斗,还是来自社会。但是那个时候我是靠自己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自学完的,虽然我那时看不到任何光明的。我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我一些油印的书看。我也是在那个时代熬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在那个时代看到光明,荒废了那个时代,我就不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站起来。 所以,正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胜利有一定的信心和把握,我们才敢把谜底讲穿。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轮艰难困苦,锻炼培养一批好干部。面对这场艰难困苦的斗争,我们的高级干部一定要振奋起来,不要有太多的悲观情绪。如果说有悲观的情况,你也不会有地方可去,这个行业处处都是悲观,不可能有乐观。如果换一个小公司,那么你面临的苦难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大家要认识到,谁能不犯错误,在历史长河中要做一个高风亮节,纯洁无暇的人只有屈原!屈原跳了汩罗江。没有一个人是一贯正确的,不要为过去的一些小事而伤感,不要有思想包袱。历史是大浪淘沙的长河,过去的历史就是历史,以后的未来就是未来,不要把历史和未来纠缠到一起。不要背上曾有错误的包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把队伍团结起来,通过各体系的核心团队完成对上万个研发员工、市场人员和其它部门员工的团结。而且,核心团队一定要做个表率。

   们必胜的信心就是紧紧地把市场握在我们手里!

   四、市场体系要重视普遍客户关系的建立,要有长远眼光。

   1、市场体系要建立不管国内,还是国外,每一个客户经理、产品经理每周要与客户保持不少于5次的沟通的制度,当然,还要注意有效提高沟通的质量。 我们一再告诫大家,要重视普遍客户关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竞争优势。普遍客户关系这个问题,是对所有部门的要求。坚持普遍客户原则就是见谁都好,不要认为对方仅是局方的一个运维工程师就不作维护、介绍产品,这也是一票呀。 一定要加强普遍的客户沟通,要把普遍沟通的制度建立起来,沟通不够怎么办?就降职、降薪。 沟通做不了的员工要慢慢淘汰掉。有些人是性格问题不能沟通,就转到别的岗位上去。 有人说省局见不到,到县局去总可以吧。有人说到县局多花汽油费,我们宁可多花汽油费,也不能停下来,也要沟通。我们建立了到县局沟通的制度,我们一定要执行下去。新员工找不到地方磨枪,就到县局去,他不到县局去,怎么能找到什么地方磨枪啊?他不磨枪就是锈枪,以后怎么能用啊?!不要认为我们要讲节约,不下去跑能省钱。讲节约是讲不需要浪费的地方的节约,不该省的费用就不能省。 有人满肚子学问讲不出来,在华为公司就是没学问,学问必须要卖出去才能是钱。做为一个产品经理、客户经理,不能装一肚子学问却见不得客人,必须要通过交流来巩固加深客户对我们的认识。 在海外,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要多配车,一定要跑起来。员工不要自己开车,多雇一个司机,当地语言又熟悉,还做为半个保镖,解决安全问题。
   2、对研发所有的副总裁级人员也要建立每周有几次见客人的制度。 研发副总裁的人员名单要报到客户群管理部,客户群管理部要把对他们的考核交到研发干部部。他们每周也要见几次客人,次数由你们定。坚持与客户进行交流,听一听客户的心声,我们就能了解客户好多想法。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进步,就是客户教我们的嘛。不断地与客户进行沟通,就是让客户不断帮助我们进步。如果嘴上讲365天都想着产品、想着市场,实际上连市场人员、客户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还有什么用? 华为生存下来的理由是为了客户。全公司从上到下都要围绕客户转。我们说客户是华为之魂,而不是一两个高层领导,建立客户价值观,就是围绕着客户转,转着转着就实现了流程化、制度化,公司就实现无为而治了。所以,普遍的客户关系要推广。
   3、要特别注意有策略地处理好运营商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步培养与运营商的伙伴关系。
   在海外,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小国,运营商多,而总容量很有限,我们要策略性选择战略伙伴,与战略伙伴结成特殊关系,通过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等促使其高速成长。当然这其中也会有矛盾,但是,我们不要到处撒胡椒面,一定要区别对待。 这次电信网络的宽带泡沫,对拉美运营商的打击很大。小公司和大公司拼抢市场,大公司就围剿小公司,大公司采用的设备也是美国新兴设备制造商供应的,当IT泡沫消失后,小公司由于现金流中断而死掉了,但是大公司也输了,因为网上设备要全部撤掉,因为新兴设备制造商也死了,无法维护。这使得各国运营商在选择伙伴时,不是选择价格,而是看这个公司能不能持续发展。 我们最近有一本从西班牙电信拿来的翻译资料,应该发给大家看一看。通过这本书,可以看看海外电信公司是怎么评价标书的。我们认为他们很科学、很规范,国外市场是拒绝机会主义。 我们和国内运营商之间也要逐步组建伙伴关系,无论是电信、网通、联通、移动、铁通、广电,只要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我们就要研究如何建立伙伴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伙伴关系?就是目前运营商的状况不太好,利润少了。虽然目前中国移动的利润很多,这是短暂的。只要价格一开放,很快降到最低值。他们买什么?有人说选价格最低的东西买。前几年,谁的价格高就买谁的东西,那是运营商不成熟。应该看到,运营商在逐渐成熟、规范。

   五、研发体系的战略队形和组织结构要随着环境变化进行调整和变化,不要僵化、教条,研发的价值评价体系要均衡。

   打仗的队形是可以变换的。原来我们往核心收得太厉害了,这样我们的技术进步快了,而市场就弱了一点。现在市场变化了,客户需求也变化了,我们可以扁平一点。在攻克新技术时,使队形变得尖一些,增大压强,以期通过新技术获得多一些的市场。当新技术的引导作用减弱的时候,我们要使队形扁平化一些,多做一些有客户现实需求但技术不一定很难的产品。 当年的抗大校训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们即要有坚定不移的方向,又不能过份教条,战略队形和组织结构要随着环境变化进行调整和变化。 比如,一讲到宽带,大家就说一定要可运营可管理,就要打倒CISCO, 我们是否也可以举起右手支持CISCO,赚拥护CISCO的客户的钱。举起左手也可以做可运营可管理,赚反对CISCO客户的钱。在工作中不能强调一边就忽略另一边,不能走极端。眼前我们的问题是利润不够,所以要做些小盒子到各地抢粮食去。所以队形要根据市场进行变化,不能僵化和教条,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宗旨就是活下去。 研发对结构继续进行改革是允许的,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搞成僵化不变的。 我们整个体系还没有完全按IPD运作,会存在流程不畅的问题。 流程打通是迫在眉睫的, 怎样打通全流程,希望每个PL-IPMT(产品线)提一个小组名单,组成跨部门的小组,先把市场、用服、研发打通,然后再把生产、采购捆进来,共同整改流程打通问题,简化程序。成立这个跨部门小组,这个小组就代表公司,有决定权,统管所有的流程。当然,这个小组主要是理顺产品线全流程,并不是多了一层机构。 压强原则和组织结构的方向是一致的。当我们的形势变化了,我们一定要及时调整组织结构,如果死抱着一定要做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的理想,我们就饿死了,成为梵高的“向日葵”。我们的结构调整要完全以商业为导向,而不能以技术为导向,在评价体系中同样一定要以商业为导向。
   研发的评价体系要均衡,在研发体系不存在谁养谁的问题。今年我们的智能网拿到国家进步一等奖,我们其它的项目如果拿去评奖也都能得奖。所以,可以以产品线实施管理,但是要防止公司出现分离。 国内的一些友商为什么做不过我们,因为他们是按项目进行核算,部门之间互不往来,如果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在一两个产品上超过我们是可能的。
   所以,产品线还是要考核和核算,但不要说哪个产品赚钱,哪个产品不赚钱,赚钱的就趾高气扬,不赚钱的就垂头丧气,这样,公司很快就崩溃了。就像N公司的例子,几年前我去N公司时,请了手机部经理、基站部经理和系统部经理来交流,手机部经理就趾高气扬的,基站经理也神采奕奕的,系统部经理就垂头丧气的,就是因为他们实行产品线考核,结果这样他们的核心网和光网络就垮掉了。我们不能这样考核,今天是你贡献,明天是他贡献,大家都在贡献,我们要这样考核。
   公司对于整个研发流程的考核一是考潜力的增长,二是考对公司的贡献。潜力的增长是对未来的贡献,现在的贡献就是收益,对整个大团队(TEAM)的考核必须兼顾到这两方面。对每条产品线的考核是你们来考虑,不要太偏重利润率,要明确公司给你的目标是什么,给你什么样的资源,要围绕目标来考核。如果说光网络今天不赚钱了,不要光网络了,结果也无法使交换机进步。公司连续十年画一个大饼给你,要保证十年这个大饼都是存在的。我们要做均衡发展,今天不赚钱的项目也要加大投入,今天赚钱的项目要加大奉献。 我们希望长远的生存下去,短期生存下去对我们来说是没有问题,因此,评价要从长远角度来考虑。
   对大TEAM的考核一段时间内要目光短一些,多强调一点奉献;一段时间要强调潜力增长,眼光要远大一些,交叉的使用标准。一定不要认一死理,不然要不了几年土壤就板结了。这就是要根据外部形势来调整大TEAM的队形。为什么我们设计虚拟利润目标,就是说效益也是可以用虚拟的方式计算的。
   如果研发系统真正做到了人尽其用,的确需要进人是可以给一些指标的。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工作量不饱满的情况,这些人在公司找不到感觉也会走的。我们存在加班加点的原因主要是管理的不善。管理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方法、规划才能实现,是一门艺术。高层管理者可以袖子长一点,但在管理中注意适当授权,一层一层的放松一点,这样,每一层都能找到工作量。对研发人员要强调项目目标的考核和工作目标的考核,经理对员工的的考核不能简单化,工作时间投入只能做参考。不要仅凭加班来评价职工的优劣。
   研发系统要培训一批团队领导,把管理的TEAM划小,建立不同建制的团队,这些团队能够整建制调动,打仗时需要多少个团队就加多少个团队上去,管理难度也就降下来了。现在研发的规模大,如果组织的规划没有做好,作战就没有方向。总监可以多一些,总监也可以是技术专家的一个代名词。
   另外,干部部注意不要把做基础工作的人忽略了。也要注意用好技术体系的女同志,女同志有自己的特点,在质量、版本管理等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六、研发体系怎样提高效率,怎样做好研发规划

   效率不高与IPD的磨合阶段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双轨制,是并排做双重的事情,一个是按现在的管理体系做,一个是因为流程打不通,老的方法也在做,这是一种浪费,到明年二月份出台整改的程序后,效率会有10-20%的提高。
   为什么研发规划做不好,就是因为没有民主作风,不允许大家发言。在研发系统的总体办中可以组成一个“红军”和一个“蓝军”,“红军”和“蓝军”两个队伍同时干,“蓝军”要想尽办法打倒“红军”,千方百计的钻他的空子,挑他的毛病。“红军”的司令官以后也可以从“蓝军”的队伍中产生。“蓝军”拼命攻“红军”,拼命找“红军”的毛病,过一段时间把原来“蓝军”中的战士调到“红军”中做团长。 有些人特别有逆向思维,挑毛病特别厉害,就把他培养成为“蓝军”司令,“蓝军”的司令可以是长期固定的,“蓝军”的战士是流动的。每个产品线都应该增加一个标准队伍、一个总体队伍、一个蓝军队伍。不要怕有人反对,有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会改变我们的惯性思维,打破我们的路径依赖。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在总体方案的设计过程中首先要有比较多的民主作风,把大家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东西,把正确的东西再进行讨论。这点,要向印度人学习,印度人做事虽然慢,反反复复讨论方案,但方案讨论好后再干活,避免了返工。而我们是先干,干得不对再改,加班加点地改,这样浪费就非常多。
   另外,要组织一些跨部门的小团队到美国去收购一些小公司,到各大地区部搞客户需求调研,量身定制,提高研发规划的准确性。也可以在美国招聘一些人搞芯片设计,在美国搞芯片并不是让大家移民到美国去,而是要在美国本土招当地人员扩大芯片队伍。
   研发要广开言路,要从高层着手。错误不算什么,谁能不犯错误,没有人是一贯正确的,有错误的人经过改正以后还是可以提起来的,不要把人看成完人。目标才是重要的,大家不要有那么多自尊心,不要太看重面子。在华为犯错最多的是我,我也是在错误中站起来的。我没有头脑发热过,没有决策失误过?天知道。不过大家是为维护领导人的威信,给点面子罢了,我自己心知肚明。

  七、胜利的曙光就是活下来

   华为公司经过十年的奋斗,同步了时代的机遇,抢在这个之前完成了这个循环。这个循环的中央只有二个字“诚信”。华为这十几年来铸造的就是这二个字:诚信。对客户的诚信,对社会、政府的诚信,对员工的诚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诚信创造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要认识到我们花掉的很多钱是要形成未来的财富。 我们经过十年的时间,花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在市场上塑造了两个字“诚信”,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华为公司对外的所有形象,这个无形资产是会给我们源源不断带来财富的。我们好不容易扩到现在这个规模,经过了这样一个循环,而且已经基本完成了内部磨合,形成能够运作的体系,内部的人事关系基本平稳了,这些是难得的宝贵财富。
   大量的无形资产在组合中才能发挥作用,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只要我们的结构不散,组织不垮,前面烧掉的钱就会变成所有后来的无形财富,这些都是我们的增值财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好的时机,我们要享受以前投资增值,要团结起来使这个队伍不要散掉。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没有过不去的槛。很多公司现在热血沸腾,还要准备做第二个思科。我认为没有那个时代了,一个时代一个模式,过去的时代未必会重演。热血沸腾能做什么事?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才有收获。
   胜利的曙光是什么?胜利的曙光就是活下来,哪怕瘦一点,只要不要得肝硬化、不要得癌症,只要我们能活下来,我们就是胜利者。冬天的寒冷,也是社会净化的过程,大家想要躲掉这场社会的净化,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资源只有经过重新的配置,才可能解决市场过剩的冲突问题。
   在度过这个最困难时期,转变使我们自己能够有利于迎接困难这方面,大家都有共同清楚的认识,要一起来想办法。公司现在有很多的措施,大家也都来想更多的措施。每个人都要围绕着自己的工作多想措施,想出新的机会点来,想怎么降低成本、想怎么提高服务......!一定要动脑子去想,市场是不相信眼泪的,淘汰机制是十分残酷的。
   我们公司能不能活下来?最近西方有许多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假的,数字是编造的,从过去的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崩溃论。实际上,从中国的竞争力来看,从家电行业来看,中国的市场全是价格战,价格战的核心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会有长远的时间进行低成本,是有极强的竞争力的,但是中国需要高质量。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低成本,这个低成本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中国的高质量、低成本是有社会基础的。因此,我们公司的质量好、服务好、价格低,和西方公司相比是有优势的,只要我们努力,我们想象的目标和理想是会实现的。
   我们是世界上活得较好的公司之一,我们活得好是我们有本事吗?我认为不是,是我们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项策略都刚好和世界的潮流合拍了。对未来,我们认为信息经济不可能再回复到狂热的年代。因此,信息产业只能重新走到传统产业的道路上来了,它不会长期是一个新兴产业。信息产业由于技术越来越简单,技术领先产生市场优势不再存在,反过来是客户关系和客户需求。市场部、研发部、公司的各部门都要认识到这一点,大家要团结起来一起为公司的生存而奋斗。

网友:
Re: 华为总裁任正非:最近一次例会上的内部讲话(转) 从任正非“论英雄”看华为的

作者:orchidson   华为在中国影响之大,众所周知,但是,企业的成长、壮大、发展总是有他的必然原因所在,我们通过一些小事,或者通过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窥一斑可见全豹,来了解华为的一点精神、一点责任、一点激情。 1997,任正非在来自市场前线汇报会上的讲话,经过几年的回响,至今读起来人有激情,在中国,那位老总会有这样精彩的演讲:《什么是企业里的英雄》 什么是英雄,人们常常把文艺作品、影视作品中的人物作参照物。因此,在生活中没有找到英雄。自己也没有找到榜样。英雄也普通,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到达陕北后还在喂马,因此,解放初期,曾有团级马夫的称谓。毛泽东在诗词中说过“遍地英雄下夕烟”,他们是农民革命军,那些手上还有牛粪,风起云涌投入革命的农民。他还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50年代公开发表时,是指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积极分子。什么是华为的英雄,是谁推动了华为的前进。不是一、二个企业家创造了历史,而是70%以上的优秀员工,互动着推动了华为的前进,他们就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我们用完美的观点去寻找英雄,是唯心主义。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和我们相处,他身上就有一点值得您学习。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英雄的行为。当我们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地完成本职工作,我们就是英雄。当我们思想上艰苦奋斗,不断地否定过去;当我们不怕困难,愈错愈勇,您就是您心中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将这些良好的品德坚持下去,改正错误,摒弃旧习,做一个无名英雄。 我代表公司,深深地感谢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英雄。没有他们的奉献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英雄是有一定时间性的,今天的成功,不是开启未来成功之门的钥匙。要永葆英雄本色,就要不断地学习。戒骄戒躁,不断超越自我。我们呼唤英雄。我们要特别为从前方回来的员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改进培训手段,大力发展电化教学,使公司各种好的培训能普及到天涯海角。我们任何一个到前方去的技术与管理人员,都至少要抽一个小时在办事处讲一课。做不到这一点的,考核中的团结合作,就要打折扣。每一个市场人员,都要利用点滴时间自我培训,每天、每时,与每一个人打交道,您都是受着不同方位的培训,您不自觉罢了。我们提倡自觉地学习,特别是在实践中学习。您自觉地归纳与总结,就会更快地提升自己。公司的发展,给每个人都创造了均等的机会。英雄要赶上时代的步伐,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市场部集体辞职展示的1000多名员工的高风亮节,要从您们的未来再次体现。 我们会不断地改善物质条件,但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可忘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永远强调在思想上艰苦奋斗。思想上艰苦奋斗与身体上艰苦奋斗的不同点在于:思想上艰苦奋斗是勤于动脑,身体上艰苦奋斗只是手脚勤快。我们要提拔重用那些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又能产生效益的干部。我们要劝退那些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又不能创造效益的人,除非他们迅速转变。 我们坚定不移地反对富裕起来以后的道德滑坡,庸俗的贪婪与腐败,不管他职务高低。 我们公司在市场上还面临着巨大的艰难,在低端产品上我们与外国公司还有品牌效应的差距,在高端产品上我们还有技术差距。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市场上还处在低层次网上,在外国公司已全覆盖的网中,争夺一个一个的小点。我们的先进产品STP、智能网、支撑网还得不到用户的信任,尽管有些产品在境外已经开局成功,国内一年多了还无人使用,怎么让用户信任我们。1997年仍然是一个十分艰难困苦的年月,我们还得奋力去拼搏;还期待更多的英雄投入到火热的市场生活中去;还要在新的起点,从零起步,努力去学习,勇敢地挑战明天;不断提高个人素养、改进管理、增加效益,为公司的大发展铺平道路。历史给了您们使命,不能躺到功劳薄上,而要不断革命。新老干部要团结合作,只有携手共进,才能优势互补。英雄是一种集体行为,是一种集体精神,要人人争做英雄。 就是在这种感召下,有了一些振奋人心的、令人感动的小故事: 一次,有两辆大货车陷在了泥泞里,造成大塞车,张建国就和司机在车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又去接着去拜访客户。在张建国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福建办事处的营业额已经达到几百万元人民币了。这种把公司利益放在首位的人什么企业才有? 在企业持续不断的发展中,华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1994年,华为的任正非有了这样一段给新员工的讲话: 您有幸进入了华为公司。我们也有幸获得了与您的合作。我们将在共同信任的基础上,度过您在公司工作的岁月。这种理解和信任是愉快奋斗的桥梁与纽带。 华为公司是一个以高技术为起点,着眼于大市场、大系统、大结构的高科技企业。以它的历史使命,它需要所有的员工必须坚持合作,走集体奋斗的道路。没有这一种平台,你的聪明才智是很难发挥,并有所成就的。因此,没有责任心,不善于合作,不能集体奋斗的人,等于丧失了在华为进步的机会。那样您会空耗了宝贵的光阴,还不如试用期中,重新决定您的选择。进入华为并不意味着高待遇,因为公司是以贡献定报酬的,凭责任定待遇。对新来员工,因为没有记录,普升较慢,为此十分歉意。如果您是一个开放系统,善于吸取别人的经验,善于与人合作,借助别人提供的基础,可能进步就会很快。如果封闭自己,怕工分不好算,就需要较长时间,也许到那时,你的工作成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实践是您水平提高的基础,它充分地检验了您的不足,只有暴露出来,您才会有进步。实践再实践,尤其对青年学生十分重要。唯有实践后善于用理论去归纳总结,才会有飞跃的提高。有一句名言:没有记录的公司,迟早要跨掉的。多么尖锐。一个不善于总结的公司会有什么前途,个人不也是如此吗? 实践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您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工人做起,已经在公司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在内地取得的地位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干定位,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挠地前进,不惜碰得头破血流。不经磨难,何以成才。 公司要求每一个员工,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刚刚开始振兴的民族。只有背负着他们的希望,才可以进行艰苦的搏击,而无怨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世界通信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位子。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民族的事情。要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制度与管理。对不合理的制度,只有修改以后才可以不遵守。不贪污、不盗窃、不腐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坚持真理,善于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您有时会感到公司没有真正的公平与公正。真正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您不能对这方面的期望值太高。但在努力者面前,机会总是均等的,只要您努力,您的主管会了解您的。要承受得起做好事反受委屈。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今后如何能做大梁。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上。生活的评价,是会有误差的,但决不至于黑白颠倒,差之千里。您有可能不理解公司而暂时离开,我们欢迎您回来。您更要增加心理的承受能力,连续工龄没有了,与同期的伙伴距离拉大了。我们相信,您会加步赶上,但时间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长的。 希望丢掉速成的幻想,学习日本人的踏踏实实、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真正生活中能把某一项技术精通就是十分难的。您想提高效益、待遇,只有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工作面上,不然就很难熟能生巧。您什么都想会、什么都想做,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精通,任何一件事对您都是做初工。努力钻进去,兴趣自然在。我们要造就一批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有真正动手能力、管理能力的干部。机遇偏多于踏踏实实工作者。 公司永远不会提拔一个没有基层经验的人做高级领导工作。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每一个环节对您的人生都有巨大的意义。您要十分认真地去对待现在手中的任何一件工作,积累您的记录。要尊重您的现行领导,尽管您也有能力,甚至更强。否则将来您的部下也不会尊重您。要有系统、有分析地提出您的建议,您是一个有文化者,草率的提议,对您是不负责任,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特别是新来,不要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要深入地分析,找出一个环节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要哗众取宠。 在公司的进步主要取决您的工作成绩,一个高科技产业,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业余时间可安排一些休闲,但还是要有计划地读些书。不要搞不正当的娱乐活动,绝对禁止打麻将之类的消磨意志的活动。为了您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受人尊重的人,望您自律。谁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公司总的是为用户服务,但具体来讲,下一道工序就是用户,就是您的“上帝”。您必须认真对待每一道用户。要关心时事,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提高自己的觉悟。但不要卷入任何政治旋涡,指点江山。公司不支持您,也不会保护您。公司坚持员工必须跟着社会潮流走。当前,要承认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没有稳定,没有强有力的领导,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是不可想象的。共产党的缺点,通过整党和教育来解决。我们可以帮助它,但必须是善意的。 在这样的鼓舞与布道下,华为的员工有了超出常人的激情在工作。华为秘书的工作比较琐碎,操心的事很多,没有定式可言,凡是说不清楚该让哪个岗位做的事,都由秘书来做,分配给秘书做的事,秘书永远不能说“不”,熬通宵也要把任务完成。 很多秘书都有这样的感触—“如果哪天晚上六点钟回家,就觉得很不正常。” 许晖是海外市场部的一名普通秘书,因为工作需要,她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一天,她向领导请假两个小时,说去办“急事”,领导询问事由。她突然大声说:“给我两个小时,让我嫁出去。否则就嫁不出去了!”她就用这两个小时领了结婚证,嫁出去了,但没有休一天婚假。 作为各个部门之间管理润滑剂的秘书使管理层的领导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创造性的劳动,这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些秘书100%是本科毕业生以上学历,有部分是研究生学历。长期做重复枯燥的工作,对他们来讲肯定是不满足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秘书工作不积极,甚至辞职的现象。任正非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常常教育员工:“世界上没有救世主,秘书的前途在自己手中。”1996年,组织第一批秘书奔赴前线,与市场前线的秘书进行互换,为秘书提供了一次提高的机会。 什么样的精神造就什么样的企业。我工作五年,遇到两个老板,企业做得不大,派头很是不小,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什么?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吗?有这样的水平和气度吗?所以,他们的企业做不大,我也要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