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没电不要慌 应急起动3种办法

楼主:
 遇到蓄电池没有电或者起动电机出现故障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采取应急起动

    推车起动是大家最熟悉也是最有效的应急起动方法,但这是一种不得己的手段,不能经常使用,因为这样做对发动机和离合器有一定的损伤,自动挡车辆尤其要避免使用此方法起动。推车起动一般需要两个人以上,如果只有司机一人就难以实施起动。

    ■注意安全

    首先要观察车辆停放位置的路况是否适合推车起动,可以借助下坡路提高车速,如果车前方是上坡路,那么向前推车会很累,车速也很难提高,所以应该调转车头向下坡方向推车。尽量不要在车辆和行人多的路段推车起动,以免车辆起动后驾驶者应变不当出现意外。

    ■慢慢停车

    车辆推动之前应打开点火开关,达到相当车速后,将变速器挂入2挡,然后迅速松开离合器踏板并加油。引擎一旦起动,应迅速踩下离合器踏板,同时控制油门,不让发动机熄火,然后慢慢停车。

    当蓄电池电量不足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应急起动。

    将两辆车靠近,直到跨接电缆足够连接两块蓄电池的正负极。要注意确保两辆车没有接触,只允许使用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且带绝缘外皮的电缆。如果提供电源的蓄电池在车辆上的安装位置不方便直接进行跨接,则必须使用工具将蓄电池拆下。

    确定两块蓄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使用电缆将正极与正极、负极与负极分别连起来。要注意蓄电池的正负极一定不要搞错,而且要保证电缆的可靠连接。布置好电缆的走向,防止起动时电缆与胶带或风扇刮蹭。

    关闭车上所有附属用电设备,起动提供电源的蓄电池所在的车辆,使其发动机运转几分钟以保证电量充足。然后按正常方式起动无电车辆,起动后应轻踩加速踏板,使发动机以2000r/min的转速运转几分钟。

    关闭两辆车的点火开关,小心拆除电缆,注意避免正负极电缆接头相碰。

    牵引起动的方法与原理与推车起动大同小异,不同的是用车牵引往往省力省事得多。

    使用长度适当的牵引绳,并将两头捆扎结实。

    在牵引前,前后车驾驶员应先确定好联络信号,例如起步和停车是鸣笛示意还是打手势示意,以便协调配合。

    应慢速起步。前车驾驶员除应注意后车动向外,还应随时注意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后车驾驶员在车辆起动后应及时示意前车,两辆车应缓慢靠近路边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