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

楼主: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它的电路符号是: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降低到一个很少的数值,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其伏安特性见图1,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
稳压管的应用:

1、浪涌保护电路(如图2):稳压管在准确的电压下击穿,这就使得它可作为限制或保护之元件来使用,因为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管都可以得到,故对于这种应用特别适宜.图中的稳压二极管D是作为过压保护器件.只要电源电压VS超过二极管的稳压值D就导通,使继电器J吸合负载RL就与电源分开.

2、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电路(如图3):EC是电视机主供电压,当EC电压过高时,D导通,三极管BG导通,其集电极电位将由原来的高电平(5V)变为低电平,通过待机控制线的控制使电视机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3、电弧抑制电路如图4:在电感线圈上并联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的话,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

4、串联型稳压电路(如图5):在此电路中,串联稳压管BG的基极被稳压二极管D钳定在13V,那么其发射极就输出恒定的12V电压了.这个电路在很多场合下都有应用

网友:

这么好的帖怎么没人顶

网友:

好贴!!!!!!!

网友:

唉,我很郁闷,菜鸟一个
我只能看明白第四个作用啊:Q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伤心,挣得总不够花,逼我灌水啊,希望大家原谅.........
.................................................................
..........................嘿嘿,太黑了吧,那都是过时的文件了,还那么贵呀

网友:
好贴,颇有收获。

网友:
楼主的图1的符号标示是不是差了些

网友:
很好啊!我是电子专业的,耍要这些。

网友:
这次期末考试还有这样的题呢~!

网友:
好贴啊,必须第一下,有哪些大侠给补充完整啊,应该还有些应用的

网友:
:L 一点点懂

网友:
呵呵,很不错的总结帖子呢,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