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二极管

楼主:
特殊二极管

一、齐纳二极管

  齐纳二极管又称稳压二极管,是一种特殊的面接触型硅晶体二极管。由于它有稳定电压的作用,经常应用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线路中。

  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与普通二极管基本相似,只是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特性曲线比较陡。

  稳压二极管的正常工作范围,是在伏安特性曲线上的反向电流开始突然上升的A、B段。 这一段的电流, 对于常用的小功率稳压管来讲,一般为几毫安至几十毫安。

1、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1)稳定电压Vz
  稳定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管子两端的电压值。这个数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略有改变,既是同一型号的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值也有一定的分散性, 例如2CW14硅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为6~7.5V。

  (2)耗散功率PM
  反向电流通过稳压二极管的PN结时,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PN结的温度也将升高。 根据允许的PN结工作温度决定出管子的耗散功率。通常小功率管约为几百毫瓦至几瓦。

  (3)稳定电流IZ、最小稳定电流IZmin、大稳定电流IZmax
  稳定电流:工作电压等于稳定电压时的反向电流;
  最小稳定电流:稳压二极管工作于稳定电压时所需的最小反向电流;
  最大稳定电流:稳压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

2、稳压二极管的应用

  稳压管常用在整流滤波电路之后,用于稳定直流输出电压的小功率电源设备中。

  如图由R、Dz组成的就是稳压电路,稳压管在电路中稳定电压的原理如下:

  只要R参数选得适当,就可以基本上抵消Vi的升高值,因而使Vo基本保持不变。

  可见,在这种稳压电路中, 起自动调节作用的主要是稳压二极管Dz,当输出电压有较小的变化时, 将引起稳压二极管电流Iz的较大变化,通过限流电阻R的补偿作用,保持输出电压Vo基本不变。

限流电阻R的选择:

  1、当I0 = I0min、VI = VImax 时 要求:

  2、当I0 = I0max、VI = VImin 时 要求:

故R的取值范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