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基本电路及其分析方法

楼主:
二极管基本电路及其分析方法

  在电子技术中,二极管电路得到广泛的应用。本节只介绍几种基本的电路,如限幅电路、开关电路、低电压稳压电路等。

  二极管是一种非线性器件,因而二极管电路一般要采用非线性电路的分析方法。这里主要介绍比较简单理想模型和恒压模型分析法。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图2.10表示理想二极管的VI特性和符号,其中的虚线表示实际二极管的VI特性。由图中可见,在正向偏置时,其管压降为OV,而当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时,认为它的电阻为无穷大,电流为零。在实际的电路中,当电源电压远比二极管的管压降大时,利用此法来近似分析是可行的。

2、恒压模型--其正向压降为0.7V(硅管)

  这个模型如图2.11所示,其基本思想是当二极管导通后,其管压降认为是恒定的,且不随电流而变,典型值为0.7V,不过,这只有当二极管的电流iD近似等于或大于1mA时才是正确的。 该模型提供了合理的近似,因此应用也较广。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电路如图2.12所示,请分别用二极管的理想模型和恒压模型分析其静态工作点。

(1)使用理想模型得:VD=0V,ID=VDD/R

(2)使用恒压模型得:VD=0.7V,ID=(VDD-VD)/R

  上述的计算结果表明:VDD>>VD时,使用恒压模型较好,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模型是关键。

2、模型分析法应用举例

例题1:如果图示电路(a)中设二极管为恒压模型。求电路中输出的电压Vo值说明二极管处于何种状态?

解:假设先将A、B断开,则VA = -10V, VB = -5V,∴VAB= VA-VB= -5V,可见重新接入后二极管将处于反向截止状态:电路中电流为0(反向电阻无穷大),∴电阻R上的压降为0,Vo = -5V成立。

例题2:如果图2.13所示电路(b)中设二极管为恒压模型。求电路中输出的电压Vo值说明二极管处于何种状态?

解:∵将D1、D2断开,VB1A=9V,VB2A= -12-(-9)=-3V ∴将D1、D2接入后,D1导通,D2截止,VA被D1箝位在-0.7V上。∴Vo= VA= -0.7V成立。

网友:
为什么图都看不到的?

网友:
图片是作为附件,“上传”后“插入”的

网友:
这就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