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ATX电源看优劣

楼主:
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现在市场上的电源绝不为过。面对着这些百花齐放的电源我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还是借用我们中国一句俗语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TX电源在电脑中所起的作用。从表面或简单点来讲就是将普通的220V交流电源转化为电脑所需的直流电。但是从其原理或设计来讲它所其的作用却不止如此:a.隔离AC电压给电脑的主板,和其它外设提供稳定的纯净的直流电。b.防止外界干扰如雷击波、群发脉冲,通过电网干扰电脑工作。c.防止电脑内部干扰信号通过电脑,污染电网(电脑部件,均工作开关状况,如不采取措施对电子设备干扰较为强烈)。d.通过电源风扇抽风,使主板CPU、显卡、硬盘等元件散热。由上面几点我们可以看出,电源的重要性。
以市场上常见的半桥电路为例,它的工作原理为:电源的外接AC电压经过EMI滤波电路滤除各种干扰信号后,经过整流滤波将AC电压变为平滑的直流电,通过开关晶体的导通与截止,结合变压器之隔离及电压变换作用,通过低压端的整流滤波电路,再输出平滑的直流电。稳压过程是通过反馈电路从输出端取样再将信号送到PWM(Pulse-WidthModulation)电路调节开关晶体的导通与截止时间,从而使输出电压稳定。各种保护功能是通过对输出端的电流、电压的监控然后将信号反馈到PWM控制电路从而实现各种保护功能。
电源可以看成是由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电源,下面我们看一下电源主要的电路组成部分:
电源的EMI滤波部分
电源的EMI滤波部分主要是为了滤除外界的突发脉冲和高频干扰,同时将电源本身的产生的电磁辐射削减到最低,其EMI部分主要是由X电容,Y电容,扼流圈等组成。一般做的比较好的电源其EMI部分都是采用两部分,一部分在公座上加了一个CE小板,另一部分在PCB板上。电源EMI部分的设计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电磁兼容的测试,这是在做3C认证的一个重要检测项目。劣质电源最有可能在这部分偷工减料只采用一级EMI电路或不采用EMI电路,或EMI电路不用安规料件等。
电源的整流部分和高压滤波部分
电源通过EMI滤波以后由桥式整流管将其变为较平滑直流电,然后经过高压电容对其进行高压滤波。电源的桥式整流部分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由四个分立的二极管组成,另一种是将四个分立的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的。后一种的优点是便于散热,一般超过300W的电源都是采用集成的,其耐压为至少应为600V。电源的高压滤波一般采用的为两个耐压值为200V的电容,电容的容量直接影响着电源的低压特性,这个问题在我国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国内的电网是十分不稳定的。一般在用电比较密集的环境,其电压会低至180~190V,如电源的低压特性不够好,会引发多种问题,如电源在用电高峰期会频繁死机重启等。一般设计稍好的电源300W以上,其大电容的容量至少要用到680μF,劣质电源大电容其容量大部分是不够的,最明显的是大电容的体积偏小。
PFC电路
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电路即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补偿电路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式PFC(开机壳会发现上盖或下盖有一类似变压器的元件),特点:可以降低电源对电网谐波干扰和电网对电源干扰,特别是网吧与公司这样电脑集中使用场合非常明显,另外一点成本较低,可靠性比较高;另一种是主动式PFC电路AC部分有一大的环形电感,大部分电源还有一块PFC控制小卡,特点:功率因数高,AC输入电压可以设计成100~264VAC,相对被动式而言成本更高,可靠性低一些。在国内销售的电源大部分采用的为被动式PFC,最明显是有一个PFC电感,劣质电源此部分会采用假的PFC电感或不加!
开关三极管
开关三极管是开关电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它是通过自激式或它激式使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的状态。其耐压程度不小于800V(半桥式其耐压为400V),电流应不小于6A,因开关三极管工作的频率非常高,是极易损坏的部件,而又是开关电源的核心。所以其用料的好坏是与电源的质量是成正比的。此三极管质量的好坏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最重要的是看三极管的品牌。一般在国内比较有名的电源其用料都非常不错。
电源的PWM控制电路
开关电源的控制保护部分,是通过反馈电路从输出端取样再将信号送到PWM(Pulse-Width Modulation)电路调节开关晶体的开通与截止时间,从而使输出电压稳定。各种保护功能是通过对输出端的电流、电压的监控,然后将信号反馈到PWM控制电路从而实现各种保护功能。早期有部分劣质电源,其PWM部分采用的分立元件做的,采用此种电路其保护特性较差。最明显的部分就是电源只有一个控制IC。
劣质电源在使用中的危害
①电源散热结构不好:使消费者电脑工作不稳定,造成长时间使用机器系统频繁死机,严重者烧坏CPU。
②功率不够:电源使用寿命低,内部元件过热,特别是进行图形软件操作或在运行大型的游戏时会死机,不能带多个外设。
③电源无PFC电路:可能会造成电脑突发性死机,重新启动。
④电脑抗干扰不好:即无EMI未通过3C认证,会使用电脑雷击时损坏主板,多台电脑在一块使用相互干扰,莫名其妙死机重启。
⑤制作工艺粗糙:电源使用寿命不长,电源工作不稳定,PCB焊点一个以上自动锡裂,运输振动后无输出。
⑥主要元件选用过次:风扇噪声大,停止转动后造成炸机,在低温地区或高温地区电源无法正常工作,电源负载能力变差,AC输入低或高的地区不能使用,易受电子设备在电网中开关机影响。
⑦无安全保证:电源漏电或功率大时易发热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