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Spring MVC 轻松进行应用程序开发

楼主:
  Spring MVC 框架

     Spring 框架提供了构建 Web 应用程序的全功能 MVC 模块。使用 Spring 可插入的 MVC 架构,可以选择是使用内置的 Spring Web 框架还是 Struts 这样的 Web 框架。通过策略接口,Spring 框架是高度可配置的,而且包含多种视图技术,例如 JavaServer Pages(JSP)技术、Velocity、Tiles、iText 和 POI。Spring MVC 框架并不知道使用的视图,所以不会强迫您只使用 JSP 技术。Spring MVC 分离了控制器、模型对象、分派器以及处理程序对象的角色,这种分离让它们更容易进行定制。

  Spring 的 Web MVC 框架是围绕 DispatcherServlet 设计的,它把请求分派给处理程序,同时带有可配置的处理程序映射、视图解析、本地语言、主题解析以及上载文件支持。默认的处理程序是非常简单的 Controller 接口,只有一个方法 ModelAndView handleRequest(request, response)。Spring 提供了一个控制器层次结构,可以派生子类。如果应用程序需要处理用户输入表单,那么可以继承 AbstractFormController。如果需要把多页输入处理到一个表单,那么可以继承 AbstractWizardFormController。

  示例应用程序有助于直观地学习这些特性。银行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检索他们的帐户信息。在构建银行应用程序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如何配置 Spring MVC 框架和实现框架的视图层,视图层包括 JSTL 标记(用于显示输出的数据)和JavaServer Pages 技术。

  配置 Spring MVC

  要开始构建示例应用程序,请配置 Spring MVC 的 DispatcherServlet。请在 web.xml 文件中注册所有配置。清单 1 显示了如何配置 sampleBankingServlet。

  清单 1. 配置 Spring MVC DispatcherServlet

  <servlet>
  <servlet-name>sampleBankingServle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
  org.springframework.we.servlet.DispatcherServlet
  <servlet-class>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DispatcherServlet 从一个 XML 文件装入 Spring 应用程序上下文,XML 文件的名称是 servlet 的名称后面加上 -servlet 。在这个示例中,DispatcherServlet 会从 sampleBankingServlet-servlet.xml 文件装入应用程序上下文。

  配置应用程序的 URL

  下一步是配置想让 sampleBankingServlet 处理的 URL。同样,还是要在 web.xml 中注册所有这些信息。

  清单 2. 配置想要处理的 URL

  <servlet-mapping>
  <servlet-name> sampleBankingServlet<servlet-name>
  <url-pattern>*.jsp</url-pattern>
  </servlet-mapping>

  装入配置文件

  下面,装入配置文件。为了做到这点,请为 Servlet 2.3 规范注册 ContextLoaderListener 或为 Servlet 2.2 及以下的容器注册 ContextLoaderServlet。为了保障后向兼容性,请用 ContextLoaderServlet。在启动 Web 应用程序时,ContextLoaderServlet 会装入 Spring 配置文件。清单 3 注册了 ContextLoaderServlet。

  清单 3. 注册 ContextLoaderServlet

  <servlet>
  <servlet-name>context>servlet-name>
  <servlet-class>
  org.springframework.web.context.ContextLoaderServlet
  </servlet-class>
  <load-on-startup>1</load-on-startup>
  </servlet>

  contextConfigLocation 参数定义了要装入的 Spring 配置文件,如下面的 servlet 上下文所示。

  <context-param>
  <param-value>contextConfigLocation</param-value>
  <param-value>/WEB-INF/sampleBanking-services.xml</param-value>
  </context-param>

  sampleBanking-services.xml 文件代表示例银行应用程序服务的配置和 bean 配置。如果想装入多个配置文件,可以在 <param-value> 标记中用逗号作分隔符。

  Spring MVC 示例

  示例银行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根据惟一的 ID 和口令查看帐户信息。虽然 Spring MVC 提供了其他选项,但是我将采用 JSP 技术作为视图页面。这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包含一个视图页用于用户输入(ID 和口令),另一页显示用户的帐户信息。

  我从 LoginBankController 开始,它扩展了 Spring MVC 的 SimpleFormController。SimpleFormContoller 提供了显示从 HTTP GET 请求接收到的表单的功能,以及处理从 HTTP POST 接收到的相同表单数据的功能。LoginBankController 用 AuthenticationService 和 AccountServices 服务进行验证,并执行帐户活动。“ 配置视图属性 ”一节中的 清单 5 描述了如何把 AuthenticationService 和 AccountServices 连接到 LoginBankController。 清单 4 显示了 LoginBankController 的代码。

  配置视图属性

  下面,我必须注册在接收到 HTTP GET 请求时显示的页面。我在 Spring 配置中用 formView 属性注册这个页面,如清单 5 所示。sucessView 属性代表表单数据提交而且 doSubmitAction() 方法中的逻辑成功执行之后显示的页面。formView 和 sucessView 属性都代表被定义的视图的逻辑名称,逻辑名称映射到实际的视图页面。

  清单 5. 注册 LoginBankController

  <bean id="loginBankController"
  class="springexample.controller.LoginBankController">
  <property name="sessionForm"><value>true</value></property>
  <property name="commandName"><value>loginCommand</value></property>
  <property name="commandClass">
  <value>springexample.commands.LoginCommand</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authenticationService">
  <ref bean="authenticationService" />
  </property>
  <property name="accountServices">
  <ref bean="accountServices" />
  </property>
  <property name="formView">
  <value>login</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successView">
  <value>accountdetail</value>
  </property>

  </bean>

  commandClass 和 commandName 标记决定将在视图页面中活动的 bean。例如,可以通过 login.jsp 页面访问 loginCommand bean,这个页面是应用程序的登录页面。一旦用户提交了登录页面,应用程序就可以从 LoginBankController 的 onSubmit() 方法中的命令对象检索出表单数据。

  视图解析器

  Spring MVC 的 视图解析器 把每个逻辑名称解析成实际的资源,即包含帐户信息的 JSP 文件。我用的是 Spring 的 InternalResourceViewResolver,如 清单 6 所示。

  因为我在 JSP 页面中使用了 JSTL 标记,所以用户的登录名称解析成资源 /jsp/login.jsp,而 viewClass 成为 JstlView。

  验证和帐户服务

  就像前面提到的,LoginBankController 内部连接了 Spring 的 AccountServices 和 AuthenticationService。AuthenticationService 类处理银行应用程序的验证。AccountServices 类处理典型的银行服务,例如查找交易和电汇。清单 7 显示了银行应用程序的验证和帐户服务的配置。

  清单 7. 配置验证和帐户服务

  <beans>

  <bean id="accountServices"
  class="springexample.services.AccountServices">

  </bean>

  <bean id="authenticationService"
  class="springexample.services.AuthenticationService">

  </bean>

  </beans>

  以上服务在 sampleBanking-services.xml 中注册,然后装入 web.xml 文件中,就像 前面讨论的那样。控制器和服务配置好后,这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部署和测试它时会发生什么!

  部署应用程序

  我把示例应用程序部署在 Tomcat servlet 容器中。Tomcat 是 Java Servlet 和 Java ServerPagest 技术的官方参考实现中使用的 servlet 容器。如果以前没这么做过,请 下载 jakarta-tomcat-5.0.28.exe 并运行它把 Tomcat 安装到自己喜欢的任何位置,例如 c:\tomcat5.0。

  接下来,下载示例代码 并释放到驱动器(例如 c:\ )上。创建了 Spring 项目的文件夹之后,打开它并把 spring-banking 子文件夹拷贝到 c:\tomvat5.0\webapps。spring-banking 文件夹是一个 Web 档案,里面包含 Spring MVC 示例应用程序。lib 文件夹包含应用程序需要的 Spring 框架、与Spring 相关的 MVC 库以及 JSTL 标记库和 jar 文件。

  要启动 Tomcat 服务器,请使用以下命令:

  cd bin C:\Tomcat 5.0\bin> catalina.bat start
  Tomcat 应当启动并部署 Spring MVC 示例应用程序。

  测试应用程序

  要测试应用程序,请打开 Web 浏览器,指向 http://localhost:tomcatport/springbanking 并用 Tomcat 服务器实际运行的端口替换 tomcatport。应当看到图 1 所示的登录屏幕。输入用户 ID “admin”和口令“password”,并按下登录按钮。其他用户 ID 或口令会造成来自验证服务的错误。

  图 1. Spring MVC 示例登录屏幕

登录成功之后,会看到图 2 所示的帐户细节页面。

  图 2. Spring MVC 示例帐户细节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