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基础知识(六)~~如何保证电缆性能

楼主:
作者:陆飞 兰淑平

摘自:《网络世界》

许多用户和安装商面临着如何在园区网环境里进行楼间廉价高效数据传输的问题。

路由的选择、传输距离和应用环境都将影响对电缆介质的选择,不正确或不恰当的选择将会导致布线投资的有限期缩短,而重新安装也会导致网络系统运行的停止。

如果是室外应用,通常对于园区网连接的选择是光纤系统。光纤真正的开销在光纤布线系统的端接和光电设备上,当用户只需要在楼间50米的距离内传达输10Mbps或 100Mbps时,一般不采用光纤。

将常规5类铜缆埋入地下或架空铺设将可能会导致某一网络沿布线线路的传输失败,所以选择现有的室外直埋增强型5类电缆会带来廉价的链路。在决定选择这些室外局域网电缆之前应对它的设计进行充分理解。

多年来防潮保护网在通信电缆中一直应用,这些铝聚合材料有重叠封口作为保护,降低水蒸汽的渗透路径来地阻止水的进入。然而一个无保护的干燥电缆将需要遭受长达半年到一年由于浸润而产生的的液化,一个带防潮保护网的干燥电缆才会得到彻底保护。这样设计的电缆大约与箔屏蔽局域网电缆类似,端接通用简单。

所以,布线系统设计者必须考虑到应用环境,这包括下列环境及影响电缆的参数。

电缆是否放置于:

屋檐下。电缆只要不直接暴露在阳光照射或超高温下,标准局域网电缆就可以应用,建议使用管道;外墙上。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墙面及人为损坏;

管道里(塑料或金属的)。如在管道里,注意塑料管道的损坏及金属管道的导热;

悬空应用/ 架空电缆。考虑电缆的下垂和压力。打算采用哪种捆绑方式?电缆是否被阳光直接照射;
  直接在地下电缆沟中铺设,这种环境是控制范围最小的。电缆沟的安装要定期进行干燥或潮湿程度的检查;

地下管道。为便于今后的升级、电缆更换以及与表面压力和周围环境相隔离,铺设管道是一个较好的方法。但不要寄希望于管道会永远保持干燥,这将影响对电缆种类的选择。

影响电缆性能的因素包括:

紫外线(UV)——不要将无紫外线防护的电缆应用于阳光的直射环境内,应选择黑色聚乙烯或PVC外皮的电缆,如奔瑞公司(Brand-Rex)的4对增强型5类MegaOutdoor室外电缆,它带有金属网防潮保护层及黑色聚乙烯外皮,适用于绝大多数楼间连接,不管是架空铺设、地面安装还是管道内施工均可以采用;

热度——电缆在金属管道或线槽内的温度很高,许多聚合材料在这种温度下会降低使用寿命,应选择黑色聚乙烯或PVC外皮;

水——水是局域网电缆的真正杀手。在局域网双绞线电缆内的水分会增加电缆的电容,从而降低了阻抗并引起近端串扰问题。若要有效防止潮湿和水蒸气,需要采用金属屏蔽网保护层;

机械损坏(修复费用)——光缆的修复是十分昂贵的,在每一个间断点至少需要两次端接;

接地——如果电缆的屏蔽层需要接地,则必须遵守相应的标准;

路由总长度(不仅仅指楼间)——大楼间采用室外级的局域网双绞线电缆,其总长度要限制在90米之内。对于100Mps或1000Mbps网络,其铺设距离不能超过这一限定。如果铺设的距离在100米到300米之间,则应该选择光缆。

可用下列的简单实验自测一下布线投资是否安全:用20米增强型5类UTP电缆分别在两端进行端接;在电缆中点的位置小心拨开电缆外皮,露出一小段铜缆(1厘米);按照AN/NZS D级标准测试电缆;将电缆的切割部分浸泡在水中1-2分钟,然后再重新测试,结果如下表所表示:

参数 干燥电缆 潮湿的电缆 差别

阻抗(欧姆) 109 75 -34

长度(m) 20 27 +7

延迟(ns) 97 133 +36

衰减 5.1 7.7 +2.6

近端串扰(冗余) 15 10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