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基础知识(七)~~路由基础

楼主:
一、什么是路由

路由是把信息从源穿过网络传递到目的的行为,在路上,至少遇到一个中间节点。路由通常与桥接来对比,在粗心的人看来,它们似乎完成的是同样的事。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桥接发生在OSI参考协议的第二层(链接层),而路由发生在第三层(网络层)。这一区别使二者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使用不同的信息,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其任务。

路由的话题早已在计算机界出现,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获得商业成功,这一时间延迟的主要原因是七十年代的网络很简单,后来大型的网络才较为普遍。

二、路由的组成

路由包含两个基本的动作:确定最佳路径和通过网络传输信息。在路由的过程中,后者也称为(数据)交换。交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选择路径很复杂。

1、路径选择

metric是路由算法用以确定到达目的地的最佳路径的计量标准,如路径长度。为了帮助选路,路由算法初始化并维护包含路径信息的路由表,路径信息根据使用的路由算法不同而不同。

路由算法根据许多信息来填充路由表。目的/下一跳地址对告知路由器到达该目的最佳方式是把分组发送给代表“下一跳”的路由器,当路由器收到一个分组,它就检查其目标地址,尝试将此地址与其“下一跳”相联系。下表为一个目的/下一跳路由表的例子。

表5-1 目的/下一跳对应表决定数据的最佳路径

路由表还可以包括其它信息。路由表比较metric以确定最佳路径,这些metric根据所用的路由算法而不同,下面将介绍常见的metric。路由器彼此通信,通过交换路由信息维护其路由表,路由更新信息通常包含全部或部分路由表,通过分析来自其它路由器的路由更新信息,该路由器可以建立网络拓扑细图。路由器间发送的另一个信息例子是链接状态广播信息,它通知其它路由器发送者的链接状态,链接信息用于建立完整的拓扑图,使路由器可以确定最佳路径。

2、交换

交换算法相对而言较简单,对大多数路由协议而言是相同的,多数情况下,某主机决定向另一个主机发送数据,通过某些方法获得路由器的地址后,源主机发送指向该路由器的物理(MAC)地址的数据包,其协议地址是指向目的主机的。

路由器查看了数据包的目的协议地址后,确定是否知道如何转发该包,如果路由器不知道如何转发,通常就将之丢弃。如果路由器知道如何转发,就把目的物理地址变成下一跳的物理地址并向之发送。下一跳可能就是最终的目的主机,如果不是,通常为另一个路由器,它将执行同样的步骤。当分组在网络中流动时,它的物理地址在改变,但其协议地址始终不变,如下图所示。

上面描述了源系统与目的系统间的交换,ISO定义了用于描述此过程的分层的术语。在该术语中,没有转发分组能力的网络设备称为端系统(ES--end system),有此能力的称为中介系统(IS--intermediate system)。IS又进一步分成可在路由域内通信的域内IS(intradomain IS)和既可在路由域内有可在域间通信的域间IS(interdomain IS)。路由域通常被认为是统一管理下的一部分网络,遵守特定的一组管理规则,也称为自治系统(autonomous system)。在某些协议中,路由域可以分为路由区间,但是域内路由协议仍可用于在区间内和区间之间交换数据。

三、路由算法

路由算法可以根据多个特性来加以区分。首先,算法设计者的特定目标影响了该路由协议的操作;其次,存在着多种路由算法,每种算法对网络和路由器资源的影响都不同;最后,路由算法使用多种metric,影响到最佳路径的计算。下面的章节分析了这些路由算法的特性。

1、设计目标

路由算法通常具有下列设计目标的一个或多个:

  • 优化

  • 简单、低耗

  • 健壮、稳定

  • 快速聚合

  • 灵活性

优化指路由算法选择最佳路径的能力,根据metric的值和权值来计算。例如有一种路由算法可能使用跳数和延迟,但可能延迟的权值要大些。当然,路由协议必须严格定义计算metric的算法。

路由算法也可以设计得尽量简单。换句话说,路由协议必须高效地提供其功能,尽量减少软件和应用的开销。当实现路由算法的软件必须运行在物理资源有限的计算机上时高效尤其重要。

路由算法必须健壮,即在出现不正常或不可预见事件的情况下必须仍能正常处理,例如硬件故障、高负载和不正确的实现。因为路由器位于网络的连接点,当它们失效时会产生重大的问题。最好的路由算法通常是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证实在各种网络条件下都很稳定的算法。

此外,路由算法必须能快速聚合,聚合是所有路由器对最佳路径达成一致的过程。当某网络事件使路径断掉或不可用时,路由器通过网络分发路由更新信息,促使最佳路径的重新计算,最终使所有路由器达成一致。聚合很慢的路由算法可能会产生路由环或网路中断。

在下图中的路由环中,某分组在时间t1到达路由器1,路由器1已经更新并知道到达目的的最佳路径是以路由器2为下一跳,于是就把该分组转发给路由器2。但是路由器2还没有更新,它认为最佳的下一跳是路由器1,于是把该分组发回给路由器1,结果分组在两个路由器间来回传递直到路由器2收到路由更新信息或分组超过了生存期。

路由算法还应该是灵活的,即它们应该迅速、准确地适应各种网络环境。例如,假定某网段断掉了,当知道问题后,很多路由算法对通常使用该网段的路径将迅速选择次佳的路径。路由算法可以设计得可适应网络带宽、路由器队列大小和网络延迟。

2、算法类型

各路由算法的区别点包括:

  • 静态与动态

  • 单路径与多路径

  • 平坦与分层

  • 主机智能与路由器智能

  • 域内与域间

  • 链接状态与距离向量

(1)静态与动态

静态路由算法很难算得上是算法,只不过是开始路由前由网管建立的表映射。这些映射自身并不改变,除非网管去改动。使用静态路由的算法较容易设计,在网络通信可预测及简单的网络中工作得很好。

由于静态路由系统不能对网络改变做出反映,通常被认为不适用于现在的大型、易变的网络。九十年代主要的路由算法都是动态路由算法,通过分析收到的路由更新信息来适应网络环境的改变。如果信息表示网络发生了变化,路由软件就重新计算路由并发出新的路由更新信息。这些信息渗入网络,促使路由器重新计算并对路由表做相应的改变。

动态路由算法可以在适当的地方以静态路由作为补充。例如,最后可选路由(router of last resort),作为所有不可路由分组的去路,保证了所有的数据至少有方法处理。

(2)单路径与多路径

一些复杂的路由协议支持到同一目的的多条路径。与单路径算法不同,这些多路径算法允许数据在多条线路上复用。多路径算法的优点很明显:它们可以提供更好的吞吐量和可靠性。

(3)平坦与分层

一些路由协议在平坦的空间里运作,其它的则有路由的层次。在平坦的路由系统中,每个路由器与其它所有路由器是对等的;在分层次的路由系统中,一些路由器构成了路由主干,数据从非主干路由器流向主干路由器,然后在主干上传输直到它们到达目标所在区域,在这里,它们从最后的主干路由器通过一个或多个非主干路由器到达终点。

路由系统通常设计有逻辑节点组,称为域、自治系统或区间。在分层的系统中,一些路由器可以与其它域中的路由器通信,其它的则只能与域内的路由器通信。在很大的网络中,可能还存在其它级别,最高级的路由器构成了路由主干。

分层路由的主要优点是它模拟了多数公司的结构,从而能很好地支持其通信。多数的网络通信发生在小组中(域)。因为域内路由器只需要知道本域内的其它路由器,它们的路由算法可以简化,根据所使用的路由算法,路由更新的通信量可以相应地减少。

(4)主机智能与路由器智能

一些路由算法假定源结点来决定整个路径,这通常称为源路由。在源路由系统中,路由器只作为存贮转发设备,无意识地把分组发向下一跳。其它路由算法假定主机对路径一无所知,在这些算法中,路由器基于自己的计算决定通过网络的路径。前一种系统中,主机具有决定路由的智能,后者则为路由器具有此能力。

主机智能和路由器智能的折衷实际是最佳路由与额外开销的平衡。主机智能系统通常能选择更佳的路径,因为它们在发送数据前探索了所有可能的路径,然后基于特定系统对“优化”的定义来选择最佳路径。然而确定所有路径的行为通常需要很多的探索通信量和很长的时间。

(5)域内与域间

一些路由算法只在域内工作,其它的则既在域内也在域间工作。这两种算法的本质是不同的。其遵循的理由是优化的域内路由算法没有必要也成为优化的域间路由算法。

(6)链接状态与距离向量

链接状态算法(也叫做短路径优先算法)把路由信息散布到网络的每个节点,不过每个路由器只发送路由表中描述其自己链接状态的部分。距离向量算法(也叫做Bellman-Ford算法)中每个路由器发送路由表的全部或部分,但只发给其邻居。也就是说,链接状态算法到处发送较少的更新信息,而距离向量算法只向相邻的路由器发送较多的更新信息。

由于链接状态算法聚合得较快,它们相对于距离算法产生路由环的倾向较小。在另一方面,链接状态算法需要更多的CPU和内存资源,因此链接状态算法的实现和支持较昂贵。虽然有差异,这两种算法类型在多数环境中都可以工作得很好。

3、路由的metric

路由表中含有由交换软件用以选择最佳路径的信息。但是路由表是怎样建立的呢?它们包含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路由算法怎样根据这些信息决定哪条路径更好呢?

路由算法使用了许多不同的metric以确定最佳路径。复杂的路由算法可以基于多个metric选择路由,并把它们结合成一个复合的metric。常用的metric如下:

  • 路径长度

  • 可靠性

  • 延迟

  • 带宽

  • 负载

  • 通信代价

路径长度是最常用的路由metric。一些路由协议允许网管给每个网络链接人工赋以代价值,这种情况下,路由长度是所经过各个链接的代价总和。其它路由协议定义了跳数,即分组在从源到目的的路途中必须经过的网络产品,如路由器的个数。

可靠性,在路由算法中指网络链接的可依赖性(通常以位误率描述),有些网络链接可能比其它的失效更多,网路失效后,一些网络链接可能比其它的更易或更快修复。任何可靠性因素都可以在给可靠率赋值时计算在内,通常是由网管给网络链接赋以metric值。

路由延迟指分组从源通过网络到达目的所花时间。很多因素影响到延迟,包括中间的网络链接的带宽、经过的每个路由器的端口队列、所有中间网络链接的拥塞程度以及物理距离。因为延迟是多个重要变量的混合体,它是个比较常用且有效的metric。

带宽指链接可用的流通容量。在其它所有条件都相等时,10Mbps的以太网链接比64kbps的专线更可取。虽然带宽是链接可获得的最大吞吐量,但是通过具有较大带宽的链接做路由不一定比经过较慢链接路由更好。例如,如果一条快速链路很忙,分组到达目的所花时间可能要更长。

负载指网络资源,如路由器的繁忙程度。负载可以用很多方面计算,包括CPU使用情况和每秒处理分组数。持续地监视这些参数本身也是很耗费资源的。

通信代价是另一种重要的metric,尤其是有一些公司可能关系运作费用甚于性能。即使线路延迟可能较长,他们也宁愿通过自己的线路发送数据而不采用昂贵的公用线路。

四、网络协议

可被路由的协议(Routed Protocol)由路由协议(Routing Protocol)传输,前者亦称为网络协议。这些网络协议执行在源与目的设备的用户应用间通信所需的各种功能,不同的协议中这些功能可能差异很大。网络协议发生在OSI参考模型的上四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术语routed protocol(可被路由的协议)和routing protocol(路由协议)经常被混淆。routed protocol在网络中被路由,例如IP、DECnet、AppleTalk、Novell NetWare、OSI、Banyan VINES和Xerox Network System(XNS)。而路由协议是实现路由算法的协议,简单地说,它给网络协议做导向。路由协议如:IGRP、EIGRP、OSPF、EGP、BGP、IS-IS及RIP等。我们将陆续介绍上述的各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