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同堂 第五代隐形网络汽车防盗器面市

楼主:
汽车防盗可以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本期要介绍的是电子类汽车防盗器,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个五代同堂的有趣现象。车主可以从本期汽车用品版面的全方位介绍当中,了解各种电子汽车防盗器的档次与价位,优势与缺点,从而在购买使用这类产品时做到心中有数。

  第一代产品 占据90%市场份额

  何谓电子汽车防盗器,它是指防止汽车被盗窃或被破坏而嵌入汽车主电路的一种电子系统。最早电子类汽车防盗器,确切地说是电子类防盗门闩。它主要是靠锁定离合、制动、油门或转向盘、变速挡来达到防盗的目的,但只防盗不报警。另外,当四道车门关上以后,司机在车内将控制键按下,可以防止在急速转弯时车门突然打开,而将车内的人甩出。

  为了弥补只防盗不报警的缺点,装有遥控装置的汽车报警防盗器应运而生,这是第一代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子类汽车防盗器。它最早在德国和意大利生产,主要靠锁定点火装置来达到汽车防盗的目的,同时具有声音报警功能。1987年,这类产品由台湾输入到内地生产。当时最早的生产厂家有中一、PLC以及里程三大家,在1998年之前,三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后由于产品遇到致命的静电障碍,三家的市场份额一路下滑,直到2000年静电问题才得以解决,但市场上已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一代电子汽车防盗产品属于单向电子汽车防盗器,即车主通过遥控器来控制汽车,但是车子的真实状况却无法反馈回车主。由于价格便宜,容易安装,第一代产品占据了电子类汽车防盗器90%市场份额。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常见品牌有:迪宝龙、三源、天能、PLC、鹰卫士、华泰、佐敦、南科、瑞迪澳、铁金刚、雷顿、世界通等等。

  优点:价格便宜,安装简易,而遇到故障拆卸也极其简单,只需要打开仪表台将主机拉下即可。功能简单,能自动断电,只有个别产品还能够自动断油路。

  缺点:质量不稳定,抗干扰度较差,在电视台发射塔周围,闹市区里,大机器的噪音下,因为受到高频率干扰,容易接受不到信号。

  参考价格:包括安装费,300—400元左右。

  第二代产品 反馈车况信息

  第二代电子汽车防盗产品最早在韩国出现,2000年由天能公司引入内地。这种汽车防盗器不仅可遥控使用,还能将车辆状态传递给车主,例如某侧的车门被开启或车窗玻璃被破坏等。其遥控有效距离较远,可划分为两类,一类为100米左右,另一类为400—500米,但反馈信息距离却可以达到1000米,这是由于汽车防盗器的电量小,而汽车蓄电池携带的电量较大。

  目前生产第二代电子汽车防盗产品的厂家,除了天能以外,大部分生产第一代产品的厂商都有推出自己的产品,如迪宝龙、三源、PLC、鹰卫士、华泰、佐敦、南科、瑞迪澳、铁金刚、雷顿等。目前这一类电子汽车防盗器占据市场份额的8%—9%。

  优点:在很远的距离便可以知道汽车的状态,如发动机、车门、前后尾箱是否被打开,是否有人恶意损坏车辆等等,而且还能够自动断电。

  缺点:价格高,不容易安装,由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容易出现使用上的问题,如由于冬冷夏热或者原料的质量问题导致技术不过关,误差率大,车门有时会打不开。防盗器遥控器电池普遍只能使用一个月左右,耗电大。

  参考价格:包括安装费,800—1000元左右。

  第三代产品应用GPS技术

  第三代产品以GPS卫星定位汽车防盗系统为代表,属网络汽车防盗器,它主要靠锁定点火装置达到防盗的目的,同时还可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将报警信息和报警车辆所在位置无声地传送到报警中心。

  GPS网络汽车防盗器的功能非常多,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时监测车辆位置,还可以通过车载移动电话监听车内声音,必要时可以通过手机关闭车辆油路、电路并锁死所有门窗。如果GPS网络汽车防盗器被非法拆卸,它会自己发出报警信息,报警台很快就能准确判断车辆方位。这类产品因费用太高等各方面原因,目前在市场上还不普及,市场占有率非常低。一些常见的品牌有赛格车圣、华强、迈吉贝斯、大三通,车神110,等等。

  参考价格:2 0 0 0—5000元。

  第四代产品蓝牙技术亮相

  在介绍第四代产品之前,先介绍一下介于第二代产品与第四代产品之间的芯片数码电子汽车防盗技术。现在许多轿车都在出厂前安装了车用电脑防盗系统,车主起动车辆,只有当车钥匙芯片数据与车载电脑预存数据相符,电脑才会通知相关系统开始工作,允许发动机启动。自带车载电脑防盗系统的轿车不需要再安装电子防盗器。如果安装,容易和原车所安装的防盗系统发生系统冲突;如果一定要额外安装电子防盗器,请注意与点火系统分离,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无法启动等故障。

  有些车型已经开始使用隐型IC卡代替车钥匙,车主只要走进车辆3米至5米范围,防盗器将自动解锁,车主坐进车内按下点火开关,车辆就被打着。当车主离开车辆5米后,车门将自动上锁。市面也有少数厂家在生产此类产品,但业内人士认为很多都是在炒概念。

  真正的第四代汽车防盗器则采用了蓝牙技术,这种技术的优点在于非接触式,可以直接放在钥匙里,目前只在最新款的奔驰车上才被应用,国内还未引进生产。

  第五代产品隐形网络汽车防盗器

  隐形汽车防盗终器是一种超小型定位终端机,它于车体无关,不用安装连线,可长期待机工作(一节电池可工作2-3年)。使用起来简单,只要把它藏在车体内,然后在运营商那里申请开号,就可以通过手机来确定车辆的位置。当你的车辆防盗系统失灵而使汽车丢失时,用户可通过手机确定位置把它找回。此系统由于使用了中国移动的无线网络,所以无论你的车开到哪里,只要手机能通话的地方,就能确知你的车的具体位置。它的另一优点是使用成本低,用户可选择包月和按次不同的记费方法,不会给车主造成更多的额外负担。

  此隐形网络汽车防盗器的好处还在于盗贼很难确定隐形防盗终端的具体安装位置和是否安装,所以不宜被破坏,车辆即使被盗贼在异地买掉也可被追回。这样也同时打击了国内庞大的汽车销赃市场,而使得高速增长的盗车率得以扼制。

  第五代隐形网络汽车防盗器现今刚刚面市,目前仅在深圳开通了试验系统。据悉马上就会在全国开展这项业务。它的代表产品是目前由桑尼数码科技公司推出的“蜂眼超小型网络汽车防盗器”。

网友:
年底如何防丢车 加装防盗有诀窍

每年年底,都是机动车失窃的高峰期。那么,选择什么样的防盗设施,才能把丢车的风险降至最低呢? 何谓汽车防盗???盗不走才是硬道理 买车前,经常做梦买车,买车后,经常做梦丢车,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爱车不给盗走,成了有车族永远的心病,给爱车买盗抢险不失为一种比较保险的方式,但是不是买了盗抢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事实绝非如此,车子被盗后,就算跟保险公司理赔成功,在金额上车主还得损失不少,更何况那复杂的报案、举证、理赔等手续得花上大量时间和精力,有的甚至理赔不成。 随着车贼的技术日渐高明,从几分钟到几十秒搞定一部车,普通机械锁和电子防盗器已形同虚设。当然像导航GPS在被盗后的追踪方面发挥了不少作用,曾经风靡一时的“GPS防盗器”,也因其网络覆盖不全,信号容易被屏蔽而渐失往日光彩。像GPS多依靠于警方的力量,所谓的防盗只是在丢车后的追踪,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有的防盗功能,如果车主丢车后没有马上报警,“比如:车主在外地”,警方那也不会清楚车的位置,而且其特征明显(车载电话、定位天线外露)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发现并破坏,那时就算是报警,用处也不是很大,GPS只不过是个导航仪,其实,选择汽车防盗器目标还是在一个“防”字。 四轮锁定汽车防盗系统:不仅给您省去了拉手刹杆的麻烦,在防盗方面也有突出优势,比如:应用滚动码技术克服了固定码易破解的缺点,还不用改动原来的线路,少去了因为断路引起自燃的隐患,系统启动后即使引擎启动也无法开走车。安装简易,电源单独不与车身的线路干涉,电源只接电瓶正负极。且电源供应只在密码辨识的期间与改变阀体位置的时候所需,因此系统于操作完成后自动断电,防盗系统不需电源来来维持防盗的功能,因此破坏电源、线路均无法破坏其防盗的功效。优于市场上所有的电子式防盗器需要电源维持防盗的功效。 所以-----盗不走才是硬道理!!! 有了这样的防盗系统 ,要想偷车只能背着走. 希望各路朋友前来洽谈! 电话 02039996078代先生13725472863 QQ 88045612 四轮锁定汽车防盗系统:采用机械原理为设计的基础,是将刹车油路系统内串联1个防盗主机,由密码辩识方法来改变主机内的油道为双向与单向,防盗设定期间主机维持单向,将刹车踏板踩下,则刹车油路无法回流,达到刹车锁定的防盗效果。该原理产品已经被实际运用在奔驰、宝马、奥迪、皇冠等一些高档车型中,防止车被拖走。 安装简易,电源单独不与车身的线路干涉,电源只接电瓶正负极。且电源供应只在密码辨识的期间与改变阀体位置的时候所需,因此系统于操作完成后自动断电,防盗系统不需电源来来维持防盗的功能,因此破坏电源、线路均无法破坏其防盗的功效。优于市场上所有的电子式防盗器需要电源维持防盗的功效。 全球销售已有13年多的历史,是项产品成熟度、耐久性、功能性、市场接受度、在购度都非常高的防盗产品。因为其防盗的观念与功效无法被其它的产品所超越与取代,才有存在的价值。不论是客户、经销、代理都是不可多得的防盗器 汽车卫兵-四轮锁定是新型的防盗系统,有别于目前市场上的电子防盗器与机械式防盗锁。主动防盗、防盗功能强、能完全确保车辆无法移动达到车子不失窃的目的。利用八位滚动密码控制系统来控制防盗主机的精密马达改变阀门开关。让车辆防盗期间刹车踏板踩下则四轮锁定车辆无法移动。此类产品在台发行13年来有六万多名奔驰、宝马与各车主认证产品的功效,无失窃纪录。更为台湾警界推荐最有效的防盗系统,奔驰宝马车厂指定使用的防盗系统。经德国原厂技师认证不影响煞车性能与行使安全。

网友:

试目以待!

网友:
电话:0755-29511668
手机:13928413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