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的有关rfid标准的一些简单知识

楼主:
Iso7816
本规范定义了ID-1型带触点集成卡技术要求

ISO 10374
ISO 10374标准说明了基于微波应答器的集装箱自动识别系统。
应答器为有源设备,工作频率为850MHz~950Mhz及2.4GHz~2.5GHz。只要应答器处于此场内就会被活化并采用变形的FSK副载波通过反向散射调制做出应答。信号在两个副载波频率40kHz和20kHz之间被调制。
此标准和ISO 6346共同应用于集装箱的识别,ISO 6346规定了光学识别,ISO 10374则用微波的方式来表征光学识别的信息。

ISO11784标准ISO 11785
工作频率:134.2KHz 应用动物识别
ISO 11784和11785分别规定了动物识别的代码结构和技术准则,标准中没有对应答器样式尺寸加以规定,因此可以设计成适合于所涉及的动物的各种形式,如玻璃管状、耳标或项圈等。
技术准则规定了应答器的数据传输方法和阅读器规范。工作频率为134.2KHz,数据传输方式有全双工和半双工两种,阅读器数据以差分双相代码表示。应答器采用FSK调制,NRZ编码。
由于存在较长的应答器充电时间和工作频率的限制,通信速率较低。

Iso14223

ISO 10536
ISO 10536标准主要发展于1992到1995年间,由于这种卡的成本高,与接触式IC卡相比优点很少,因此这种卡从未在市场上销售。

Iso14443工作频率:13.56MHz±7KHz
ISO14443定义了TYPE A、TYPE B两种类型协议。通信速率为106kbits/s,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载波的调制深度及位的编码方式。读写距离稍近,但应用较广泛,
从PCD向PICC传送信号时,TYPE A采用改进的Miller编码方式,调制深度为100%的ASK信号;TYPE B则采用NRZ编码方式,调制深度为10%的ASK信号。
ISO14443 A teypA一般用于公交卡和小额储值卡
ISO14443 B typeB的加密技术高,一般用于身份证、护照、银联卡等,目前的第二代电子身份证采用的标准是ISO 14443 TYPE B协议
ISO14443 C

ISO/IEC 15693标准
工作频率:13.56MHz±7KHz
调制方式:脉冲位置调制
VCD和VICC全部都用ASK调制原理,调制深度为10%和100%,VICC必须对两种调制深度正确解码。 ISO15693读写距离较远,当然这也与应用系统的天线形状和发射功率有关。它与ISO 18000-3兼容

ISO18000系列
ISO18000-1 第一部分 标准的参数定义
ISO18000-2 第二部分 通讯接口125khz、134.2khz应用动物识别
ISO18000-3 第三部分 13.56MHz频率通讯接口参数
ISO18000-4 第四部分 通讯接口参数
ISO18000-5 第五部分
ISO18000-6 第六部分 860-930MHz频率通讯接口参数,其中ISO 18000-6基本上是整合了一些现有RFID厂商的产品规格和EAN-UCC所提出的标签架构要求而订出的规范。它只规定了空气接口协议,对数据内容和数据结构无限制,因此可用于EPC
180006A标准 英国大不列颠科技集团(BTG)提出,特点是存储容量大,抗冲突能力弱,指令类型多
180006B标准 美国Intermec科技公司(Intermec Technologies)提出,特点是存储容量小,抗冲突能力强,指令简单
ISO18000-7 第七部分 433MHz频率通讯接口参数

Iso18092

EPC标准
EPC Global规定用于EPC的载波频率为13.56MHz和860MHz~930MHz两个频段
Class 0 (Read-Only) 0类设计使用较宽的频谱(4—6MHz),限制了其在欧洲5MHz应用 美国Matrics公司(近期被美国Symbol科技公司收购)提出
Class 1 (R/W) 1类器件在扫描范围和吞吐量方面受到限制(扫描范围不足3英尺、读取速度只有每秒1到2个标签)。Alien Technology 公司提出
UHF Generation 2 (R/W) 简称GEN2

ISO/IEC 15693标准详细内容
符合ISO/IEC 15693标准的信号接口部分的性能如下:
1.1 工作频率  工作频率为13.56MKz±7KHz
1.2 工作场强  工作场的最小值为0.15A/m,最大场为5A/m。
1.3 调制  用2种幅值调制方式,即10%和100%调制方式。阅读器应能确定用哪种方式。
1.3.1 100%幅值调制(图略)
1.3.2 10%的幅值调制(图略)
1.4 数据编码
数据编码采用脉冲位置调制。两种数据编码模式:256选1模式和4选1模式。
1.5 数率:有高和低两种数率。
2 符合ISO/IEC 15693标准的防冲突和传输协议
2.1 数据元数
2.1.1 UID 唯一标识符
64位的唯一标识符,在防冲突环和阅读器与应答器之间一对一的交换过程中用来标识唯一的应答器。
2.1.2 AFI 应用标识
AFI表示由阅读器锁定的应用类型。仅选取符合应用类型的应答器。
2.1.3 DSFID 数据存储格式标识
DSFID指明了应答器存储的数据结构。
2.1.4 CRC 循环冗余校验码
初始信息为‘FFFF’。
2.2 存储组织
最多有256个块;最大块的尺寸为256bits;最大的存储容量为64Kbits。
2.3 应答器的状态
Power off状态:没有被阅读器激活的请况下处于power off状态。
Ready 状态:被激活后,选择标识符没设立时,处理任何的请求。
Quit状态:寻卡标识设置,但选择标识设置时,在这种状态下处理任何请求。
Select状态:仅处理选择标识符设置的请求。
2.4 应答器的状态图(略)
2.5 防冲突
防冲突序列的目的是使用唯一标识UID来确定工作场中的唯一的应答器。阅读器通过设置槽数目标识来确定防冲突。掩码的长度是掩码值的信号位的长度,当使用16槽时,为0~60之间的值;当使用1槽时,为0~64之间的任何值。
2.6 指令
2.6.1 指令类型
共有四种指令类型:强制性的、可选的、自定义的和专用的。
2.6.2 指令代码 [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