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源管理及应用(二)

楼主:
下面就对有关电源管理的主要设置作一简单介绍,以AWARD BIOS为例。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 UP(电源管理设置)菜单一般都有以下选项:"Power Mangement"含义是:电源管理功能,一般默认值设为ENABLED/允许使用?quot;PM Conrtool by APM"含义是:是否将电源管理交给操作系统,一般默认值为Yes,这项要注意有的老主板默认值为NO。如果你的电脑操作系统不支持"APMS"则不能设为Yes。"Video off Method"含义是:关闭显示器的方法,其选项较多,有"DPMS"它是显示器电源管理系统的缩写意思是将显示器电源管理交给符合"DPMS"管理规范的操作系统,现在常用的主流操作系统均符合此规范。该项是默认选项,但必须有符合"DPMS"管理规范的显示器和显示卡支持,这点大家也不必担心现在的显示卡基本上都支持。其它选项有:V/H SYNC+Blank screen/ 关闭同步信号和亮度,此选项在设备不支持"DPMS"规范时推荐使用,比后一选项节电能力要强得多;Blank screen/黑屏 只关闭亮度不切断同步信号其作用相当于手动将亮度完全关闭节电能力非常有限不推荐使用。HDD Powr down含义是设置硬盘停止转动的时间。一般在将电源的管理功能交给操作系统后(PM Control by APM设为Yes)此项设置的默认值为Disable即禁止使用,由用户在操作系统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具体设置该功能的使用方式,如果你的主板设为Disable后不能使硬盘关闭可以再设为Enabled试一下(其它某些选项的情况与该项有相似之处)。如果还是不能使硬盘关闭,那就是BIOS有问题了你需要升级你的BIOS来解决该问题。VGA Active Monitor含义是设置显示器亮度激活。前面说过此项功能主要是用于计算机接入互联网后,需要远程唤醒或启动电脑时是否激活显示器的选择。其目的在于需要远程唤醒或开机并访问主机而不需要使用显示器时,使显示器仍处于睡眠状态,从而达到最大限度节约能源和保护显示设备的目的。该选项特别适用于工业上需要实现被远程访问或远程开机的监控各种无人值守设备的值班计算机上或是长期工作的服务器上。Soft-off by PWR-BTTN含义是设置计算机的电源关闭模式。选项有Instant-off/意思是按下电源开关立即关闭电源;Delay-4Secs/意思是按下电源开关后延迟4秒钟后再关闭电源,如果延迟时间不到4秒则计算机转入睡眠状态。Power LED In Suspend含义是设置机箱电源指示灯在系统处于挂起状态时的显示情况,一般可设为Blanking/闪烁、On/亮、Off/关闭,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Resume By Alarm含义是设置定时开机时间, Modem Ring resume含义是是否使用网络或MODEM实现远程唤醒或开机功能,如果你不需要使用MODEM唤醒或远程开机功能,最好在BIOS的电源管理设置中将该功能关闭。很多主板如果开启这项功能容易使操作系统中的电源管理设置失效使得计算机不能转入睡眠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外界的电磁辐射干扰使主板误认为是MODEM的唤醒或开机信号而启动计算机。

  ACPI管理模式:

  ACPI是一种比APM更高级的电源管理模式, 使用ACPI模式可以节省更多的电能, 那意味着什么? 那些被我们狂超的CPU在Suspense模式下的温度会非常低, 大概会比用APM模式低4-5度。 当然, ACPI和其他的电源卷管理方式一样, 必须要有软件和硬件的支持. WINDOWS 98及其后续产品和WINDOWS2000都对ACPI给与了全面的支持。就硬件来说, 主要是你的主板, 显卡和网卡要支持ACPI, 最近买的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你硬件的说明书. 好了讲了这么多, 到底怎样在我的电脑上实现ACPI功能呢?

  我们用WINDOWS 98来说明,如果你的WINDOWS 98还没安装,很简单你只要在安装时使用SETUP /PJ就可以了。 如果你已经装好了WINDOWS98,到设备管理器中, 在系统设备中, 有一项是高级电源管理, 双击它,选升级驱动程序, 显示所有设备, 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种是Advance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就选它, 一路回车, 系统提示你重启动。重启动之后, WIN98提示找到新硬件, 一路回车就可以了。

  由于ACPI是一种较新的电源管理模式, 在使用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最经常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电脑无法从Suspense模式中唤醒:这主要是硬件对ACPI支持的不好, 去查查说明书看看你的硬件是不是完全支持ACPI. 你也可以试着在Bios中Disable主板的Power Manger功能, 让Win98完全接管电源管理。 也有人反映在Bios中设置使用显卡的USWC(Uncacheable speculative write combining) 模式会有这样的情况, 改回到UC (Uncacheable) 模式就没有问题了。

  2.有的人可以Suspense to Disk,而有的就不行:Suspense to Disk只可以在FAT16实现. 如果你用FAT32, 当然就不可以了. 不过, 有的主板通过特殊的设计, 即便在FAT32上也可以实现Suspense to Disk, 不过这样的主板不多, 好像是只有Gigabyte可以。

  结束语

  在实际操作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只要我们从APM和ACPI两种模式调试,细心的积累经验,会真正实现环保节能的电源管理。

网友:

呵呵

网友:

很好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