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系列8位单片机源程序的组成

楼主:
PIC系列单片机的源程序是指PIC的助记符指令编写的程序(汇编语言程序)。这里将对PIC源程序的格式要求和其源程序的建立或书写作简要的介绍。
  一般来说对PIC单片机的源程序格式并没有要求统一的编写形式,用户可以根据习惯来编写,当然编写时应遵守汇编的一些规范。下面以PIC16F84芯片点亮一支发光二极管的汇编程序实例,介绍一种源程序编写的方法(格式),以供实际应用时参考。
  源程序清单
  1?File TURNON.ASM
  2?Assembly code for PIC16F84 microcontroller
  3?Turns on an LED connected to B0
  4?Uses RC oscillator,about 100kHz
  5?CPU configuration
  6?(it’s a 16F84,RC oscillator?
  7?watchdog timer off,power-up timer on)
  8?processor 16F84
  9?include <p16F84?inc>
  10?_config_RC_OSC&_WDT_OFF&_PWRTE_ON
  11?Program
  12?org 0;start at address 0
  13?At startup,all ports are inputs?
  14?Set Port B to all outputs
  15?movlw B‘00000000’;w=binary 00000000
  16?tris Portb     ;copy w to port B control reg
  17?Put a 1 in the lowest bit of port B?
  18?movlw B‘00000001’;w=binary 00000001
  19?movwf portb    ;copy w to port B itself
  20?Stop by going into an endless loop
  21?fin:goto fin
  22?end ;program ends here
  现对源程序清单逐行加以说明。
  第1行为文件(File)名,这里取名TURNON?ASM。TURNON意指一个接通(即接通LED)程序。ASM是源程序的扩展名。
  第2行说明是由适用于PIC16F84微控制器的汇编码编写的源程序。
  第3行说明程序用途是接通PIC16F84 PORTB的B0位LED。
  第4行说明由RC振荡器供给时钟,频率约为100kHz。
  第5、6、7行说明对16F84 CPU的结构设置(用RC振荡器,看门狗定时器即watchdog timer关,上电power-up定时器开,关于16F84的结构设置,后面将详谈)。
  第8、9、10行为伪指令。这是用来向汇编程序提供有关如何完成汇编的控制命令信息,它既是汇编过程的控制指令,也是汇编程序的操作指令。在这里8、9、10行还向汇编程序说明,单片机用的是16F84,用RC振荡器、看门狗定时器关断不用,但上电定时器接通使用。对照5、6行,可见二者内容相同,但一个是注释,专门为用户说明,另一个是伪指令,是为PC机的汇编程序提供命令信息。
  第11行又是注释,说明程序主体由此开始。
  第12行说明程序存放在由地址0开始的16F84单片机中的程序存贮器中,也是一条伪指令。
  第13、14两行为注释,说明后续的一段指令(两句)的作用,即在启动时,所有端口为输入,随即将B口设定为全输出(即各位均为输出)。
  第15行是汇编语言编写的第一条指令,即对二进制(B)数“00000000”存入工作寄存器W。
  第16行将W寄存器的内容(即00000000)传送到B口控制寄存器,使B口成为输出口。15、16行均带有注释。  第17行为注释,说明下面的二条指令是使B口的最低位为1。
  第18行的指令将二进制数00000001送入工作寄存器W,第19行指令则将W寄存器的内容复制到B口,则B口的最低位B0为高电平,其余各位则为低电平,使接到B0位的LED发光。
  第20行又是注释。说明下面的指令将使B0位为高的状态继续下去。
  第21行的指令为无限循环语句,维持B1口输出为高不变。
  第22行是伪指令END,表明程序到此结束。
  将清单所列程序在PC机上用一种名为MPASM的汇编软件进行汇编后,如无错误,即可获得扩展名为?HEX的相应机器码文件,借助编程器将该文件的相应内容烧入PIC16F84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内,并将编程好的芯片插入前述的电路板中,再加上电源,即可点亮16F84 B0位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