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B口“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楼主:
void PORTBINT( )
{
TRISB=0XF0; /*设置相应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OPTION=0x7F; /*B口弱上拉有效*/
PORTB=0X00; /*RB1,RB2 先送低电平*/
RBIE=1; /*B口变位中断允许 */
PORTB=PORTB; /*读B口的值,以锁存旧值,为变位中断创造条件*/
}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一个调试通过的例程,以供读者参考。有关显示的部分请读者参考前面章节。该程序中寄存器的位都用头文件中定义的位,如RB5表示PORTB的第5位,而不像前面几节那样自己定义。
#include <pic.h>
/*该程序用于通过PORTB的"电平变化中断"进行键盘的识别。*/
/*程序设置一个键值寄存器j,当按下S9键时j=1,按下S11键时 */
/*j=2,按下S10键时,j=3,按下S12键时j=4*/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const char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bf,0x89,0xff};
/*B口“电平变化中断”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BINT()
{
TRISB=0XF0; /*设置相应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OPTION=0x7F;
PORTB=0X00; /*RB1, RB2 先送低电平*/
RBIE=1; /*B口变位中断允许 */
PORTB=PORTB; /*读B口的值,为变位中断创造条件*/
}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
/*系统各输入输出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A=0xDF;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data=0X00; /*待显示的寄存器赋初值*/
}
/*键服务子程序*/
void KEYSERVE()
{
PORTB=0XFD ;
if(RB5==0) j=0X01;
if(RB4==0) j=0X03;
PORTB=0XFB ;
if(RB5==0) j=0X02;
if(RB4==0) j=0X04; /*以上通过逐行逐列扫描,以确定是何键按下*/
PORTB=0X00; /*恢复PORTB的值*/
}
/*软件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
{
for(i = 6553; --i ;)
continue;
}
/*SPI发送子程序*/
void SPILED(int 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
}while(SSPIF==0);
SSPIF=0;
}
void IDEDIS()
{
KEYSERVE(); /*进行键盘的识别*/
data=table[j]; /*获得需要送出显示的段码*/
RA5=0; /*LACK信号清0,为锁存做准备*/
SPILED(data);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keyint(void)
{
DELAY(); /*软件延时*/
if ((RB5==0)||(RB4==0)) /*该语句除了能够确认按键是否为干扰外,*/
/*还可以屏蔽一次键松开时引起的中断*/
IDEDIS(); /*键识别和显示模块*/
PORTB=PORTB; /*读B口的值,改变中断发生的条件,避免键*/
/*一直按下时,连续进行键识别*/
RBIF=0; /*键扫描时可能会产生"电平变化"而使RBIF*/
/*置1,再清除一次RBIF以避免额外中断*/
}
main()
{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PORTBINT(); /*B口变位中断初始化*/
SPIINIT() ; /*利用SPI显示初始化*/
ei(); /*总中断允许*/
while(1)
{
;
} /*等待中断*/
}
=====================================================================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一个调试通过的例程,可作为读者的参考。调试该程序把模板J7上的短路跳针拔下,以免产生冲突。
#include <pic1687x.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 SSPEN=1;CKP=0 , FOSC/4 */
SSPSTAT=0xC0;
TRISC=0x10; /*SDI引脚为输入,SCK引脚为输出*/
}
/*系统各输入输出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TRISA=0x00;
TRISD=0x00; /*D口为输出方式*/
INTCON=0x00; /*关闭所有中断*/
}
/*SPI接收子程序*/
int SPIIN()
{
RA4=0; /*74HC165并行置数使能,将8位开关量置入器件*/
/* (LOAD为低电平时8位并行数据置入74HC165)*/
RA4=1; /*74HC165移位置数使能(LOAD为高电平时芯*/
/*片才能串行工作)*/
SSPBUF=0; /*启动SPI,此操作只用于清除SSPSTAT的
*BF位,因此W中的实际数据无关紧要*/
do{
;
}while(SSPIF==0); /*查询数据接收完毕否?*/
SSPIF=0;
data=SSPBUF;
return(data);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把SPI接收的数据通过D口显示在8个发光二极管上的子程序*/
void SPIOUT(int data)
{
PORTD=~data;
}
/*主程序*/
main( )
{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SPIINIT(); /*SPI初始化*/
while(1)
{
SPIIN(); /*SPI接收外部数据*/
SPIOUT(data); /*送出数据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