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同步/异步通信的应用(1)

楼主:
1  单片机PIC1编程(发送部分)

#include  <pic.h>

/*该程序实现单片机双机异步通信功能,该程序是发送部分*/

unsigned  char tran[8]        /*定义一个数组存储发送数据*/

unsigned  char kdata       /*定义通用寄存器*/

const  char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bf0x890xff}

/*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spi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设置SPI的控制方式,允许SSP方式,并且时钟下降沿发送,与"74HC595,当其

*SCLK从低到高跳变时,串行输入寄存器"的特点相对应*/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TRISA5=0                       /*RA5引脚设置为输出,以输出显示锁存信号*/

}

/*给数组赋初值子程序 */

void        fuzhi()

{

       for(k=0k<8k++)     {

              tran[k]=k+3

       }

}

/*SCI部件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ciint()

{

       SPBRG=0X19                  /*将传输的波特率设为约9 600/*/

       TXSTA=0X04                  /*选择异步高速方式传输8位数据*/

       RCSTA=0X80                  /*允许同步串行口工作*/

       TRISC6=1

       TRISC7=1                       /*RC6RC7设置为输入方式,对外部呈高阻状态*/

}

/*SPI传输数据子程序*/

void       SPILED(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while(SSPIF==0)

       SSPIF=0

}

/*显示子程序,显示8位数*/

void        display()

{

       RA5=0                             /*准备锁存*/

       for(k=0k<8k++)     {

              data=tran[k]

              data=table[data]         /*查得显示的段码*/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

       }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主程序*/

main()

{

       SPIINIT()

       fuzhi()                             /*给数组赋初值*/

       sciint()                             /*SCI部件初始化*/

       di()                                  /*中断禁止*/

       TXEN=1                          /*发送允许*/

       CREN=1                          /*接收数据允许*/

     for(k=0k<8k++){

              TXREG=tran[k]        /*发出一个字符*/

            while(1){

                     if(TXIF==1) break

       }                                 /*等待写入完成*/

while(1){

                     if(RCIF==1)   break/*若收到响应字节,则终止等待*/

              }

              RCREG=RCREG       /*读响应字节,清RCIF*/

     }

       display()                          /*显示发送的数据*/

while(1){

2  单片机PIC2编程(接收部分)

#include  <pic.h>

/*该程序实现单片机双机异步通信功能,该程序是接收部分,并把接收的数据显示在8

*LED*/

unsigned    char           rece[8]/*定义一个数组存储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kdata/*定义通用寄存器*/

const        char           table[2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7f0xbf0x890xff}

/*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spi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详细语句见发送程序

}

/*SCI部件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ciint()

{

       SPBRG=0X19                  /*波特率设置与PIC1相同,为约9 600/*/

       TXSTA=0X04                  /*异步高速传输*/

       RCSTA=0X80                  /*串行口工作使能*/

       TRISC6=1

       TRISC7=1                       /*RC6RC7设置为输入方式,对外部呈高阻状态*/

}

/*SPI传送数据子程序*/

void       SPILED(data)

{

;详细语句与见发送程序

}

/*显示子程序,显示4位数*/

void display()

{

       RA5=0                             /*准备锁存*/

       for(k=0k<8k++){

              data=rece[k]

              data=table[data]         /*查得显示的段码*/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

       }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主程序*/

main()

{

       SPIINIT()                        /*spi显示初始化*/

       sciint()                             /*SCI部件初始化*/

       di()                                  /*中断禁止*/

       CREN=1                          /*接收允许*/

       TXEN=1                          /*发送允许*/

for(k=0k<8k++){

while(1){

                     if(RCIF==1)   break

}                                 /*等待接收数据*/

              rece[k]=RCREG        /*读取接收数据,同时清掉RCIF*/

              TXREG=rece[k]        /*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while(1){

                     if(TXIF==1)   break

}                                 /*等待写入完成*/

}

       display()                          /*显示接收的数据*/

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