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CP模块设计频率计

楼主:
程序清单

#include         <p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本程序利用CCP1模块实现一个“简易数字频率计”的功能

const  char    tabl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0xFF}

//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const  char    table0[1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

//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bank3      int    cp1z[11]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存放各次的捕捉值

union      cp1

{int         y1

unsigned  char      cp1e[2]

}cp1u                                            //定义一个共用体

unsigned  char COUNTWCOUNT //测量脉冲个数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OUNTERdatak

unsigned  char FLAG @ 0XEF

#define FLAGIT(adrbit)  ((unsigned)(&adr)*8+(bit))    //绝对寻址位操作指令

static       bit FLAG1  @ FLAGIT(FLAG0)

static       bit FLAG2  @ FLAGIT(FLAG1)

static       bit FLAG3  @ FLAGIT(FLAG2)

unsigned  char s[4]                          //定义一个显示缓冲数组

int           T5 uo

double     RE5

double     puad5

//spi方式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设置SPI的控制方式,允许SSP方式,并且时钟下降沿发送,与"74HC595,当其

//SCLk从低到高跳变时,串行输入寄存器"的特点相对应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TRISA5=0                              //RA5引脚设置为输出,以输出显示锁存信号

       FLAG1=0

       FLAG2=0

       FLAG3=0

       COUNTER=0X01

}

//CCP模块工作于捕捉方式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cpint( )

{

       CCP1CON=0X05                           //首先设置CCP1捕捉每个脉冲的上升沿

       T1CON=0X00                         //关闭TMR1震荡器

       PEIE=1                                          //外围中断允许(此时总中断关闭)

       CCP1IE=1                              //允许CCP1中断

       TRISC2=1                              //设置RC2为输入

}

//系统其它部分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

       COUNT=0X0B                        //为保证测试精度,测试5个脉冲的参数后

//求平均值,每个脉冲都要捕捉其上升、下降沿,

//故需要有11次中断

       TRISB1=0

       TRISB2=0

       TRISB4=1

       TRISB5=1                              //设置与键盘有关的各口的输入、输出方式

       RB1=0

       RB2=0                                    //建立键盘扫描的初始条件

}

//SPI传送数据子程序

void               SPILED(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

       }while(SSPIF==0)

       SSPIF=0

}

//显示子程序,显示4位数

void display( )

{

       RA5=0                                    //准备锁存

       for(COUNTW=0COUNTW<4COUNTW++){

              data=s[COUNTW]

              data=data&0x0F

              if(COUNTW==k)   data=table0[data]//第二位需要显示小数点

              else  data=table[data]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

       }

       for(COUNTW=0COUNTW<4COUNTW++){

              data=0xFF

              SPILED(data)                   //连续发送4DARK,使显示好看一些

       }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键盘扫描子程序

网友:

void keyscan( ) { if((RB4==0)||(RB5==0)) FLAG1=1 ;//若有键按下,则建立标志FLAG1 else FLAG1=0 ; //若无键按下,则清除标志FLAG1 } //键服务子程序 void keyserve( ) { PORTB=0XFD ; if(RB5==0) data=0X01; if(RB4==0) data=0X03; PORTB=0XFB; if(RB5==0) data=0X02; if(RB4==0) data=0X04; //以上确定是哪个键按下 PORTB=0X00; //恢复PORTB的值 if(data==0x01) { COUNTER=COUNTER+1; //若按下S9键,则COUNTER加1 if(COUNTER>4) COUNTER=0x01;//若COUNTER超过4,则又从1计起 } if(data==0x02) { COUNTER=COUNTER-1; //若按下S11键,则COUNTER减1 if(COUNTER<1) COUNTER=0x04;//若COUNTER小于1,则又循环从4计起 } if(data==0x03) FLAG2=1 ; //若按下S10键,则建立标志FLAG2 if(data==0x04) FLAG2=0 ; //若按下S12键,则清除标志FLAG2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cp1int(void) { CCP1IF=0; //清除中断标志 cp1u.cp1e[0]=CCPR1L; cp1u.cp1e[1]=CCPR1H; cp1z[data]=cp1u.y1; //存储1次捕捉值 CCP1CON=CCP1CON^0X01; //把CCP1模块改变成捕捉相反的脉冲沿 data++; COUNT--; } //周期处理子程序 void PERIOD( ) { T5=cp1z[10]-cp1z[0]; //求得5个周期的值 RE5=(double)T5; //强制转换成双精度数 RE5=RE5/5; //求得平均周期,单位为μs } //频率处理子程序 void FREQUENCY( ) { PERIOD( ); //先求周期 RE5=1000000/RE5; //周期值求倒数,再乘以1 000 000,得频率, //单位为HZ } //脉宽处理子程序 void PULSE( ) { int pu; for(data=0,puad5=0;data<=9;data++) { pu=cp1z[data+1]-cp1z[data]; puad5=(double)pu+puad5; data=data+2; } //求得5个脉宽的和值 RE5=puad5/5; //求得平均脉宽 } //占空比处理子程序 void OCCUPATIONAL( ) { PULSE( ); //先求脉宽 puad5=RE5; //暂存脉宽值 PERIOD(); //再求周期 RE5=puad5/RE5; //求得占空比 } //主程序 main( ) { SPIINIT( ); //SPI方式显示初始化 while(1) { ccpint(); //CCP模块工作于捕捉方式初始化 initial(); //系统其它部分初始化 if(FLAG2==0) { s[0]=COUNTER; //第一个存储COUNTER的值 s[1]=0X0A; s[2]=0X0A; s[3]=0X0A; //后面的LED将显示"DARK" } display( ); //调用显示子程序 keyscan(); //键盘扫描 data=0x00; //存储数组指针赋初值 TMR1H=0; TMR1L=0; //定时器1清0 CCP1IF=0; //清除CCP1的中断标志,以免中断一打开就进入 //中断 ei( ); //中断允许 TMR1ON=1; //定时器1开 while(1){ if(COUNT==0)break; } //等待中断次数结束 di(); //禁止中断 TMR1ON=0; //关闭定时器 keyscan(); //键盘扫描 if(FLAG1==1) keyserve() ; //若确实有键按下,则调用键服务程序 if(FLAG2==0) continue; //如果没有按下确定键,则终止此次循环, //继续进行测量 //如果按下了确定键,则进行下面的数值转换和显示工作 if(COUNTER==0x01) FREQUENCY(); //COUNTER=1,则需要进行频率处理 if(COUNTER==0x02) PERIOD(); //COUNTER=2,则需要进行周期处理 if(COUNTER==0x03) OCCUPATIONAL();//COUNTER=3,则需要进行占空比处理 if(COUNTER==0x04) PULSE(); //COUNTER=4,则需要进行脉宽处理 k=5; if(RE5<1){ RE5=RE5*1000; //若RE5<1,则乘以1 000,保证小数点的精度 k=0x00; } else if(RE5<10){ RE5=RE5*1000; //若RE5<10,则乘以1 000,保证小数点的精度 k=0x00; } else if(RE5<100){ RE5=RE5*100; //若RE5<100,则乘以100,保证小数点的精度 k=0x01; } else if(RE5<1000){ RE5=RE5*10; //若RE5<1000,则乘以10,保证小数点的精度 k=0x02; } else RE5=RE5 ; uo=(int)RE5; sprintf(s,"%4d",uo); //把需要显示的数据转换成4位ASII码,且放入数 //组S中 display(); } }

网友:

恩, 不错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