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I电源管理模式详解

楼主:
1、ACPI的概念

??ACPI: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有以下几种模式:

?S0 正常。
?S1 CPU停止工作。
?S2 CPU关闭。
?S3 除了内存外的部件都停止工作。
?S4 内存信息写入硬盘,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 关闭。

??怎样才能使用ACPI的电源管理模式呢?简单地说是要求软硬件都可以完全支持ACPI功能。

??Windows98是最常用的理想平台,如果还没有安装Win98,在安装时输入Setup/PJ。如果已经安装了Win98,可以到Win98"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然后再找到"系统设备"里的"高级电源管理"这一项,双击它选择"升级驱动程序",显示所有设备,选择ACPI,再按提示安装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在Windows98使用ACPI了。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可以试着升级版本最新的Acpi.sys文件

??注意,FAT32格式的硬盘无法实现硬盘的挂起功能(STD),而FAT16格式是可以的。

??此外,硬件对ACPI的支持是必需的。机箱电源提供5伏电压给主板的同时,必须使电流稳定在720毫安以上,才能够使电脑在短时间里从"睡眠"状态醒来。同时,像显卡等外设也必须完全支持ACPI和STR。

??通过选择电源方案可以实现电源管理,电源方案就是计算机管理电源使用情况的一组设置。Windows98提供了下列三种预置的电源管理方案(见下表),用户也可以自己设置计算机进入等待状态或关闭硬盘和监视器所需的等待时间。

电源使用方案 插上电源 使用电池
系统等待 关闭监视器 关闭硬盘 系统等待 关闭显示器
始终打开 从不 15分钟后 1个小时后 10分钟后 10分钟后
便携型/膝上型 从不 3个小时后 15分钟后 15分钟后 从不
家庭/办公室桌面 20分钟后 15分钟后 30分钟后 --- ---

2、ACPI与APM比较

??APM 1.0&1.1:由BIOS执行电源管理;
??APM 1.2:操作系统定义电源管理时间,由BIOS负责执行;
??ACPI:BIOS收集硬件信息,定义电源管理方案;由操作系统负责执行。
??APM是一种软件解决方案,因此是与操作系统有关的, 而ACPI是工业标准,包括了软件和硬件方面的规范。

3、一些常见问题

??1)如何判断系统处于S1还是S3模式?

??答:在ACPI的S1休眠模式下,只有CPU停止工作,其他设备仍处于加电状态。在ACPI的S3模式(BIOS->电源管理->Suspend to RAM设为Enable,除内存外其他设备均处于断电状态。因此,判断系统是处于S1模式还是在S3模式最简单的办法是,仔细观察系统的情况:在S3状态,所有设备均停止工作,即使按光驱上的弹出钮也不能打开光驱门。在S1状态,光驱门是可以打开的。另外,S3模式下,系统完全是安静的,所有风扇也停了。此时系统不能从键盘唤醒。手工唤醒的方法只能是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2)以 Setup /PJ 命令重装Win98系统后,如何取消ACPI模式?

??答:Win98程序的帮助中并没有提供"PJ"参数。这是一个隐藏的参数。之所以将其隐藏,是因为Win98的STR功能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Win98也没有提供卸载ACPI的功能。可以试着在主板BIOS中关闭STR功能,看能否解决问题。

??3)为实现STR功能,为什么关机后不能切断电源?

??答:STR功能是在关机时,将系统的运行信息保存在内存中,下一次开机时,直接读取内存中的信息,并恢复到关机前的状态。它的优点是启动速度特别快,而且可以保留工作状态。其缺点就是,即使在关机后,也不能断开电脑电源。因为内存中的数据一旦切断电源就会丢失。

??4)在关闭Win2000时,会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而不自动关闭ATX电源,怎么办?

??答:可用试试下面的办法:选择"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如果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选中"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置PowerdownAfterShutdown为1;如果机器不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很不幸,只能在关闭系统时,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时手动切断电源了。

??5)不小心把"关闭Windows"对话框中的第一项"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给弄丢了,请问该如何恢复?

??答:一般来讲,这类问题只要重装主板驱动程序,重新启动以后都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也可以将"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中的"高级电源管理支持"删掉,然后重新启动机器,按照Win98系统的提示重新进行安装也可以解决问题。
1、ACPI的概念
??ACPI: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有以下几种模式:
?S0 正常。
?S1 CPU停止工作。
?S2 CPU关闭。
?S3 除了内存外的部件都停止工作。
?S4 内存信息写入硬盘,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 关闭。
??怎样才能使用ACPI的电源管理模式呢?简单地说是要求软硬件都可以完全支持ACPI功能。
??Windows98是最常用的理想平台,如果还没有安装Win98,在安装时输入Setup/PJ。如果已经安装了Win98,可以到Win98"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然后再找到"系统设备"里的"高级电源管理"这一项,双击它选择"升级驱动程序",显示所有设备,选择ACPI,再按提示安装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在Windows98使用ACPI了。
??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可以试着升级版本最新的Acpi.sys文件
??注意,FAT32格式的硬盘无法实现硬盘的挂起功能(STD),而FAT16格式是可以的。
??此外,硬件对ACPI的支持是必需的。机箱电源提供5伏电压给主板的同时,必须使电流稳定在720毫安以上,才能够使电脑在短时间里从"睡眠"状态醒来。同时,像显卡等外设也必须完全支持ACPI和STR。
??通过选择电源方案可以实现电源管理,电源方案就是计算机管理电源使用情况的一组设置。Windows98提供了下列三种预置的电源管理方案(见下表),用户也可以自己设置计算机进入等待状态或关闭硬盘和监视器所需的等待时间。

电源使用方案 插上电源 使用电池
系统等待 关闭监视器 关闭硬盘 系统等待 关闭显示器
始终打开 从不 15分钟后 1个小时后 10分钟后 10分钟后
便携型/膝上型 从不 3个小时后 15分钟后 15分钟后 从不
家庭/办公室桌面 20分钟后 15分钟后 30分钟后 --- ---
2、ACPI与APM比较
??APM 1.0&1.1:由BIOS执行电源管理;
??APM 1.2:操作系统定义电源管理时间,由BIOS负责执行;
??ACPI:BIOS收集硬件信息,定义电源管理方案;由操作系统负责执行。
??APM是一种软件解决方案,因此是与操作系统有关的, 而ACPI是工业标准,包括了软件和硬件方面的规范。
3、一些常见问题
??1)如何判断系统处于S1还是S3模式?
??答:在ACPI的S1休眠模式下,只有CPU停止工作,其他设备仍处于加电状态。在ACPI的S3模式(BIOS->电源管理->Suspend to RAM设为Enable,除内存外其他设备均处于断电状态。因此,判断系统是处于S1模式还是在S3模式最简单的办法是,仔细观察系统的情况:在S3状态,所有设备均停止工作,即使按光驱上的弹出钮也不能打开光驱门。在S1状态,光驱门是可以打开的。另外,S3模式下,系统完全是安静的,所有风扇也停了。此时系统不能从键盘唤醒。手工唤醒的方法只能是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2)以 Setup /PJ 命令重装Win98系统后,如何取消ACPI模式?
??答:Win98程序的帮助中并没有提供"PJ"参数。这是一个隐藏的参数。之所以将其隐藏,是因为Win98的STR功能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Win98也没有提供卸载ACPI的功能。可以试着在主板BIOS中关闭STR功能,看能否解决问题。
??3)为实现STR功能,为什么关机后不能切断电源?
??答:STR功能是在关机时,将系统的运行信息保存在内存中,下一次开机时,直接读取内存中的信息,并恢复到关机前的状态。它的优点是启动速度特别快,而且可以保留工作状态。其缺点就是,即使在关机后,也不能断开电脑电源。因为内存中的数据一旦切断电源就会丢失。
??4)在关闭Win2000时,会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而不自动关闭ATX电源,怎么办?
??答:可用试试下面的办法:选择"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如果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选中"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置PowerdownAfterShutdown为1;如果机器不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很不幸,只能在关闭系统时,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时手动切断电源了。
??5)不小心把"关闭Windows"对话框中的第一项"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给弄丢了,请问该如何恢复?
??答:一般来讲,这类问题只要重装主板驱动程序,重新启动以后都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也可以将"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中的"高级电源管理支持"删掉,然后重新启动机器,按照Win98系统的提示重新进行安装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