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里面电源管理的选项

楼主:
关于bios里面电源管理的选项

bios里面关于电源管理的选项一般比较难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之所以难懂,很大程度是因为不同的厂商,选项和叫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介绍时只能挑一种比较典型的举例说明,至于其他的大家还是
举一反三自己理解一下,然后再看看主板说明书,应该可以弄懂的。

----------apm模式--------------------------------------

该项为电源管理设定,用来控制主板上的"绿色"功能。该功能定时关闭视频显示和硬盘驱动器以实现节能的效果。具体来说,实现节电的模式有四种:

1、Doze模式:当设定时间一到,CPU时钟变慢,其他设备照常运作;
2、Standby模式:当设定时间一到,硬盘和显示将停止工作,其他设备照常运作;
3、Suspend模式:当设定时间一到,除CPU以外的所有设备都将停止工作;
4、HDD Power Down模式:当设定时间一到,硬盘停止工作,其他设备照常运作。

该菜单项下面的可供选择的内容有以下几种:

(1) Power Management:节电模式的主控项,有四种设定:
Max Saving:(最大节电)在一个较短的系统不活动的周期(Doze、Standby、Suspend、HDDPowerDown四种模式的缺省值均为1分钟)以后,使系统进入节电模式,这种模式节电最大。
MIN Saving:(最小节电)在一段较长的系统不活动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Doze,Standby,Suspend三种模式的缺省值均为1小时,HDD Power Down模式的缺省值为15分钟)后,使系统进入节电模式。
Disable:关闭节电功能,是缺省设置。
User Defined:(用户定义)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设定节电的模式。

(2) VideoOFFOption:(显示器关闭设定,缺省值为Susp, Stby->Off),本选项用来设定在何种模式下关闭显示器,选项如下:
1. Susp,Stby->Off:只在待机(Standby)或暫停(Suspend)的省电模式下才关闭显示器。
2. Suspend->Off:只在暫停(Suspend) 模式下才关闭显示器。
3. Alwayson:在任何模式下均不关,显示器照常显示。
4. Allmodes->Off:在任何省电模式下均关闭显示器。

(3) Video Off Method:(视频关闭)该选项可设为V/HSync+Blank、Dpms、BlankScreen三种,具体如下:

1. V/HSync+Blank:将关闭显示卡水平与垂直同步信号的输出端口,向视频缓冲区写入空白信号。
2.DPMS(显示电源管理系统):设定允许BIOS在显示卡有节电功能时,对显示卡进行节能信息的初始化。只有显示卡支持绿色功能时,用户才能使用这些设定。如果没有绿色功能,则应将该行设定为Blank Screen(关掉屏幕)。
3. Blank Screen(关掉屏幕):当管理关掉显示器屏幕时,缺省设定能通过关闭显示器的垂直和水平扫描以节约更多的电能。没有绿色功能的显示器,缺省设定只能关掉屏幕而不能终止CRT的扫描。
(4) PM Timers(电源管理记时器):下面的几项分别表示对电源管理超时设置的控制。Doze,StandBy和Suspend Mode项设置分别为该种模式激活前的机器闲置时间,在MAX Saving模式,它每次在一分钟后激活。在MIN Saving模式,它在一小时后激活。
(5) Power Down、Resume Events(进入节电模式和从节电状态中唤醒的事件):该项下面所列述的事件可以将硬盘设在最低耗电模式,工作、等待和悬挂系统等非活动模式中若有事件发生,如敲任何键或IRQ唤醒、鼠标动作、MODEM振铃时,系统自动从电源节电模式下恢复过来。
(6) Soft-OffByPwr-Bttn:ATX机箱的设计不同于传统机箱,按下开关4秒以上才能关闭系统;选择instant-off方式将使ATX机器等同于传统机器,而若置为delay4sec方式,那么您按住开关的时间不足4秒时将使系统进入SuspendMode。

------------------------ACPI--------------------------------------------------
acpi的设置就简单多了,acpi有几种模式,一般bios支持的有s1和s3,如果使用s3有问题,就使用s1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