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测量

楼主:
该程序已在模板上调试通过,可作读者的参考。有关显示部分请读者参考本书相关章节,有关A/D转换的详细设置请参考前面章节。

#include         <pi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该程序用于测电网的交流电压有效值,最后的结果将在4LED上显示,保留

//1位小数。

//为了保证调试时数据运算的精确性,需要将PICCdouble型数据选成32

union      adres

{

       int    y1

       unsigned        char adre[2]

}adresult                                 //定义一个共用体

bank3      int    re[40]                //定义存放A/D转换结果的数组,在bank3

unsigned        char kdata            //定义几个通用寄存器

double     squ squad                    //平方寄存器和平方和寄存器,squ又通用为存储其

                                                 //它数值

int    uo

bank1      unsigned  char      s[4]     //此数组用于存储需要显示的字符的ASII

const        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const        char  table0[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表

//A/D转换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dinitial()

{

       ADCON0=0x41                //选择A/D通道为RA0,且打开A/D转换器

                                             //在工作状态,使A/D转换时钟为8Tosc

       ADCON1=0X8E               //转换结果右移,及ADRESH寄存器的高6位为"0"

                                    //RA0口设置为模拟量输入方式

       ADIE=1                           //A/D转换中断允许

       PEIE=1                                   //外围中断允许

       TRISA0=1                       //设置RA0为输入方式

}

//spi方式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INIT()

{

       PIR1=0

       SSPCON=0x30

       SSPSTAT=0xC0

//设置SPI的控制方式,允许SSP方式,并且时钟下降沿发送,与"74HC595,当其

//SCLK从低到高跳变时,串行输入寄存器"的特点相对应

       TRISC=0xD7                   //SDO引脚为输出,SCK引脚为输出

       TRISA5=0                       //RA5引脚设置为输出,以输出显示锁存信号

}

//系统其它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CCP2IE=0                       //禁止CCP中断

       SSPIE=0                          //禁止SSP中断

       CCP2CON=0X0B             //初始化CCP2CONCCP2为特别事件触发方式

       CCPR2H=0X01

       CCPR2L=0XF4                //初始化CCPR2寄存器,设置采样间隔500 μs

                                                 //一个周期内电压采40个点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adint(void)

{

       CCP2IF=0

       ADIF=0                           //清除中断标志

       adresult.adre[0]=ADRESL

       adresult.adre[1]=ADRESH //读取并存储A/D转换结果,A/D转换的结果

                                                //通过共用体的形式放入了变量y1

       re[k]=adresult.y1                     //1A/D转换的结果存入数组

       k++                                 //数组访问指针加1

}

//SPI传送数据子程序

void       SPILED(data)

{

       SSPBUF=data                   //启动发送

       do{

       }while(SSPIF==0)

       SSPIF=0

}

//主程序

main( )

{

       adinitial()                          //A/D转换初始化

       SPIINIT()                        //spi方式显示初始化

       initial()                             //系统其它初始化

       while(1){

              k=0                          //数组访问指针赋初值

              TMR1H=0X00

              TMR1L=0X00           //定时器10

              ei()                           //中断允许

              T1CON=0X01           //打开定时器1

              while(1){

                     if(k==40)       break   //A/D转换次数达到40,则终止

              }

              di()                           //禁止中断

       for(k=0k<40k++)re[k]=re[k]-0X199//假设提升电压为2 V,对应十六进制数199H

                                                 //则需在采样值的基础上减去该值

       for(k=0squad=0k<40k++) {

              uo=re[k]

              squ=(double)uo         //强制把采得的数据量转换成双精度数,以便运算

              squ=squ*5/1023        //把每点的数据转换成实际数据

              squ=squ*squ                    //求一点电压的平方

              squad=squad+squ

       }                                        //以上求得40点电压的平方和,存于寄存器 squad

       squ=squad/40                   //求得平均值

       squ=sqrt(squ)                   //开平方,求得最后的电压值

       squ=squ*154.054                    //通过变压器的变比和分压电阻分配确定该系数

                                                 //以上得到了实际电网的电压值

       squ=squ*10                            //为了保证显示的小数点的精度,先对电压值乘以10

       uo=(int)squ                      //强制把U转换成有符号整型量

       sprintf(s"%4d"uo)             //通过sprintf函数把需要显示的电压数据转换成

                                                 //ASII码,并存于数组S

       RA5=0                             //准备锁存

       for(k=0k<4k++){

              data=s[k]

              data=data&0X0F              //通过按位相与的形式把ASII码转换成BCD

              if(k==2)  data=table0[data]//因为squ已乘以10,则需在第2位打小数点

              else  data=table[data]  // table0存储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

                                                //table存储不带小数点的显示段码

              SPILED(data)            //发送显示段码

       }

       for(k=0k<4k++)     {

              data=0xFF

              SPILED(data)     //连续发送4DARK,使显示看起来好看一些,这点与

                                          //该实验板的LED分布结构有关

       }

       RA5=1                      //最后给一个锁存信号,代表显示任务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