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LC接口的4位LED数字显示表

楼主:
程序清单

#include    <pic16F87x.h>

#include    "mydefine.h"

#include    <pic.h>

static int flag,flag0,flag1,flag3,led_d;

static int data1[5],data2[5];

static int data,data0,data_1,data_2,sdata;

//=====================子程序=========================

//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port( )

{

    PORTA=0;

    PORTB=0;

    PORTC=0;

    PORTD=0;

    ADCON1=0x07;

    TRISA=0x03;             //RA0,RA1为输入

    TRISB=0xE8;             //RB0,RB1,RB2,RB4为输出

    TRISC=0xFF;             //C口为输入

    TRISD=0;                    //D口为输出

}

//判断地址是否相同子程序

int adr_jud(int x)

{

    int adress,y;

    adress=PORTA&0x03;

    x&=0x60;

    adress=adress<<5;

    if (adress==x) y=1;

    else    y=0;

    CLRWDT();

    return(y);

}

//显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dis( )

{

    PORTB=0xFE;             //选通数码管1

    PORTD=0xC0;

    PORTB=0xFD;             //选通数码管2

    PORTD=0xC0;

    PORTB=0xFB;             //选通数码管3

    PORTD&=0x7F;                //选通小数位

    PORTD=0xC0;

    PORTB=0xEF;             //选通数码管4

    PORTD=0xC0;

}

//5次数据判是否有4次相等

int judge(arry)

int arry[5];

{

    int i,j,k;

    for(i=0;i<=4;i++){

        k=0;

        for(j=0;j<=4;j++)

          { if(arry==arry[j])  k++;

            if(k>=4) {

              flag1=1;

              data0=arry;

              return(flag1);

           }

           else flag1=0;

         }

        }

    return(flag1);

}

//数据转换子程序

int convert(int d1,int d2)

{

    auto int dd1,dd2;

    int i1,j1,k1,i2,j2,m;

    dd1=d1;

    dd2=d2;

    j1=0x10;

    k1=2048;

    d1=0;

    for(i1=1;i1<=5;i1++) {

        if(j1==(dd1&j1)) m=1;

        else  m=0;

        d1=d1+m*k1;

        j1=j1/2;

        k1=k1/2;

      }

    j2=0x40;

    d2=0;

    for(i2=1;i2<=7;i2++) {

        if(j2==(dd2&j2))  m=1;

        else  m=0;

        d2=d2+m*k1;

        j2=j2/2;

        k1=k1/2;

     }

    data=d1+d2;

    return(data);

}

//显示子程序

int display(int x)

{   int l1,l2,l3,l4;

    l1=x/1000;

    PORTB=0xFE;             //选通数码管1

    PORTD=led[l1];

    l2=(x-l1*1000)/100;

    PORTB=0xFD;             //选通数码管2

    PORTD=led[l2];

    l3=(x-l1*1000-l2*100)/10;

    PORTB=0xFB;             //选通数码管3

    PORTD=0x7F;

    PORTD=led[l3];

    l4=x-l1*1000-l2*100-l3*10;

    PORTB=0xEF;             //选通数码管4

    PORTD=led[l4];

}

网友:

//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int_serve( ) { PIR1=0; TMR1L=0xE5; TMR1H=0xBE; di( ); sdata=PORTC&0x80; ei( ); } //开中断子程序 void int_open( ) { inportc=PORTC&0x80; if(inportc==1) return; else data1[0]=~PORTC; flag=adr_jud(data1[0]); if(flag==0) return; //地址不同返回 else data1[1]=~PORTC; data1[2]=~PORTC; if(data1[0]==data1[1]) if(data1[0]==data1[2]) { flag3=1; PIR1=0; //开通总中断前,清所有中断标志位 TMR1IE=1; //TMR1溢出中断使能 PEIE=1; ei( ); TMR1L=0xE5; TMR1H=0xBE; //20ms中断1次 T1CON=0x01; //设TMR1为1分频,计数器方式工作 } else return; } //读第1帧子程序 voidread_1( ) { int j0; for(j0=1;j0<=4;j0++) data1[j0]=~PORTC; flag1=judge(data1); if (flag1==1) { data_1=data0; flag0=1; count1++; } flag=adr_jud(data1[0]); if(flag==1) { for(j0=1;j0<=4;j0++) data1[j0]=~PORTC; flag1=judge(data1); if (flag1==1){ data_1=data0; flag0=1; count1++; } } } // 主程序 main( ) { int i0,ii,i; flag0=0; //帧标志位 flag1=0; //读5次数据判有4次相等标志位 flag3=1; //开中断标志位 count1=0; //读第1帧计数单元 count2=0; //读第2帧计数单元 data_1=0; data_2=0; led_d=0; led[0]=0xc0; //0 led[1]=0xf9; led[2]=0xa4; led[3]=0xb0; led[4]=0x99; led[5]=0x92; led[6]=0x82; led[7]=0xf8; led[8]=0x80; led[9]=0x90; //9 initport( ); OPTION=0xFE; //开看门狗 initdis( ); while(1) { if(flag3==0) int_open(); else{ if(sdata==0x80){ //第二帧数据到 if(flag0==1){ for(i0=0;i0<=4;i0++) data2[i0]=~PORTC; flag1=judge(data2); if (flag1==1) { data_2=data0; flag0=0; count2++; } } } else if(sdata==0) { //第一帧数据到 if(flag0==0) { data1[0]=~PORTC; flag=adr_jud(data1[0]); if(flag==1) { for(j0=1;j0<=4;j0++) data1[j0]=~PORTC; flag1=judge(data1); if (flag1==1) { data_1=data0; flag0=1; count1++; } } } } CLRWDT(); if(count1==count2) led_d=convert(data_1,data_2 ); } display(led_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