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模块编程

楼主:
MG-12232模块的编程

在系统程序的初始化部分,应对程序中用到的寄存器和临时变量作说明,如:

unsigned  char        TRANS

unsigned  char        PAGEADD  //存放页地址寄存器

unsigned  char        PAGENUM //存放总页数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LMSUM   //存放总列数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LMADD   //存放列地址寄存器

unsigned  char        WRITE       //存放显示数据寄存器

unsigned  char        row            //存放显示起始行寄存器

unsigned  char        ik            //通用寄存器

//系统各口的输入输出状态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ADCON1=0X87                  //设置PORTA口和PORTE口为数字I/O

       TRISA3=0

       TRISB0=0

       TRISE=0X00                      //设置液晶的4个控制脚为输出

}

//读液晶显示器状态子程序

void LCDSTA1()

{

while(1)  {

              TRISD=0XFF                  //设置D口为输入

              RB0=1                             //E1=1

              RA3=0                             //E2=0

              RE0=1                             //R/W=1

              RE1=0                             //A0=0

             if(RD7==0)    break          //为忙状态,则继续等待其为空闲

  }

}

//对液晶显示器发指令子程序(指令保存在TRANS寄存器中)

void TRANS1()

{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忙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RB0=1                             //E1=1

       RA3=0                             //E2=0

       RE0=0                             //R/W=0

       RE1=0                             //A0=0

       PORTD=TRANS                     //需要写入的命令字送入数据线

       RB0=0                             //E1=0写入指令

       RE0=1                             //R/W=1

}

//对液晶显示器写数据子程序(数据保存在WRITE寄存器中)

void WRITE1()

{

       TRANS=CLMADD           //设置列地址

       TRANS1()

       LCDSTA1()                            //查询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RB0=1//E1=1

       RA3=0//E2=0

       RE0=0//R/W=0

       RE1=1//A0=1

       PORTD=WRITE                     //需要写入的数据放入D

       RB0=0                             //E1=0,写入数据

       CLMADD++                    //列地址加1

       RE0=1                             //R/W=1

}

//E1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1()

{

while(1)

  {

       TRANS=0XAF

       TRANS1()                       //送出控制命令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FF                  //设置D口为输入

       RB0=1                             //E1=1

       RA3=0                             //E2=0

       RE0=1                             //R/W=1

       RE1=0                             //A0=0

       if(RD5==0)    break          //如果液晶没被关闭,则继续关

    }

}

//E1边清屏子程序

void CLEAR1()

{

       PAGEADD=0xB8              //设置页地址代码

for(PAGENUM=0X04PAGENUM>0PAGENUM--){

     TRANS=PAGEADD

     TRANS1()

     CLMADD=0x00               //设置起始列

for(CLMSUM=0X50CLMSUM>0CLMSUM--){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WRITE=0X00

            WRITE1()                //写入00H以清屏

   }

     PAGEADD++                   //页号增1

}

}

// E1显示子程序

void        DISOFF1()

{

  while(1)

  {

       TRANS=0XAE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FF                  //D口设置为输入

       RB0=1                             //E1=1

       RA3=0                             //E2=0

       RE0=1                             //R/W=1

       RE1=0                             //A0=0

       if(RD5==1)    break          //如果液晶没被关闭,则继续关

  }

}

有了以上的通用子程序,就可以构造出各种显示程序,如字符、汉字、曲线等。执行这些程序前,必须对液晶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的顺序为:关显示→正常显示驱动设置→占空比设置→复位→ADC选择→清屏→开显示,程序如下:

//E1边初始化

void        lcd1()

{

        DISOFF1()                           //关显示E1

        TRANS=0XA4               //静态显示驱动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A9               //占空比为1/32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E2                //复位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A0               //ADC选择正常输出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CLEAR1()                      //清屏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DISP1()                         //开显示

}

网友:

程序清单 下面给出一个已经在模板上调试通过的程序。 注意在调试该程序时,需把模板上的J9跳针短接。 #include //该程序用于液晶显示功能的演示 //运行程序后,液晶上显示"电流有效值 "和"电压有效值 "字样 //系统总的初始化子程序 unsigned char TRANS; unsigned char PAGEADD; //存放页地址寄存器 unsigned char PAGENUM;//存放总页数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LMSUM; //存放总列数寄存器 unsigned char CLMADD; //存放列地址寄存器 unsigned char WRITE; //存放显示数据寄存器 unsigned char row; //存放显示起始行寄存器 unsigned char i,k; //通用寄存器 const char table[192]={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 0X48,0X48,0X48,0XFC,0X08,0X00,0X00,0X00, 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3F,0X42, 0X42,0X42,0X42,0X47,0X40,0X70,0X00,0X00,//"电" 0X00,0X00,0XFE,0X02,0X82,0X82,0X82,0X82, 0XFE,0X82,0X82,0X82,0XC3,0X82,0X00,0X00, 0X40,0X30,0X0F,0X40,0X40,0X40,0X40,0X40, 0X7F,0X40,0X42,0X44,0X4C,0X60,0X40,0X00,//"压" 0X04,0X04,0X04,0X84,0XE4,0X3C,0X27,0X24, 0X24,0X24,0X24,0XF4,0X24,0X06,0X04 ,0X00, 0X4 ,0X2 ,0X1 ,0X0 ,0XFF,0X9,0X9 ,0X9, 0X9 ,0X49,0X89,0X7F,0X0,0X0,0X0 ,0X0, //"有" 0X88,0X48,0XB8,0X9,0XA,0X98,0X2C ,0X48, 0X20,0XD0,0X1F,0X10,0X10,0XF8,0X10 ,0X0, 0X40,0X20,0X18,0X5,0X2,0XD,0X30 ,0X80, 0X80,0X41,0X36,0X8,0X37,0XC0,0X40 ,0X0, //"效" 0X80,0X40,0X20,0XF8,0X7,0X4,0XE4,0XA4, 0XA4,0XBF,0XA4,0XA4,0XF6,0X24,0X0 ,0X0, 0X0,0X0,0X0,0XFF,0X40,0X40,0X7F,0X4A, 0X4A,0X4A,0X4A,0X4A,0X7F,0X40,0X40 ,0X0,//"值" 0X10,0X22,0X64,0XC,0X80,0X44,0X44,0X64, 0X55,0X4E,0X44,0X54,0X66,0XC4,0X0,0X0, 0X4,0X4,0XFE,0X1,0X0,0X80,0X40,0X3F, 0X0,0XFF,0X0,0X3F,0X40,0X40,0X70,0X0 //"流" }; //系统各口的输入输出状态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IAL() { ADCON1=0X87; //设置PORTA口和PORTE口为数字I/O口 TRISA3=0; TRISB0=0; TRISE=0X00; //设置液晶的4个控制脚为输出 } //读液晶显示器状态子程序 void LCDSTA1() { while(1){ TRISD=0XFF; //设置D口为输入 RB0=1; //E1=1 RA3=0; //E2=0 RE0=1; //R/W=1 RE1=0; //A0=0 if(RD7==0) break; //为忙状态,则继续等待其为空闲 } } //对液晶显示器发指令子程序(指令保存在TRANS寄存器中) void TRANS1() {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忙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RB0=1; //E1=1 RA3=0; //E2=0 RE0=0; //R/W=0 RE1=0; //A0=0 PORTD=TRANS; //需要写入的命令字送入数据线 RB0=0; //E1=0写入指令 RE0=1; //R/W=1 } //对液晶显示器写数据子程序(数据保存在WRITE寄存器中) void WRITE1() { TRANS=CLMADD; //设置列地址 TRANS1(); LCDSTA1(); //查询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RB0=1; //E1=1 RA3=0; //E2=0 RE0=0; //R/W=0 RE1=1; //A0=1 PORTD=WRITE; //需要写入的数据放入D口 RB0=0; //E1=0,写入数据 CLMADD++; //列地址加1 RE0=1; //R/W=1 } //开E1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1() { while(1) { TRANS=0XAF; TRANS1(); //送出控制命令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FF; //设置D口为输入 RB0=1; //E1=1 RA3=0; //E2=0 RE0=1; //R/W=1 RE1=0; //A0=0 if(RD5==0) break; //如果液晶没被关闭,则继续关 } } //E1边清屏子程序 void CLEAR1() { PAGEADD=0xB8; //设置页地址代码 for(PAGENUM=0X04;PAGENUM>0;PAGENUM--){ TRANS=PAGEADD; TRANS1(); CLMADD=0x00; //设置起始列 for(CLMSUM=0X50;CLMSUM>0;CLMSUM--) {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WRITE=0X00; WRITE1(); //写入00H以清屏 } PAGEADD++; //页号增1 } } //关 E1显示子程序 void DISOFF1() { while(1) { TRANS=0XAE;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FF; //D口设置为输入 RB0=1; //E1=1 RA3=0; //E2=0 RE0=1; //R/W=1 RE1=0; //A0=0 if(RD5==1) break; //如果液晶没被关闭,则继续关 } } //E1边初始化 void lcd1() { DISOFF1(); //关显示E1 TRANS=0XA4; //静态显示驱动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A9; //占空比为1/32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E2; //复位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A0; //ADC选择正常输出 TRANS1(); //发出控制命令 CLEAR1(); //清屏 LCDSTA1();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DISP1(); //开显示 } //E2边的处理部分 //读液晶显示器状态子程序 void LCDSTA2() { while(1) { TRISD=0XFF; //设置D口为输入 RB0=0; //E1=0 RA3=1; //E2=1 RE0=1; //R/W=1 RE1=0; //A0=0 if(RD7==0) break; //为忙状态,则继续等待其为空闲 } } //对液晶显示器发指令子程序指令保存在TRANS寄存器中 void TRANS2() { LCDSTA2(); //判断液晶是否为忙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RB0=0; //E1=0 RA3=1; //E2=1 RE0=0; //R/W=0 RE1=0; //A0=0 PORTD=TRANS; //需要写入的命令字送入数据线 RA3=0; //E2=0写入指令 RE0=1; //R/W=1 } //对液晶显示器写数据子程序(数据保存在WRITE寄存器中) void WRITE2() { TRANS=CLMADD; //设置列地址 TRANS2(); LCDSTA2(); //查询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00; //D口为输出 RB0=0; //E1=0 RA3=1; //E2=1 RE0=0; //R/W=0 RE1=1; //A0=1 PORTD=WRITE; //需要写入的数据放入D口 RA3=0; //E2=0,写入数据 CLMADD++; //列地址加1 RE0=1; //R/W=1 } //开E2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2() { while(1) { TRANS=0XAF; TRANS2(); //送出控制命令 LCDSTA2();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FF; //设置D口为输入 RB0=0; //E1=0 RA3=1; //E2=1 RE0=1; //R/W=1 RE1=0; //A0=0 if(RD5==0) break; //如果液晶没被关闭,则继续关 } } //E2边清屏子程序 void CLEAR2() { PAGEADD=0xB8; //设置页地址代码 for(PAGENUM=0X04;PAGENUM>0;PAGENUM--) { TRANS=PAGEADD; TRANS2(); CLMADD=0x00; //设置起始列 for(CLMSUM=0X50;CLMSUM>0;CLMSUM--) { LCDSTA2();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WRITE=0X00; WRITE2(); //写入00H以清屏 } PAGEADD++; //页号增1 } }

网友:

//关 E2显示子程序 void DISOFF2() { while(1) { TRANS=0XAE; TRANS2(); //发出控制命令 LCDSTA2();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TRISD=0XFF; //D口设置为输入 RB0=0; //E1=0 RA3=1; //E2=1 RE0=1; //R/W=1 RE1=0; //A0=0 if(RD5==1) break; //如果液晶没被关闭,则继续关 } } //E2边初始化 void lcd2() { DISOFF2(); //关显示E1 TRANS=0XA4; //静态显示驱动 TRANS2();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A9; //占空比为1/32 TRANS2();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E2; //复位 TRANS2(); //发出控制命令 TRANS=0XA0; //ADC选择正常输出 TRANS2(); //发出控制命令 CLEAR2(); //清屏 LCDSTA2(); //判断液晶是否为空闲 DISP2(); //开显示 } //LCD的E1边显示函数,调用一次该函数,则在相应的位置显示相应的字 void dis1() { TRANS=row; TRANS1(); TRANS=PAGEADD; TRANS1(); i=i*32; //i变成数组指示指针 for(k=0;k<16;k++) { WRITE=table[i+k]; //查得需要显示的字节 WRITE1(); //在WRITE1子程序里面,列地址加1 } CLMADD=CLMADD-16;//恢复列地址 PAGEADD=PAGEADD+1;//页地址加1 TRANS=PAGEADD; TRANS1(); for(;k<32;k++) { WRITE=table[i+k]; //查得需要显示的字节 WRITE1(); //在WRITE1子程序里面,列地址已经加1 } } //LCD的E2边显示函数,调用一次该函数,则在相应的位置显示相应的字 void dis2() { TRANS=row; TRANS2(); TRANS=PAGEADD; TRANS2(); i=i*32; //i变成数组指示指针 for(k=0;k<16;k++) { WRITE=table[i+k]; //查得需要显示的字节 WRITE2(); //在WRITE1子程序里面,列地址已经加1 } CLMADD=CLMADD-16;//恢复列地址 PAGEADD=PAGEADD+1;//页地址加1 TRANS=PAGEADD; TRANS2(); for(;k<32;k++) { WRITE=table[i+k]; //查得需要显示的字节 WRITE2(); //在WRITE1子程序里面,列地址已经加1 } } //主程序 main() {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lcd1(); //E1边初始化 lcd2(); //E2边初始化 row=0XC0; //显示起始列为第0行 //以下显示不同的字符 PAGEADD=0XB8; //显示起始页为第0页 CLMADD=0X00; //起始列为第0列 i=0;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一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8; //显示起始页为第0页 CLMADD=16; //起始列为第16列 i=1;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二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8; //显示起始页为第0页 CLMADD=32; //起始列为第32列 i=2;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三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8; //显示起始页为第0页 CLMADD=48; //起始列为第48列 i=3;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四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8; //显示起始页为第0页 CLMADD=0; //起始列为第0列 i=4;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五个字 dis2(); //调用E2边显示函数 PAGEADD=0XBA; //显示起始页为第2页 CLMADD=0X00; //起始列为第0列 i=0;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一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A; //显示起始页为第2页 CLMADD=16; //起始列为第16列 i=5;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六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A; //显示起始页为第2页 CLMADD=32; //起始列为第32列 i=2;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三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A; //显示起始页为第2页 CLMADD=48; //起始列为第48列 i=3;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四个字 dis1(); //调用显示函数 PAGEADD=0XBA; //显示起始页为第2页 CLMADD=0; //起始列为第0列 i=4; //显示数组中对应的第五个字 dis2(); //调用E2边显示函数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