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接入研讨会之PDH/SDH市场发展趋势1

楼主:
由《通讯世界》杂志社、光线在线网站、In-stat China三大业内知名的专业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市场分析机构携手合作推出的“2005年度中国市场优秀光接入解决方案暨光纤接入产业与市场交流研讨会”于2006年3月21日下午在北京翠宫饭店举行。
   以下是研讨会第三个议题——“PDH/SDH光端机市场的发展趋势”文字直播。光端机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它恐怕是在国内应用最早,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光接入技术。从最初只能够满足单一的TDM业务的光端机,一直到现在可以满足三网合一业务的多业务光端机,它的发展进程已经是非常长时间了,各位也可以说是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来看,有不少的意见认为光端机的技术已经走入了末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我想在座的厂商代表是最有发言权的,大部分厂商都是从做光端机起家,我们想把这个话题“光端机市场到底是不是已经遇见了问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交给在座的厂商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先有请广州高科公司的苏洋先生发言。

    广州高科公司苏洋:各位领导、专家和《通讯世界》组织者,大家下午好。
    我们广州高科公司创立时是做排队器,从99年转型做光接入的一些产品,现在已经是全业务八大系列的产品。现在虽然说SDH和FTTH等炒得比较火热,但在运营商采购中,PDH、光猫、企业转换器等传统低端产品的采购量还是非常大,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广州高科公司的业务。所以我们这边就介绍一下经过改良的产品IPDH,我们这次获奖的方案是:行业网光纤综合接入的解决方案。在《通讯世界》二期的38页。
    首先,大客户接入存在一些现状,目前大客户接入的网络没有统一的规划、发展和建设的基本项目而异,导致基于各种技术的单一业务网络大量存在,设备类型中网源的数量大,不能有效实现网络的管理。刚才铁通的杨先生也提出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各大运营商竞争白热化,大客户的范畴在不断扩大,接入点的变动逐渐增长,面对层出不穷而且变化多端的接入点,新型的主网方式更适合大客户的接入发展,可以说是大客户接入的主要方式。现在大客户接入网络的发展趋势,除成本不断降低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业务的综合接入,随着因特网的高速发展,高速增长的数据业务以及语音业务平分秋色,并且占有主导地位的趋势;
    二、业务的完善保障。伴随着多种业务的综合接入,对业务的质量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音业务、数据业务,特别是实时数据业务的需要更好的接入。
    三、全网网管,统一的管理维护。传统按照业务类型独立维护,各自业务网的分权分散的维护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统一网的需求,只有多业务网的管理才能满足大客户的需求。
    我们这边的IPDH是一个宽带IP多业务集成的解决方案,高端通信、三网合一,IPDH可以进行新型组网,一次性解决所有业务,包括电话、百兆网络、视频会议,充分满足各位网络中电话、视频、三网合一的业务,主网可靠性强,故障点少,网络可靠性得到了提高。IPDH与传统接入设备的方式相比有如下优势:传统的接入方式需要三种设备才能实现百兆以太网、E1以及各窄带语音,而IPDH只需要一种设备就可以解决以上三种设备,可以简化设备的维护管理,降低网络故障率,降低运营商的总体成本。其次,传统设备实现所有业务必须是两路光路,而实现IPDH只需要大大提高光纤利用率。
    现在我们的IPDH广泛应用于公安军队和武警,主要是点对点链接或者是新型主网。技术的进步是接入网发展的动力,接入网技术五花八门,但没有任何一种接入可以占主导地位,尽管在接入网技术中存在不少问题,但无庸置疑,采用光纤接入是光纤发展的必然趋势,光纤接入应该尽量向用户延伸,靠近用户,但在现阶段的传输方式上应该做到窄带、宽带连接,数行并举。争取把我国的数字网络建设成更先进、更方便的网络。

网友:

光接入研讨会之PDH/SDH市场发展趋势2 北京华环公司杨兵:刚才说在设备这一块,我认为没有太大的讨论必要了,我倒是认为,咱们作为这个产业链上的,我们国家的设备制造商,有大型的设备制造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还有中型的设备制造商,以当年邮电集团下属的一些小企业,和电子部下属的企业,改制的企业,规模也比我们大一些。 下面的议程,我认为,实际上现在真正在接入网设备供应的市场上,还是我们在座的这一批小企业,咱们还达不到所谓的中小企业的水平,因为真正从中小企业的定义上来讲,我们公司的个人用户达到中型企业的水平应该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或者接近1亿美元的产值才算达到了目标。我想在座的企业能够达到1亿美元的目标还有一段相当的路要走。我们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在目前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是大企业的压力,大企业可以跟运营商平等地坐在一起谈判,而我们和运营商本身就不能平等谈判,而在很多的竞争上,我们实际上是受到大企业的无形的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应该用一种联合的方式。 其实每一项技术,大家都在搞接入网的技术,咱们想从华为、中兴搞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企业都在投入,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的资金投入,但你研究出来的技术是和华为、中兴不能比的。以清华大学这么强大的背景,这么多年的投入,而我们的投入有清华大学作为支持,很多教授,很多博士都在无偿的支持,这么多投入在里面,研究出来的东西,只能说我们的东西在某一些方面有亮点,你真正和华为中兴去拼技术是拼不过的。如果我们这些企业能够联合起来,各自在自己的优势里做起来,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市场上拼得头破血流,今天卖五千,我卖四千八,你卖四千八我卖四千五。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结果是不是运营商愿意看到的?运营商好象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我相信降价带来的一定是降低服务质量。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东莞的时候说过,广东电信、上海电信、江苏电信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企业,他们就谈到一点,我们不买最便宜的东西,我们要买最合适的东西,什么叫合适?对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讲,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去做,都去竞争,这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撼动国内大企业的地位。因为今天来的都是各个公司的老总,或者是搞研发的,或者是搞技术的,或者是搞市场的,我认为大家应该坐在一起好好讨论讨论,我们这样的企业如何联合在一起,我们如何和运营商合作,包括像刚才杨涛先生谈的一样“定制”,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企业联合起来,由几个企业为某一个地区的运营商提供一种定制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那么如果我们联合起来的话,也同样可以带来和华为、中兴、烽火通信这样的大企业互联互通,我在前面谈到的,我们在网管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相当难解决的问题,华环在网管上投入了十几个由北大博士生、清华博士生和北邮请来的博士生研究这些。你想想,华为投入了多少在网管研究上?你说你的投入很巨大,但你还是无法和它相比,但是我相信我们把这些技术联合起来,可以做到对运营商很有好处的事情。假如未来华环的网管和运营商互通,运营商也可以和我们互通,运营商实际上可以找到最好的解决系统,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采购了一个中心站的管理设备以后,它必须继续采购华环的产品,未来遇到一个很好的产品他也没办法采购,它采购了未来的远端产品,它又没办法和格林威尔某一个产品互联互通,这样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所以我想,我们这样的企业合在一起,《通讯世界》作为这么多年我们中小企业的重要的支持媒体,可以做这方面的有益的工作,把这样的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完了再邀请像袁海涛、杨涛、张智江这样的运营专家,给我们做一些指导。可能我们就会在企业的发展上,产品发展上以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上更有作为一些。

网友:

光接入研讨会之PDH/SDH市场发展趋势3 主持人:最近这一两年来,在这个市场当中,可以说厂商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多,大家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我想刚才杨兵先生的话可以代表在座很多厂商的心声吧。 我们现在想请In-Stat(中国)的李敏先生发言,从他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n-Stat(中国)李敏: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做SDH设备的厂商:第一个问题,在未来宽带网的接入,语音可能只是成为增值服务,数据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SDH是一种天然的针对TDM业务的传输技术。随着数据业务的发展比例不断提升,SDH的光端机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你们在技术方面有没有处理方法? 另外一点是,SDH光端机可能最大的优势是在于传统SDH传输网的延续,边缘化的一种接入技术,随着未来传输技术的变更,SDH这种光端机又会怎么办?因为它是依附于SDH技术的一种接入方案。其实我想听听专家的一些意见吧。 主持人:这次获奖产品中有很多基于SDH的解决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亿兆未来的解决方案,不知道亿兆未来的代表是不是可以简单做一下解答? 亿兆未来公司王萌:我想我可以跟您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 首先,目前根据整个市场的发展来讲,语音业务的增长是比不上数据业务的增长的,在这种骨干的传输部分,运营商已经投入了大部分的财力和精力去建设自己的骨干网,这个现状目前来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完全改变的。除了电信和网通,我们可以建有自己的宽带成网或者其他的网络,同时我还有一个其他的网或者ATM网建得比较多的话。很多的运营商都是以TDM为基础的骨干网络,这在短时间内是很难以数据业务的增加来把所有的传输网改成包交互的网络,是很难实现的。 在接入网部分倒是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很多以太网希望能够上。在接入网的部分来讲,PDH其实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光收发器也可以满足这种以太的需求。PDH一般都是以专线接入为主,像以太业务的接入需求,咱们现在运营商用得最多的是光收发器,他们可以满足用户的一到两种需求,但是满足不了所有的需求,也就出现了多业务的光收发器,他们能够在PDH上同时提供以太、V.35或者是E1的接入,但是这种PDH是存在自己的缺陷。就像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方案,必须使光信号传上来之后变成电信号再接入到骨干网上去,这样对骨干网资源投入比较多。目前我们公司能够进行无缝的SDH的接入,这是我们通过市场和讨论比较多而得出的结果。我用和PDH同样的价格也能做这种接入,而且可以做到统一网管,我们认为这对运营商来讲既保护了它的投资,又可以做新业务,这对运营商来讲是比较好的方案。随着将来的业务再增加,MSTP的技术由于是市场驱动的技术,而不是技术驱动的技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包装性协议加入进来,它将来在数据业务方面,我相信MSTP会有更好的前景。谢谢。

网友:

光接入研讨会之PDH/SDH市场发展趋势4 主持人:不知道华环的杨兵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补充呢? 北京华环公司杨兵:其实我认为关于SDH、PDH的设备寿命问题,我们在两年前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PDH一定是没有寿命的,一定会被淘汰掉。因为刚才谈到了运营商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可管理。PDH一个致命的缺点恰恰就是不可管理。第二个问题就是捆绑,设备的捆绑性,PDH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刚才我谈到MSAP和MSTP,它的标准化是全球统一的。我刚才说到的,标准化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端到端的可控,这样的产品和这样的设备那肯定是没有市场,那这样的厂家也一定会被淘汰,所以这是面临一个技术的问题。我们认为,像PDH的设备的前景我完全不看好,但是我对接入用的SDH,或者是MSDP,我们这里还叫MSAP,可能在欧洲更多地是叫MSPP(更强调接入层),通过中国电信组织的几个研讨会上我们就谈过观点,我们认为在做MSTP是一种浪费,实际上是大的运营商对内容商的一个错误导向,因为在集成上最大的是形成量对量的技术,在接入层上应该完全实现MSTP的。前几年有一个热潮,统统上MSTP,把原来的设备全部升级或者淘汰,弄到MSTP上去,现在我们和一些运营商讨论,他们就感觉到上了当了,反正是受到一种不恰当的技术的诱导,应该说这是目前我们的观点。 所以我说作为我们做接入层的SDH的厂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能在标准的问题,在接入的问题上解决得更远一些,可能走得路就更长一些,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MSTP用于接入层的技术会大量得到运营商的认可。我相信用不了很长的时间运营商不会再去采购SDH、光猫,实际上一个好的SDH已经综合了现有的所有功能,因为它可以实现更好的管理,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把价格降到运营商能承受的地位,为什么运营商不想跟大家合作呢?我相信还会有更紧密的合作。所以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谈到的就是合作方面这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电信: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接口板的价格。 北京华环公司杨兵:实际上现在155M的光板只需要在八九百块钱的水平。现在就谈到了,一个63的接E1接口的,以我掌握到的华为公司的接口板为例,情况,这里没有华为的人吧?(笑)是很贵的,但是它在卖价的时候并不比一个SDH的光板卖得贵,它有意识地把光板价格卖得高,把接入板卖得低。其实63亿万的接口板会比一个光板的价格要昂贵得多。现在一个光器件的成本在整个里只能占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处理的成本会大于器件本身的成本。现在实际上是这一块上。 所以我还是强调我的一个观点,大家要的是合作而不是斗争,因为小企业之间斗不起来,大企业之间斗不过了可以收购。他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我们不行啊,我们斗不过亿兆未来的时候不可能把亿兆未来买下来。所以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处理。 再谈到说PON的问题,实际上我刚才想到的一点是,对于我们运营商来讲特别重要的是刚才谈到的收益。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语音业务、数据业务,带宽的需求增长很大,但我们对我们运营商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大客户?对我们运营商收入贡献是大客户。我看运营商很多都谈到什么钻石级客户、翡翠级客户,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和联通合作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合作做一个所有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深圳的一个公司租用联通的长途电路,每一个电路租用5个E1,它选择了很多设备厂商去合作,最好的结果只有我们的设备,我们的设备价格已经是比有的厂家高出一倍以上了,但是这家还是选择和我们合作,它的原因就是你的设备我可以管理。我在深圳可以知道南京的设备发生了什么问题,在南京的大客户出现了什么问题,到这个大客户投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可管理”,很多厂家做得很便宜,是因为他们没有实现这一点。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说MSTP的光板企业大有前途,就是在这一点上,谢谢大家。 中国电信:杨总,我再问一个问题,155M光板的价格有没有降到500人民币以下的可能? 北京华环公司杨兵:我现在不敢肯定,但是我相信这种前景可以看得见。 中国电信:如果155M的光板降到500人民币以下,是很有竞争力的。 北京华环公司杨兵:我认为可以看得见。 主持人: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来宾还有没有愿意补充一下的? 亿兆未来公司金哲:从技术优势上来说,SDH和PDH比较,这么多年的经验说明,SDH肯定优于PDH。关键一点是成本,前七年,SDH的价格是PDH的十倍,三年以前大概降到了3倍,近一两年已经下滑到2倍,1.5倍,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做到1:1,如果是1:1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用好的技术,非要用PDH?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成本问题。刚才说的光板降价,其实目的就在这儿,除了技术优势以外,平均下来整体运营成本也让它比PDH便宜,这样,SDH一定会取代PDH的位置。 中国电信:我觉得刚才杨总谈得挺好,从我们的角度来说,SDH从技术上来优于PDH是达成了共识,但唯一就有一个成本。但是对它的市场定位来说,它解决的是同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必须在成本上达到一个相当的成本,所以现在光猫的成本可能是一千块钱,最多两千块钱,如果SDH的成本可以做到像光猫的成本,那我觉得SDH的竞争力是相当强的。我分析了一下,SDH的成本这一块最主要是155光板的价格,我不知道对不对,我感觉如果可以做到500人民币以下,竞争力会非常强。所以我希望业界能不能对SDH155光板的成本做一个分析,能做到什么成本。这一块我们希望可以和厂商做一下探讨。 主持人: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没有)谢谢各位,经过刚才热烈的讨论,我想各位都会有一些收益,到此为止,今天研讨会的议题就全部结束了,下面是茶歇的时间。我们在外面安排了一些茶水,希望大家一边喝茶一边交流一下。最后我再次代表三方主办机构对各位来宾光临此次发布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对各位厂商代表支持我们三方的这次评选活动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