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基础知识(十一)~~IP地址系列知识

楼主:
IP地址的基础知识

1、什么是IP地址?

IP地址是人们在Internet上为了区分数以亿计的主机而给每台主机分配的一个专门的地址,通过IP地址就可以访问到每一台主机。

IP地址由4部分数字组成,每部分数字对应于8位二进制数字,各部分之间用小数点分开,如某一台主机的IP地址为:211.152.65.112 。

2、IP地址管理机构

Internet IP地址由NIC(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统一负责全球地址的规划、管理;同时由Inter NIC、APNIC、RIPE等网络信息中心具体负责美国及全球其它地区的IP地址分配。

APNIC负责亚太地区,我国申请IP地址要通过APNIC,申请时要考虑申请哪一类的IP地址,然后向国内的代理机构提出。

下面列出部分互联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供广大网友参考。

机构代码

机构全称

服务器地址

负责区域

INTERNIC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internic.net

美国及其他地区

APNIC

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网络信息中心

whois.apnic.net

东亚、南亚、大洋洲

RIPE

欧州IP地址注册中心

whois.ripe.net

欧洲、北非、西亚地区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cnnic.net.cn

中国(除教育网内)

CERNIC

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信息中心

whois.edu.cn

中国教育网内

TWNIC

台湾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twnic.net

台湾

JPNIC

日本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nic.ad.jp

日本

KRNIC

韩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krnic.net

韩国

LACNIC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lacnic.net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诸岛
ARIN 美国Internet号码注册中心 whois.arin.net 北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3、IP地址分类

1)、IP地址分为固定IP地址和动态IP地址。

固定IP地址,也可称为静态IP地址,是长期固定分配给一台计算机使用的IP地址,一般是特殊的服务器才拥有固定IP地址。

动态IP地址是因为IP地址资源非常短缺,通过电话拨号上网或普通宽带上网用户一般不具备固定IP地址,而是由ISP动态分配给暂时的一个IP地址。普通人一般不需要去了解动态IP地址,这些都是计算机系统自动分配完成的。

2)、IP地址分为公有IP地址和私有IP地址。

公有地址(Public address,也可称为公网地址)由Internet NIC(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因特网信息中心)负责。这些IP地址分配给注册并向Internet NIC提出申请的组织机构。通过它直接访问因特网,它是广域网范畴内的。

私有地址(Private address,也可称为专网地址)属于非注册地址,专门为组织机构内部使用,它是局域网范畴内的,出了所在局域网是无法访问因特网的。

留用的内部私有地址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类:

* A类:10.0.0.0--10.255.255.255

* B类:172.16.0.0--172.31.255.255

* C类:192.168.0.0--192.168.255.255

4、IP地址作用

1)、区分数以亿计的主机而分配的专门地址,所以他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区别不同的主机。

2)、IP地址从字面看,它具有定位的作用,他的定位原则取决于它的分配原则,IP地址查询就是基于此。

网友:

IP地址的历史和现状 1、IP地址的历史沿革 (1)早期IP地址:自从1969年美国国防部授权ARPANET进行互联网的试验,就宣告了互联网的诞生,IP地址也随之启用。开始时,由于主机数量很少,IP地址主要用于区分不同主机,人们对IP地址的使用相当自由,但随着主机的增多,这种现象的很多弊端也显露出来,随着许多分类协议逐步被推出,这种现象也在逐渐改观,这阶段使用的IP地址可称为早期IP地址。 (2)IPv4地址:1982年,DCA和ARPA网制订了网络传输控制协议(TCP)和网际协议(IP),这个协议组一般被简称为TCP/IP协议,TCP/IP缔造了未来的网络通讯模式。基于TCP/IP协议,因特网开始使用IPv4地址,32比特,通常用4个点分十进制数表示。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于标识所属网络的网络地址;另一部分是用于标识给定网络上的某个特定的主机的主机地址。为了给不同规模的网络提供必要的灵活性,IP的设计者将IP地址空间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地址类别,地址类别的划分就针对于不同大小规模的网络。 (3)IPv6地址:随着互连网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无论是CIDR技术还是NAT转换技术,都无法阻止IPv4地址资源的耗尽,对下一代IP协议中足够大的IP地址空间的要求已迫在眉睫。为了满足互联网日益膨胀的地址需求,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专门工作组)从1994年7月开始经过多年的研究后提出了IP协议的下一版本IPv6,目前人们已经开始了对IPv6地址的推行和局部应用。IPv6地址的128位(16个字节)写成8个16位的无符号整数,每个整数用四个十六进制位表示,这些数之间用冒号(:)分开,为了简化,只要保证数值不变,就可以将前面的0省略,另外,还规定可以用符号::表示一系列的0。 2、IP地址的现状 (1)IP地址的分布现状 由于IPv4地址的分配采用的是“先到先得,按需要分配”的原则,互联网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各个国家内的各个区域的发展又是极不均衡的,这就势必造成大量IP地址资源集中分布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各个国家的某些发达地区的情况。全球可提供的IPv4地址大约有40多亿个,估计在未来5年间将被分配完毕;而我国的情况更加严峻,我国网民已突破1亿,而截止去年年底,我国总共申请到的IPv4的地址仅仅6000万左右。 IPv6地址的分配情况也呈现出严重的分布不均衡迹象。从1999年,RIR(互联网资源分配区域性权威机构)开始分配IPv6地址,截止2004年6月,全球已分配的606块地址中,美国、日本、德国、荷兰、英国五个国家分配的地址总数占全球总数的48%,中国却只有11块,仅占1.8%。而据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11月,全球已分配的IPv6的725块地址中,美国99块、日本73块、德国72块,而中国只有14块。 (2)IP地址的应用现状 由于IP地址分布的极不均衡,使得真正应用中就出现了部分国家和某些国家部分区域的不够用的现状,这也就出现了IP地址资源跨区域交易的现象。 尽管人人都明白IPv4地址的资源已经越来越匮乏了,IP协议从IPv4过渡到IPv6已经是历史必然,Ipv6地址也已经从1999年开始分配,目前IPv6的实验网6Bone已经遍布全球,但目前的现状,全球各国几乎全部使用的还是IPv4地址,现有的几乎每个网络及其连接设备都支持IPv4。因此要想短期内就完成从IPv4到IPv6的转换是不切实际的。IPv6必须能够支持和处理IPv4体系的遗留问题,可以预见,IPv4向IPv6的过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网友:

IPv4地址和IPv6地址 Internet依靠TCP/IP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不同硬件结构、不同操作系统、不同网络系统的互联。在Internet上,每一个节点都依靠惟一的IP地址互相区分和相互联系。每个IP地址都包含两部分:网络ID和主机ID,网络ID标识在同一个物理网络上的所有宿主机,主机ID标识该物理网络上的每一个宿主机,于是整个Internet上的每台计算机都依靠各自惟一的IP地址来标识。IP地址构成了整个Internet的基础,从网络的层次结构考虑,一个IP地址必须指明两点:1)属于哪个网络,2)是这个网络中的哪台主机,于是,IP地址的格式为:网络号、主机号。 下面我简要说明一下现行的IPv4地址和正在推行的IPv6地址的相关基础知识。 1、IPv4地址 目前因特网使用的地址都是IPv4地址,32比特,通常用4个点分十进制数表示。为了给不同规模的网络提供必要的灵活性,IP的设计者将IP地址空间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地址类别,地址类别的划分就针对于不同大小规模的网络。 A类网:网络号为1个字节,定义最高比特为0,余下7比特为网络号,主机号则有24比特编址。用于超大型的网络,每个网络有16777216(224)台主机(边缘号码如全“0”或全“1”的主机有特殊含义,这里没有考虑)。全世界总共有128(27)个A类网络,早已被瓜分完了。 B类网:网络号为2字节,定义最高比特为10,余下14比特为网络号,主机号则可有16比特编址。B类网是中型规模的网络,总共有16384(214)个网络,每个网络有65536(216)台主机(同样忽略边缘号码),也已经被瓜分完了。 C类网:网络号为3字节,定义最高三比特为110,余下21比特为网络号,主机号仅有8比特编址。C类地址适用的就是较小规模的网络了,总共有2097152(221)个网络号码,每个网络有256(28)台主机(同样忽略边缘号码)。 D类网:不分网络号和主机号,定义最高四比特为1110,表示一个多播地址,即多目的地传输,可用来识别一组主机。 如何识别一个IP地址的属性?只需从点分法的最左一个十进制数就可以判断其归属。例如,1~126属A类地址,128~191属B类地址,192~223属C类地址,224~239属D类地址。除了以上四类地址外,还有E类地址,但暂未使用。 对于因特网IP地址中有特定的专用地址不作分配: (1)主机地址全为“0”。不论哪一类网络,主机地址全为“0”表示指向本网,常用在路由表中。 (2)主机地址全为“1”。主机地址全为“1”表示广播地址,向特定的所在网上的所有主机发送数据包。 (3)四字节32比特全为“1”。若IP地址4字节32比特全为“1”,表示仅在本网内进行广播发送。 (4)网络号127。TCP/IP协议规定网络号127不可用于任何网络。其中有一个特别地址:127.0.0.1称之为回送地址(Loopback),它将信息通过自身的接口发送后返回,可用来测试端口状态。 2、IPv6地址 IPv6地址的长度为128位,也就是说可以有2的128次方的IP地址,相当于10的后面有38个零;如此庞大的地址空间,足以保证地球上每个人拥有一个或多个IP地址。 (1)IPv6地址类型 在RFC1884中指出了三种类型的IPv6地址,他们分别占用不同的地址空间: * 单点传送:这种类型的地址是单个接口的地址。发送到一个单点传送地址的信息包只会送到地址为这个地址的接口。 * 任意点传送:这种类型的地址是一组接口的地址,发送到一个任意点传送地址的信息包只会发送到这组地址中的一个(根据路由距离的远近来选择) * 多点传送:这种类型的地址是一组接口的地址,发送到一个多点传送地址的信息包会发送到属于这个组的全部接口。 (2)IPv6地址表示 对于128位的IPv6地址,考虑到IPv6地址的长度是原来的四倍,RFC1884规定的标准语法建议把IPv6地址的128位(16个字节)写成8个16位的无符号整数,每个整数用四个十六进制位表示,这些数之间用冒号(:)分开,例如:3ffe:3201:1401:1:280:c8ff:fe4d:db39 希望手工管理IPv6地址的难度太大了,DHCP和DNS的必要性在这里显得更加明显。为了简化IPv6的地址表示,只要保证数值不变,就可以将前面的0省略。 比如:1080:0000:0000:0000:0008:0800:200C:417A 可以简写为:1080:0:0:0:8:800:200C:417A 另外,还规定可以用符号::表示一系列的0。那么上面的地址又可以简化为:1080::8:800:200C:417A IPv6地址的前缀(FP, Format Prefix)的表示和IPv4地址前缀在CIDR中的表示方法类似。比如 0020:0250:f002::/48表示一个前缀为48位的网络地址空间。 (3)IPv6地址分配 RFC1881规定,IPv6地址空间的管理必须符合Internet团体的利益,必须是通过一个中心权威机构来分配。目前这个权威机构就是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nternet分配号码权威机构)。 IANA会根据IAB(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和IEGS的建议来进行IPv6地址的分配。 目前IANA已经委派以下三个地方组织来执行IPv6地址分配的任务: * 欧洲的RIPE-NCC(www.ripe.net) * 北美的INTERNIC(www.internic.net) * 亚太平洋地区的APNIC(www.apnic.net

网友:

IP地址查询 IP地址构成了整个Internet的基础,整个Internet上的每台计算机都依靠各自惟一的IP地址来标识,每一个节点都依靠惟一的IP地址互相区分和相互联系。而IP地址查询是基于IP的寻址规则和分配标准对Internet上的某一台计算机惟一的IP地址进行追踪和定位的查询,基于此查询结果可以进行各种后续操作,包括对不良者实施制裁等。下面我简要说明一下IP地址查询的相关知识。 (一)IP的寻址规则 1、网络寻址规则 A、网络地址必须唯一。 B、网络标识不能以数字127开头。在A类地址中,数字127保留给内部回送函数。 C、网络标识的第一个字节不能为255。数字255作为广播地址。 D、网络标识的第一个字节不能为“0”,“0”表示该地址是本地主机,不能传送。 2、主机寻址规则 A、主机标识在同一网络内必须是唯一的。 B、主机标识的各个位不能都为“1”,如果所有位都为“1”,则该机地址是广播地址,而非主机的地址。 C、主机标识的各个位不能都为“0”,如果各个位都为“0”,则表示“只有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上没有任何主机。 (二)在线IP地址查询的方法 1、如何查自己的IP地址? 查自己的IP地址的方法有很多,按实现的方法来分,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用Windows自带的软件来实现(如用Ipconfig.exe、Winipcfg.exe、Route.exe、Netstat.exe、NetMeeting等软件)、利用工具软件查自己的IP(如用国产的追捕软件、独孤剑客开发的IP Hunter软件、Icounter等一些网络记时记费软件、用如网际畅游-MyIE等多窗口浏览器等等)、进入能显示IP地址的网站查自己的IP。 用Windows自带的软件来实现、利用工具软件查自己的IP,这两类方法对大多数普通的网友来说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而进入能显示IP地址的网站查自己的IP是广大网友都能毫不费力掌握的查询方法,您只需记住几个常用网址就行了。常用的网址有:中国网络资源内幕站www.zhuibu.com、世界网络www.linkwan.com、全库网123查www.123cha.com等,您不妨试试他们的查询有多快捷! 2、如何查别人的IP地址? 如何快速、准确地查出别人的IP地址,常见的如下几种方法: (1)邮件查询法:使用这种方法查询对方计算机的IP地址时,首先需要对方先给你发一封电子邮件,然后你可以通过查看该邮件属性的方法,来获得邮件发送者所在计算机的IP地址。 (2)日志查询法:这种方法是通过防火墙来对QQ聊天记录进行实时监控,然后打开防火墙的日志记录,找到对方的IP地址。 (3)工具查询法:这种方法是通过专业的IP地址查询工具,来快速搜查到对方计算机的IP地址。例如, WhereIsIP、网络刺客II等搜查工具,你可以轻松根据对方好友的Web网站地址,搜查得到对方好友的IP地址,甚至还能搜查到对方好友所在的物理位置,但你需要知道对方的Web网站地址。 (4)命令查询法:这种方法是通过Windows系统内置的网络命令“netstat”,来查出对方的IP地址,不过该方法需要你先想办法将对方好友邀请到QQ的“二人世界”中说上几句话才可以。 (5)ping检查法:这种方法就是利用“ping”命令来检查当前计算机是否能与对方的网站连通,在检查的过程中该地址能自动获得对方网站的IP地址,但你需要知道对方的Web网站地址。 (6)进入能查询IP地址的网站查询,但你需要知道对方的Web网站地址。 (三)IP地址查询的常用网站 1、以显示IP地址和对已知IP地址定位的常见IP地址查询网站有: www.linkwan.com、www.zhuibu.com、www.ip138.com、www.piaocheng.com、www.xabara.com、www.bbse.net、www.qtol.net、www.ikaka.com等。 2、以显示IP地址和对以域名查询IP地址及定位的常见IP地址查询网站有:www.123cha.com、www.ianlow.com、www.nanhoo.com等。

网友:

IP地址合理利用 IP地址构成了整个Internet的基础,IP地址资源是整个Internet的基本核心资源,IP地址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是整个Internet发展过程中持续有效的一个极具分量的研究课题。 (一)分配的不尽合理和短视使IPv4地址资源过早的濒临枯竭 IPv4地址结构分为A、B和C三类。A类地址可用作126个网络,每个网络可容纳1600万个主机节点。B类地址可用作16000个网络,每个网络可容纳65000个主机节点。C类地址可用作2百万左右的网络,每个网络可容纳254个主机节点。为何当前的IP地址不足,ROAD小组研究后认为主要原因是IPv4 B类地址空间耗尽和地址分配的非分级结构导致互联网地址耗尽和路由表爆炸。 当1981年9月TCP/IP协议开始发布时,当时互联网上大约只有1000台主机,并且几乎所有的主机都是基于时分系统的大型机,为单个用户设计的计算机几乎不存在。因此在当时IPv4所拥有的40亿个地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在分配IP地址时也就相当的随意,从而导致早期的地址分配方案不尽合理,浪费比较严重。例如,申请到一个A类或B类地址的用户单位,理论上可以用约1600万个或65000个IP地址,但实际上接入的没有这么多主机,这也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IP地址被闲置,并且不能被再分配。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一些大学和公司占用了大量的IP地址,例如MIT、IBM和AT&T分别占用了1600多万,1700多万和1900多万个IP地址。由此导致一方面大量的IP地址被浪费,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欧洲、日本和中国得不到足够的IP地址,使IPv4地址资源过早的濒临枯竭,到目前为止,A类和B类地址已经用完,只有C类地址还稍有余量。 (二)IP地址合理利用是Inrernet永久的课题 IP地址合理利用包含IP地址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两个方面,IP地址能否合理利用的关键在于IP地址全球性管理机构和各国的网络运营商及重点ISP能否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IP地址资源,下面我简单的说明我的一些见解。 1、IP地址全球性管理机构要坚持合理的分配规划和系统管理的原则 Internet IP地址由NIC(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统一负责全球地址的规划、管理;同时由Inter NIC、APNIC、RIPE等网络信息中心具体负责美国及全球其它地区的IP地址分配。 IPv6地址空间的管理是通过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nternet分配号码权威机构)来分配,IANA根据IAB(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和IEGS的建议来进行IPv6地址的分配。目前IANA已经委派以下三个地方组织来执行IPv6地址分配的任务:* 欧洲的RIPE-NCC(www.ripe.net)、* 北美的INTERNIC(www.internic.net)、* 亚太平洋地区的APNIC(www.apnic.net)。 这些最高级别的IP地址管理机构能否以整个Internet团体的利益出发,以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分配IP地址资源,能否有效系统的管理IP地址资源利用的有效率是IP地址能否合理利用的根本所在。 分配的不尽合理和短视已经使IPv4地址资源过早的濒临枯竭,整个热爱互联网事业的人们绝对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IPv6地址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重演! 2、各国的网络运营商及重点ISP能否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IP地址资源是IP地址合理利用的核心 网络运营商和重点ISP的网络一般都具有网络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用户规模不断发展、承载业务多种多样、不断进行升级改造等特点。 网络运营商及重点ISP网络IP地址分配和利用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自治:公共互联网络被划分成几个大的自治区域,每个大自治区域中又被划分成几个小的自治区域,网络运营商及重点ISP也可以这样进行分配和管理IP地址。 2)、有序:按照自治原则将网络进行逻辑划分后,就可以根据地域、设备分布及区域内用户数量来进行子网规划。同时,IP地址规划要和网络层次规划、路由协议规划、流量规划等结合起来考虑。在进行地址分配时,为了提高地址分配效率和地址利用率,最好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选择的顺序可以是自上而下的顺序,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顺序,还可以是二者结合使用。 3)、可持续性:由于网络用户数持续高速增长,全国性大集团性用户不断增加,再加上政府上网工程和电子商务的全面启动,网络所要承载的业务量和业务种类越来越多,这使得网络需要频频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和扩容。所以,在进行地址分配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为网络的每个部分留有部分地址冗余,这样才能保证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4)、可聚合: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日益庞大的规模令当初设计互联网络的专家始料不及,在路由表急剧膨胀情况下,可聚合原则是网络地址分配时所必须遵守的最高原则,可聚合原则要求在进行地址规划时,应提供足够的路由冗余功能。 5)、充分结合过渡技术:由于现在网络要由IPv4向IPv6过渡,在使用6to4过渡技术时,就一定要为该6to4网络分配IPv6地址;在配置自动隧道时,要求执行隧道功能的节点的IPv6地址为IPv4兼容地址等。 6)、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既然地址有限,而且网络地址管理又是一个非常单调且复杂的工作,为了节约地址和减少网络维护管理的工作量,在地址分配时需要采用静态分配与动态分配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动态编址的一个最大缺点是外界无法找到某台具体的主机,所以,在使用动态编址技术时,有时还需要采用混合方法进行地址分配,为服务器等为外界提供网络服务的设施分配静态地址,而其他人则分配给动态地址。 7)、公网地址与私网地址相结合:可用的公网地址数量毕竟有限,而可用的私网地址数量却非常多,是解决地址数量不足的良方之一。 8)、尽量节约IPv4地址:由于IPv4地址越来越少,所以对于IPv4地址的使用需要格外节约。IPv4地址的节约可以通过动态编址技术和NAT技术等来实现。 9)、广泛使用IPv6地址:尽管IPv4网络规模非常强大,但是IPv6取代IPv4是迟早的事,因此在地址规划时如果能够使用IPv6地址,最好使用IPv6地址。 10)、闲置IP地址回收利用:对于已分配出去的静态IP地址进行定期追踪管理,对长时间闲置的IP地址可经过确认后回收重复利用。比如:某一网站对外提供服务而分配了静态IP地址,但后来网站关闭,此静态IP地址长时间闲置;分配有静态IP地址的手机、家电使用者,在该手机、家电报废后,静态IP地址长时间闲置等等。可通过定期追踪管理,发现后进行确认,进而回收和重复利用,进一步提高IP地址的有效利用率。 3、IP地址终端使用者的社会责任心是进一步提高IP地址有效利用率的保证 IP地址终端使用者是Internet网络的最终受益者,因为互联网我们生活中平添了许多乐趣,因为互联网我们拥有了一个全新展示自我的平台,因为互联网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变得那么方便和高效……我们是受益者,我们必然要为此负起社会责任。 IP地址终端使用者的社会责任心是进一步提高IP地址有效利用率的保证,是Internet网络稳定、高效运行的社会基础。我们每节约一个IP地址、每发现一个实际闲置的IP地址、每重复使用一个闲置IP地址,我们的社会责任心就得到了再一次的体现,我们的Internet资源就进一步的提高了他的实际有效利用率。 总之,只有IP地址全球性管理机构能够坚持合理的分配规划和系统管理,各国的网络运营商及重点ISP能够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IP地址资源,IP地址终端使用者的社会责任心得到进一步加强,才能使得IP地址得到合理利用,才能使得Internet网络稳定、高效地运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