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汽车基本怠速的调整1

楼主:
在发动机的调整工作中,怠速调整是最基本的调整工作。怠速调整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运行状态、污染物的排放程度和经济性。

电控燃油喷射式发动机的怠速控制系统比化油器式发动机的怠速控制系统要复杂得多,它的怠速调整分为机械调整和电脑自动控制两部分。由维修人员对怠速系统进行的机械调整是基础,在此基础上再由电脑根据各种传感器提供的信息进行运算,选择最佳的控制目标,指令执行机构完成,使怠速转速接近目标值。由维修人员进行的怠速调整是基本怠速调整,此时已排除电脑参与控制的作用。电脑控制怠速的执行机构——怠速控制阀(ISCV)应处在初始基准位置,该位置大部分是处于关闭旁通空气通道的位置,对于不同的车型,这种操作程序由于结构差异的原因变化也很大,为使广大汽车维修人员便于掌握,现把常用车型发动机基本怠速的调整方法介绍如。

1 基本怠速调整前的准备工作

各型电控发动机基本怠速调整的准备工作基本相同,包括如下步骤:

a.起动发动机,暖机至正常工作温度。

b.关闭车上其他用电设备,如收音机、空调、车灯等。

c.保持转向盘在正中位置,两前轮处于直行位置。具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自动变速器应置于P档或N档。

d.使节气门处于初始位置:在确定节气门拉线有自由量后,先松退节气门限位螺钉,使螺钉端部与限位块脱离。然后慢慢旋入限位螺钉使其刚刚碰上限位块,再把螺钉旋入半圈即可。在此位置时转动节气门应反应灵活又无松旷感觉,突然关闭节气门又不会发卡,此时观察节气门与节气门体之间的配合应较严密,用漏光法检视仅存在微小的漏光缝隙。

化油器式发动机的节气门与节气门体之间有较大的间隙,即使节气门关闭其缝隙仍较大,因为怠速时空气全部经过节气门。对于电控发动机其基本怠速的进气在有怠速螺钉时,一般均只调整怠速螺钉来改变绕过节气门进入的怠速空气量,此时节气门保持初始位置即可。许多维修人员不了解这一点,调怠速时首先拧动节气门限位螺钉,这样就改变了节气门位置传感器(TPS)的输出信号,造成给电脑的信息错误。如果节气门体上没有怠速螺钉,则可以调整节气门限位螺钉来保持基本怠速,此时必须检测、调整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使之符合该车型的规定。

e.接上转速表。车载发动机转速表(仪表板上)一般均为指针式的,其精度较差,所以最好用数字式转速表。黑表笔夹在公共地线上,红表笔夹到诊断座EG端或夹在点火线圈一次侧“-”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