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汽车基本怠速的调整2

楼主:
f.确定基本点火正时,用正时灯检测怠速时点火提前角应符合该车型的规定值。电控发动机调整基本点火正时时,应切断电脑对点火提前角的控制,如有的车型在分电器附近有一根点火提前控制线,把该线接头拆开即可;有的车型无该点火提前控制线,可用跨接诊断座法来断开控制。

g.确保发动机工作基本正常。如果发动机存在故障或调整欠佳都会使得基本怠速无法调整,通常可凭经验初步判断一下发动机在各种工况下运转是否正常。也可以查看仪表板上故障指示灯(“CHECK”)在发动机运转后是否熄灭,然后在进气道上接人真空表,观察较低速运转时真空度是否在57KPa-70KPa之间(最低也应在50KPa以上),否则必须先找到存在的故障或调整不良的问题,排除后再调整基本怠速。

h.如果不是大修后的发动机,则应清洗节气门体和怠速空气旁通通道内的污垢。实践证明,许多怠速不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污垢堵塞通道或阀门,引起关闭不严而造成的。

2 电控汽车基本怠速的调整

不同车型、不同的怠速控制系统的电控发动机,其基本怠速的调整方法也不同,下面对国内常用电控汽车的基本怠速调整方法分别予以介绍。

2.1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和韩国大宇汽车公司(DAEWOO)车种

a.目前GM和DAEWOO车大部分为12孔(pin)诊断座,应先起动发动机运转后再跨接A孔和B孔。如果是OBD-Ⅱ型(第2代随车自诊断系统)的16孔诊断座,可以跨接5孔和6孔。

b.发动机熄火后,再把点火开关转到ON位置(此时发动机不运转),等30s以上(此时怠速控制阀会回到初始位置,该位置一般是关闭旁通空气道的位置)。

c.拆下ISCV(怠速控制阀)的电线接头,拆下诊断座上跨接线(再起动发动机时ISCV将不参加工作)。

d.起动发动机,检查怠速应符合该车型维修手册规定的基本怠速值(2.0L发动机为450r/min -650r/min;2.5L发动机为550r/min -650r/min;4.5L发动机为475r/min-550r/min;5.0L E型发动机为450r/min-500r/min;5.0LF型发动机为400r/min-450r/min;5.7L发动机为400r/min-450r/min),否则应予以调整。对于有怠速调整螺钉的机型应先调整该螺钉,一般是旋入螺钉使转速下降,旋出螺钉转速提高。如果没有怠速调整螺钉则需调整节气门限位螺钉,此时只有旋人限位螺钉使转速提高到基本怠速值。如果节气门未动,转速已高于基本怠速值应检查进气道是否有漏气,可采用断堵每根真空管路来试验,最后用肥皂水检测喷油器与进气歧管间密封胶圈是否老化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