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
frozenviolet

楼主(2006-07-16):
电控汽车基本怠速的调整3

网友(2006-04-04):
e.调整基本怠速后再熄灭发动机,然后需清除由于断开ISCV电路后在电脑内存储的故障代码(35#)。
清除故障代码的方法:
a.点火开关转到ON位置;
b.跨接诊断座上的A端和B端;
c.点火开关转到OFF位置;
d.从熔丝盒里拆下EFI或ECM熔丝,等30s以后再插回去。
对用旅程电脑或空调控制板读取与清除故障代码的车型,可按规定程序操作按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