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与应用

楼主:
ACPI是一种比APM更高级、更有效的电源管理模式, 使用ACPI模式可以节省更多的电能。 这意味着什么﹖ 那些被发烧友们“狂超”的CPU在“Suspend”模式下的温度会非常低, 大概会比APM模式下低4~5度。 当然, ACPI模式和其他的电源管理方式一样, 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操作系统和硬件环境来支持。 Windows 98及其后续产品和Windows 2000都对ACPI给予了全面的支持。对于硬件来说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主要是主板、显卡和网卡都要支持ACPI管理模式。 最近购买的硬件应该都没有问题。 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参考你所购买的硬件的说明书。讲了这么多, 究竟应该怎样在您的电脑上实现ACPI功能呢﹖

  开启ACPI

  我们用Windows 98操作系统下实现ACPI来做说明,如果你的机器上还没有安装Windows 98,你只要在安装时使用“SETUP /PJ”命令就可以了; 如果你已经装好了Windows 98,就要进入“设备管理器”中, 在“系统设备”中, 有一个选项是“高级电源管理”, 双击该选项并选择“升级驱动程序→ 显示所有设备”, 这时可以看到“Advance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选项, 选择该选项, 按照系统的提示一步一步完成设置。随后系统会提示你重新启动。重启之后, Windows 98会出现找到新硬件的提示,然后继续按照系统的提示一步一步完成设置就可以了。

  由于ACPI是一种新的电源管理模式, 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如

  电脑长眠不醒

  这主要是硬件对ACPI支持得不好。这时首先应该翻阅主板和其他硬件的说明书,看看它们是不是完全支持ACPI。 你也可以试着在BIOS中关闭掉主板的“Power Manger”功能, 让Windows 98完全接管电源管理。 也有的时候在BIOS中设置使用显卡的USWC?Uncacheable Speculative Write Combining? 模式会有这样的情况, 改回到UC ?Uncacheable? 模式就没有问题了。

  STD失效

  有的电器可以使用“Suspend To Disk”(STD就是休眠至硬盘功能,将当前系统状态保存到硬盘后,硬盘随即停止转动,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 当再开机时系统会跳过自检,直接从硬盘恢复原来的系统状态,而不是正常系统的默认状态,从而缩短了开机时间。)这个功能有的电脑不可以实现,这通常和硬盘的分区格式有关系,通常使用FAT16分区格式不会出现问题。其实STD功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与硬件无关,使用FAT32格式出现问题是由于软件的兼容性问题,有时候刷新主板的BIOS可以解决该问题。

  在实际操作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只要我们从操作系统入手,结合BIOS设置,细心的积累经验,会真正实现环保节能的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