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不易坏的电子镇流器

楼主:
如何制作不易坏的电子镇流器
What to produce not bad electronic ballast

电子镇流器各个零件的功能及损坏情况分析

    廉价的节能灯、电子支架头及电子镇流器,虽然其质量不太好,但还是获得了大多数消费者的选择及广阔的市场。大家发现,这些廉价节能灯及电子镇流器,有的可用差不多一年,有的却只能用几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质量区别呢?让我们从零件功能上及技术原理上来剖析它。希望有助提高廉价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的质量及包用期。

    现在就对照电路图来逐一分析。
    L1-L2:是电感线圈,由铜线绕成,分别起耦合及镇流器的作用。利用高频节能,发热很小,比电感镇流器还耐用,在电子镇流器中从未被烧坏过。同类零件能使用10年以上。
    D1-D4: 整流二极管,用于提供直流电,用耐压1000伏1A的1N4007,而电源的电压才250伏,故此,所有的损坏均表现为过流烧毁。
    BG1-BG2: 开关三极管,电子镇流器中最贵的零件。交变振荡、启辉都由它完成。就是这两个零件最容易最经常坏。节能灯或电子镇流器是长寿还是短命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它要求耐高温耐高电压并且工作点要为中点,过流、过压、过热、共态、干扰均会使它烧毁,特别娇气,因而即使采用最好最贵的零件,如果在设计时不能把所有的不可预料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就会发生烧毁。实际上没有可能都预计到,因而没有不会坏的节能灯(包括电子支架头、电子镇流器)原因就在于此。解决办法一般有两种意见:
    1、增加各种昂贵的保护电路来保护它。这就是"高档"节能灯卖得贵的最主要原因。成本高,就不会坏吗?因而大部分的厂家都不采用这个方法。
    2、把不太需要的保护电路去掉,想办法降低成本及售价,坏了也值。
大部分的节能灯厂家及电子镇流器厂家都采取了第二种的做法,特别是低价产品的厂家。他们把几乎所有的保护电路都省略了,并采用便宜的三极管,把成本压到最低,以获得绝对的价格竞争力。因为不可预料的情况总是很少出现的,与其花重本去防止,不如干脆降低成本,增加包用期,并宣传"反正便宜,坏了就干脆扔掉算了"的口号。
    正因为这些廉价的节能灯都不带有保护电路,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不可预料的情况出现了:有的节能灯运气不好,只用几天就坏了,有的可用差不多一年。更多的情况是,刚过包用期(一般是一两个月),就坏了。让消费者颇有怨言。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还以为是有的品牌质量好,有的品牌质量不好。其实质量都差不多一样。
    厂家要竞争国内的市场,就应针对这个弱点,真正落实包修包用的承诺。例如,把这些零售5元的节能灯、支架头、镇流器,包用期延长到半年,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觉得质量可靠。但这样做必定给厂家带来特别大的维修压力。 在此讲两个减压方法:
    1、在D1-D4前面加上一个0.7安的保险管,4个二极管就几乎没有会坏的可能,只会老化,能使用10年以上。保险管若带保险座可以方便维修时更换,高档电子镇流器中都有。
    2、在三极管前面也加上插座。城市照明期刊曾提到过。一般来说,三极管是必坏件。
这样,在维修时可达到几乎看也不用看,直接换掉这两个零件就修好。极大地提高了厂家维修的效率。那么其它的零件就肯定不会坏了吗?
    以下就再说说其它零件的功能及损坏情况。
    大家都知道,一个成熟的电路设计,在相同工作条件下,只要其各零件的数值不被改变,这个电路就能一直正常工作。
    本电路其余零件都是起启动及保护作用的辅助零件,在实际使用中很少坏。只要选择正品零件与合理的参数(图中已给出参考数值),就不会出问题。
    C1-C2: 滤波保护电容(重点,常坏,表现为爆炸、漏液、阻抗变小或容量减少)。应用450伏105度的无感电容,可以承受320伏的电源电压。用正品电容,可保证其内部的电解液10年不干枯,温度特性比较好,因而能使用10年以上。不过成本也有所增加。
    D5: 保护二极管。用耐压1000伏的4007,但实际工作电压才2伏,因而能使用10年以上。
    R1-R2: 启动电阻(重点,常坏,表现为断路)。只是在开灯时用到一下。建议用正品电阻是关键,保证工艺上无虚焊,就不会发生无法启辉的现象。寿命就有10年以上。
    R3-R4: 保护电阻(重点,常坏,表现为烧毁,经常能凭肉眼看出)。用来保护三极管的,但作用很有限。一定要用1瓦以上功率的电阻,要比三极管耐烧,免得烧坏三极管时连自己也被烧掉。有的厂家为了省下5分钱,就使用0.25瓦的电阻,结果使得扩大了损坏范围。用1瓦以上功率的电阻就不会再出现烧毁现象,因为L1没有那么大的负载功率。
    C3: 是50伏的启动电容。有隔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只是在开灯时用到一下。实际的工作电压才2伏,实际使用中从未出现损坏,用正品电容能使用10年以上。
    C4: 保护电容,用来保护三极管的。它内部无电解液,用小于400伏的被击穿的机会会大很多。只要选择耐压大于630伏的,一般就能用10年以上,高档电子镇流器就是这样取值。
    C5:(重点,常坏),是1200伏的启动电容,只是在开灯时用到一下。很多厂家贪图便宜,只使用400伏的启动电容,但由于有时候市电会偏高,及其它不稳定因素,电压常会升到600伏以上,因而一定要使用1200伏的启动电容,才能保证使用10年以上。
    综上所述,看上去好象很多零件都有可能损坏的电子镇流器,但只要做到不该省的就不省,按照要求合理取值,廉价的节能灯和电子镇流器完全可以达到长寿的效果,从而真正实现绿色照明。
文章作者: 孙炼晶

Copyright@ 2005 EDAdesign.com.cn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沪ICP备05000346号

网友:
请问楼主的图纸在哪里?我看不到,如何对照?
有能看到的朋友吗? [ 本帖最后由 满江红 于 2011-8-27 12:1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