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剪切应力对取向硅钢片铁损的影响
fighting
-435分
fighting

网友(2006-07-17):
剪切应力对取向硅钢片铁损的影响
剪切应力对取向硅钢片铁损的影响
Effect of scissional stress on loss of grain-oriented silicon steel sheet
众所周知,制造变压器铁心的晶粒取向硅钢片在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力,尤其是剪切应力,因而对其磁性(铁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剪切宽度愈窄,钢片所受的应力和其铁损劣化程度就愈大。因此,世界各国的取向硅钢技术标准中均规定,测定磁性能的艾卜斯坦方圈试样(300mm×30mm)必须进行有保护气氛的消除应力退火。
本文简述和收集了剪切应力对取向硅钢片铁损影响程度的几个数据,仅供用户在使用中参考。
1 硅钢片厂的数据
对大生产取回的测试磁性后判定牌号的试样,在两个月内随机测试了118付试样在消除应力退火前后的铁损P1.7/50,按钢种和成品退火线统计整理如表1。
表1中的改善率(%)=(退火前P1.7/50-退火后P1.7/50)/退火前P1.7/50。
表1数据反映了试样原始状态和剪切质量的影响。两条退火线虽在P1.7/50改善率上有些差别。但P1.7/50改善率<15%的均在92%以上(改善率为5~10%的均在64%以上)。因此可以认为P1.7/50改善率与钢种和成品退火线无明显关系。第二,P1.7/50改善率范围虽大,但劣化率>15%的仅为8%以下。试样原始状态和剪切应力对P1.7/50的共同影响较大,这说明了取向硅钢判定牌号(测试磁性能指标)的艾卜斯坦方圈试样(300mm×30mm)必须先进行消除应力退火。
2 用户反馈(度样)的数据
①2001年11月,河南某变压器厂反映用武钢生产的30QG120制造的变压器空载损耗不合格,此卷材料是否错发?我们请他把此卷余料和尚未使用的另几卷料的试样送来复验。应用户要求,4卷试样剪切成300mm×30mm艾卜斯坦方圈样立即测试磁性。有3付试样未退火,其P1.7/50=1.0661~1.131w/kg,符合30QG120(消除应力退火后P1.7/50的改善率为5%以下)。而有1付试样未退火的P1.7/50为1.70w/kg,我们也存疑虑;但经消除应力退火后,此付试样的P1.7/50=1.16w/kg,完全符合30QG120,而此样的P1.7/50的改善率高达29%。我们建议用户回去检查一下纵剪设备,因为叠片式铁心是在不经消除应力退火状态使用,需特别注重剪切片的质量。
②2002年元月,湖南株洲某变压器厂反映用武钢生产的30Q130制造的变压器,空载损耗超标,以前一直使用武钢的30Q130,从未出现过问题。我们请用户送来铁心片十多张和纵剪条带(带宽140mm)1.5kg,分别剪切成300mm×30mm艾卜斯坦方圈试样,消除应力退火前后均测定其磁性,结果见表2。
此结果明显证实用户的纵剪出现了问题,用户也默认了此判断。
③贵州遵义节能变压器厂胡光碧等人用武钢生产的30Q140制造三台S9-100/10变压器,用新购进的GI型硅钢片纵剪切线和旧纵剪线加工铁心,制造成变压器的性能结果如表3(《变压器》2001.No.4)。
④2002年7月,我们从前福州某变压器厂带回该厂进口的0.30mm厚M5取向硅钢试样一块(板宽960mm),卷成直径约300mm园筒。回厂后剪切成300mm×30mm艾卜斯坦方圈试样,消除应力前后测定其磁性,结果见表4。
2003年3月,我们从某变压器厂取回纵剪成宽142mm的3409(0.27mm厚)钢带两小卷(内孔直径约300mm)。回厂后剪切成300mm×30mm艾卜斯坦方圈试样,消除应力前后测定其磁性,结果见表4。
从表4中的结果推测,3409试样受到了纵剪的影响。
3 专家的论述
日本国田口悟博士早在1979年其专著《电工钢板》中就论述过:“纵剪产生应力是不可避免的,宽度变窄铁损恶化的比例就增大”;“只要使用经过充分调整过的剪切机,尤其只要不是小变压器用,横剪引起的磁性恶化就几乎不成问题。”并给出了纵剪和横剪与铁损恶化的关系(图1和图2)。
4 结语
应力,特别是剪切应力对取向硅钢的铁损有较大影响。叠片铁心是在非消除应力退火状态下使用,变压器厂家应特别注重取向硅钢片的纵剪质量。
文章作者:
裴大荣
Copyright@ 2005 EDAdesign.com.cn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沪ICP备05000346号
关于驿站
驿站声明
网站介绍
网站推广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