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介绍

楼主:
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介绍

[ 打印 ] [ 返回 ]

1.概述

ZJM12864BSBD是一低功耗的点阵图形式LCD模块。

1)显示格式:128点(列) × 64 点(行)。

2)显示类型:STN 黄绿模式、半反半透、6:00视角、正向显示。

3)驱动方式:1/64占空比。

4)易与8位的MPU相连。

5)多功能指令。

6)加电自动复位。

7)控制芯片:KS0107B、KS0108B。

8)EL背光源: AC 110V、400HZ。

9)工作电压:+5.0V ± 0.5V。

2.机械数据

项 目

宽 度

高 度

厚 度

单 位

模 块 尺 寸

93.0

70.0

11.0

mm

可 视 区 尺 寸

70.7

38.8

mm

点 阵

尺 寸

0.48

0.48

mm

间 距

0.52

mm

安装孔的直径

2.5

mm

3.极限参数(常温25℃)

参 数

符 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逻 辑 电 压

VDD

-0.3

+7.0

V

LCD驱动电压

VLCD

- (VDD +10.0)

VDD+0.3

V

输入电压

V IN

-0.3

V DD+0.3

V

工 作 温 度

T OPR

+50

储 存 温 度

T STG

-10

+60

※最大电压不能超过上面所给值,否则会损坏电路。

4.电气参数 (直流)

(VDD = 0V, Ta = 0 ~ +50℃)

名 称

符 号

条 件

标准值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逻辑电压

VDD

4.5

5.0

5.5

V

工作电流

IS

2.0

mA

输入高电平

VIH

2.0

VDD

V

输入低电平

VIL

0.8

V

5.电光特性

项 目

符号

条 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对比度

K

f = 0°

上升时间

T r

f = 0°

m S

下降时间

T f

f = 0°

m S

视角

f2-f1

K 3 2.0

垂 直

-10 ~ +40

Deg

水 平

-30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