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4.单片机发声实验

楼主:
1、原理图

我们知道,喇叭或蜂鸣器两端加上波动的电流喇叭或蜂鸣器就会发声。单片机要产生声音,硬件电路较简单,在某端口如下图所示接上一只三极管、电阻和喇叭或蜂鸣器即可。

2、硬件连接

我们的《编程试验一体板》已经蜂鸣器,不需要任何改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蜂鸣器受三级管A1015控制,而三级管的基极又接到了单片机的P2.0脚。
通过单片机控制三级管,就可以让蜂鸣器发出声音。

现在让我们看看程序是如何控制spk1发声的:

bb bit p2.0 ;定义bb在下面程序中代表p2.0
star: clr bb ;使v1 9015导通
acall d1ms ;延时
setb bb ;使v1 9015截止
acall d1ms
ljmp star

d1ms: mov r0,#2
dloop: mov r1,#250 ;改变r0的数值将改变声音频率
djnz r1,$
djnz r0,dloop
ret

end

第1行,我们使用了bit位定义伪指令,将bb定义为p2.0,这样,在下面的程序中直接使用字母“bb”就替代了p2.0。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便于程序的编写和阅读,便于程序移植,既将这段程序放到别的51单片机程序中,只要改变p2.0为当前硬件的发生输出脚即可。

从star开始,将bb脚清0,v1 A1015三极管导通,spk1得电,延时1ms,再将bb脚置高,v1关闭,spk1失电,再延时1ms,如此反复,spk1便发出500Hz的声响。

改变延时子程序中r0,r1的赋值,将改变声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