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维护注意螺纹防松措施

楼主:
辆汽车需要很多螺纹副对其各部位实施连接,且连接牢固与否直接影响着汽车的使用。在汽车设计时对此应采取相应防松措施。常用的摩擦力防松有弹簧垫防松、预紧力防松或特制的自锁螺纹等;机械方法防松有开口销防松、锁片防松、保险丝防松等。

1.碟形弹簧垫片的装配方向应正确

碟形弹簧垫片在汽车上的使用日渐增多,但若安装不当,则不会起到防止螺纹松动的作用。正确的安装方向应该是将碟形弹簧垫片的凹面朝向连接件,凸面朝向螺母。这样螺母拧紧后,由于碟形弹簧垫片受力变形,支承表面受到反作用力而起到锁止作用。

2.连杆轴承盖连接螺母开口销的长度应合适

分解检查一些发动机连杆轴承异响故障时,常发现个别连杆连接螺栓上锁止螺母的开口销已经没了,其原因多因开口销过长,高速运动中与曲轴臂相撞折断,最后脱落。确定此开口销正确长度的方法是将开口销插入锁止螺母相应的孔内,用手锤敲击到位后,开口销的伸出长度不得超过曲轴臂平面,然后按要求将开口销锁止即可。

3.保险铁丝拉紧方向应正确

汽车底盘的有些部位,采用保险铁丝防止螺纹松动,例如:变速叉与变速叉轴的连接螺栓等。保险铁丝防松较为可靠,但安装时应注意保险铁丝规格的选择和穿入螺钉孔后的拉紧方向。保险铁丝过粗不易穿过去,保险铁丝直径应略小于所穿孔的直径,穿插时稍有阻力即可。区别保险铁丝穿入方向正确与否的方法是:假设将某一螺栓旋松,保险铁丝应处在拉紧状态,即旋松一螺栓就将其相邻的两个螺钉拉紧,否则为不正确。

4.锁片应锁止在螺母的侧平面上

汽车上较大件的螺母锁止常采用锁片防松。例如:汽车转向节锁紧螺母、变速器第二轴前端锁止螺母等。锁片锁止应在螺母按规定扭矩拧紧后,将锁片折向螺母的某一侧平面上,同时用锤击使其贴紧,不可将锁片贴在螺母的棱角处,这样是不会很好地起到防松作用的。

5.弹簧垫圈的弹性不应失效,尺寸应当合适

弹簧垫圈在使用中常由于受热或长时间压缩而失去应有的弹性。因此,在安装弹簧垫圈前,应检查其弹性是否失效。检查的方法是看垫圈接口处两端上下是否错开了一定的角度。若其错开角度较小或没有错开角度,则此垫圈己失效。同时,垫圈尺寸应与相配合的螺栓尺寸相对应,垫圈外径略小于螺母外径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