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系统制动液的正确选用、更换及补充(上)

楼主:
1.正确选用

由于ABS系统较常规制动系统更为复杂,因此在选用、更换及补充制动液时应特别注意:

(1)在ABS系统中,制动液的通路更长、更曲折,致使制动液在流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较大;另外,在ABS系统中,运动零件更多、更精密,这些运动零件对润滑的要求也更高,因此,ABS系统所选用的制动液必须具有恰当的粘度。

(2)在ABS系统中,制动液反复经历压力增大和减小的循环,因而,制动液的工作温度和压力较常规制动系统中的制动液更高,这就要求制动液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性能,以免制动液中形成胶质、沉积物和腐蚀性物质。

(3)在ABS系统中,有更多的橡胶密封件和橡胶软管,这就要求户启在用的制动液不能对橡胶密封件产生较强的膨润作用。

(4)在ABS系统中,有更多、更为精密的金属零件,因此,要求所选用的制动液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以免对金属零件产生锈蚀。

(5)在ABS系统中,有更长、更复杂的管路,因此,要求所选用的制动液具有较高的沸点,以免制动液发生汽化使制动系统产生气阻。

根据以上特点,ABS系统一般都选用DOT4的制动液。尽管DOT5的制动液具有更高的沸点,但是,由于DOT5是硅基制动液,会对橡胶件产生较强的损害。因此,在ABS系统中,一般不选用DOT5的制动液。但是,由于DOT3和DOT4是醇基制动液,具有较强的吸湿性,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其中的含水量会不断增多。当制动液中含有较多的水分时,会使制动压力调节装置中的精密零件发生锈蚀,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还会使制动液的粘度变大,影响制动液在制动系统中的流动,使制动变得迟缓,导致制动距离延长。另外,制动液中的含水量会对制动液的沸点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发生气阻现象。DOT3和DOT4制动液一般经过12个月的使用以后其中的含水量为2%,经过18个月的使用以后,其中的含水量平均可达3%,因此,建议您每隔12个月更换一次制动液。

2.更换及补充

在对具有液压动力或助力的ABS系统进行更换或补充制动液时,应按如下程序进行:

(1)先将新制动液加至储液室的最高液位标记处。

(2)如果需要对ABS系统中的空气进行排除,应按规定的程序进行空气排除。

(3)将点火开关置于点火位置,反复地踩下和放松制动踏板,直到电动泵开始运转为止。

(4)待电动泵停止运转后,再对储液室中的液位进行检查。

(5)如果储液室中的制动液液位在最高液位标记以上,先不要泄放过多的制动液,而应重复以上(3)和(4)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