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防滑控制系统制动液的使用(上)

楼主:
汽车制动防滑控制系统,是制动防抱死系统(ABS)和驱动防滑转系统(ASR)的统称。虽然汽车制动防滑控制系统一般无须进行特别的维护,但该系统对制动液的要求较高,而市场上制动液的种类比较混杂,普通使用者对其了解不多。因此,应特别注意汽车制动防滑控制系统制动液的使用,以确保该系统工作可靠、耐久。

1 制动液的基本要求

1.1适当的粘度

防滑控制制动系统的通路长而曲折,制动液在流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较大。此外,系统中的运动零件多而精密,对润滑的要求更高。因此,只有适当的粘度,才能确保制动液所受到的阻力不致过大,又能对运动零件起到良好的润滑作用。

1.2抗氧化性强

在防滑控制制动系统中,制动液的压力反复增大或减小,工作温度和压力均较常规制动系统高。因此,制动液应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性能,以免产生胶质、沉积物和腐蚀性物质。

1.3较高的沸点

由于制动液在管路中的压力变化频繁,温度升高很快,制动液具有较高的沸点,以免热汽化而在制动系统内产生气阻。

1.4与橡胶配伍性好

制动系统中大量的橡胶密封件和橡胶软管,均不得因制动液长期浸泡而变硬或膨胀(只允许适量溶胀),否则,制动系统会发生泄漏、卡死等故障。

1.5对金属腐蚀性弱

制动系统中有很多更为精密的铸铁、铜、铝等金属零件与制动液直接接触,所以制动液对其腐蚀性应较弱,否则这些金属件会被锈蚀,而导致零件卡死,引发事故。

2 制动液的选用及特点

根据上述制动液的基本要求,建议选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ISO 4925-79标准DOT系列的制动液,如DOT3和DOT4。DOT5制动液虽然沸点较高,但DOT5是硅基制动液,会对橡胶件产生较强的腐蚀性,一般不推荐选用。

选用即DOT3和DOT4制动液都属于醇基制动液,具有较强的吸湿性,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其含水量将不断增大。水分增多不仅会使制动系统内的金属零件锈蚀,还造成制动液的粘度变大,影响制动液在管路中的流动,尤其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由于制动液流动阻力增大,会使制动变得迟缓,制动效能显著下降。另外,制动液中水分增多会改变制动沸点,水分越多,沸点越低,而沸点越低则制动系统越易发生气阻。实践表明,这两种制动液经过12个月的使用后,其含水量平均为2%。因此,建议每隔12个月更换一次制动液。

3 制动液的更换

更换制动液前,应检查系统中的全部管路及接头。如发现异常,应及时修理。其次考虑系统是否需要排除空气。更换制动液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