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防滑控制系统制动液的使用(下)

楼主:
(1)打开储液室盖,将新制动液注入储液室,使液面达最高液位标记(如图 1所示“〈”标记)处。

(2)如果制动系统刚进行过修理,或平时感觉到制动踏板发软、踏板行程过长,则应排除空气。排除空气应根据不同车型,严格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

(3)将点火开关置于点火位置,反复踩下和放松制动踏板,直到电动泵开始运转。

(4)待电动泵停止运转后,再检查储液室的液面。

(5)如储液室的液面过高(超过最高液位标记),先不要急于释放过多的制动液,而应重复第(3)、(4)步骤。重复数次,确认液位过高后再进行释放。

(6)如果储液室中的液面低于最高液位标记,则应向储液室补充新制动液,使液面达到最高标记处。要注意的是,补充加注制动液,切不可使液面超过最高液位标记,否则,制动液可能溢出储液室。

值得一提的是,平时应经常检查储液室的制动液位,发现过低应及时补充。防滑控制系统的电子控制装置,根据液位开关输入的信号对制动液液位进行监测。如果制动液位过低,防滑控制系统将自动关闭而不起作用。

网友:

顶一个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