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ABS系统的使用维护2

楼主:
4.检修车轮速度传感器时,应防止碰伤齿圈的轮齿和传感器头,不可将齿圈作为支点撬动,否则,将造成轮齿变形,致使车轮速度信号不正常,影响ABS系统的正常正作。

    五、正确选用制动液

    由于防抱死制动系统的工作速度较高(减压、保压、增压反复动作),在1秒内可达8-12次,因此它对制动液的要求更严格。一是沸点要高,低温流动性要好。二是腐蚀性要低,理化稳定性要好。另外,由于ABS系统具有结构复杂,管路较长等特点,所以装有ABS系统的汽车均应选用DOT3或DOT4醇基型制动液,不可使用普通的制动液。同时为保证制动可靠,一般使用12个月后更换一次相同规格的制动液。

    由于制动液对油漆的侵蚀能力较强,因此在检修液压部件和加注制动液时,应防止制动液溅污到油漆表面,使油漆失去光泽或变色。

    六、维护保养

    1.ABS系统工作可靠性好,电子控制器(ECU)故障率很低,并且不允许对其进行拆卸维修,因此,当ABS系统警告灯发亮而告知系统有故障时,应首先检查系统各导线插接器是否插牢,接触是否良好,不可盲目地乱拆乱卸。

    2.在对ABS系统进行维护时,要首先检查常规制动部件,如车轮轮毂轴承是否松旷,制动蹄衬片与制动毂间隙是否正常,制动盘磨损是否超过极限等。然后再对系统中的电子控制器(ECU)、车轮速度传感器、压力调节器等电器部件进行检查。

    3.应特别注意的是,ABS系统制动管路中的压力很高,因此,在对制动管路及与之相关的部件进行维护时,要首先释放ABS系统中蓄压器内的压力,以防高压制动液喷射伤人。

    七、正确认识ABS系统

    1.要正确了解ABS的作用与功能,不能认为装有ABS系统而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放松对制动安全方面的要求。

    2.ABS系统在工作过程中踏板会出现抖动现象,这属正常的现象。如果车上装备了ABS系统,制动时千万不要犹豫,踏制动踏板要一脚踏到底,利用其振抖做有效的闪避。

    3.ABS系统同样需要排放空气。在制动系统需要增压时,制动系中若有空气,必然要妨碍系统压力上升,造成反应速度降低,从而影响制动效果。

    4.汽车低速行驶时ABS系统不工作。因为低速制动时不会发生打滑现象,只有在车速达到一定高度,而且滑移率超过一定值时,ABS系统才起作用。因此在检修ABS系统时应注意车速问题。

网友:

是说刚才还完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