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知识

楼主:
[ip]

变压器是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

感应出电压(或电流)。变压器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

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一、分类

    按冷却方式分类:干式(自冷)变压器、油浸(自冷)变压器、氟化物(蒸发冷却)变压器。

    按防潮方式分类:开放式变压器、灌封式变压器、密封式变压器。

    按铁芯或线圈结构分类:芯式变压器(插片铁芯、C型铁芯、铁氧体铁芯)、壳式变压器(插片铁芯、C型铁芯、铁氧体铁芯)、

环型变压器、金属箔变压器。

    按电源相数分类:单相变压器、三相变压器、多相变压器。

    按用途分类:电源变压器、调压变压器、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脉冲变压器。

二、电源变压器的特性参数

    1、工作频率

    变压器铁芯损耗与频率关系很大,故应根据使用频率来设计和使用,这种频率称工作频率。

    2、额定功率

    在规定的频率和电压下,变压器能长期工作,而不超过规定温升的输出功率。

    3、额定电压

    指在变压器的线圈上所允许施加的电压,工作时不得大于规定值。

    4、电压比

    指变压器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的比值,有空载电压比和负载电压比的区别。

    5、空载电流

    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初级仍有一定的电流,这部分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空载电流由磁化电流(产生磁通)和铁损电流(由铁芯损

耗引起)组成。对于50Hz电源变压器而言,空载电流基本上等于磁化电流。

    6、空载损耗

    指变压器次级开路时,在初级测得功率损耗。主要损耗是铁芯损耗,其次是空载电流在初级线圈铜阻上产生的损耗(铜损),这

部分损耗很小。

    7、效率

    指次级功率P2与初级功率P1比值的百分比。通常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愈大,效率就愈高。

    8、绝缘电阻

    表示变压器各线圈之间、各线圈与铁芯之间的绝缘性能。绝缘电阻的高低与所使用的绝缘材料的性能、温度高低和潮湿程度有关。

三、音频变压器和高频变压器特性参数

    1、频率响应

    指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随工作频率变化的特性。

    2、通频带

    如果变压器在中间频率的输出电压为U0,当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保持不变)下降到0.707U0时的频率范围,称为变压器的通频带

B。

    3、初、次级阻抗比

    变压器初、次级接入适当的阻抗Ro和Ri,使变压器初、次级阻抗匹配,则Ro和Ri的比值称为初、次级阻抗比。在阻抗匹配的情况

下,变压器工作在最佳状态,传输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