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出滤波电感

楼主:
逆变器输出滤波电感
逆变输出滤波电感的设计首先需要根据控制确定其LC值,在此基础上再做设计。
一般来说,逆变滤波电感使用Iron Powder材料,或High Flux,Dura Flux材料,Ferrite也可以。一般应保证其铁损与铜损有一个比例,如0.2~0.4,之所以不用0.5(此时效率最高),是因为散热的问题。待会有空贴一篇用Iron powder作逆变电感的文章。
这样算!
500)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500; this.alt='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n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this.style.cursor='hand'}">
对于图1所示的半桥逆变电路,由于其输出为正弦波,按照电路原理,其在输出过零点时,SPWM波的占空比最高(0.5,不计死区时间),此时电感上的dB最高,ripple电流也最大,为:
Ippmax=Vi/(4fL) (1)
f为SPWM波频率,L为滤波电感量
相应的B值为:
Bpkmax=10e8*Vi/(8fAN) (2)
A为磁芯截面,N为匝数,单位为厘米克秒制,磁密单位为Gauss。将(1)式代入(2),可得
Bpkmax=10e8IppL/(2AN) (3)
当输出电压瞬时值不为零时,可经由Bus电压减输出电压而得出L上的电压,再按照占空比的频率可得每一个SPWM周期的Bpk,其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如下:
500)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500; this.alt='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n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this.style.cursor='hand'}">
Vo/Vi在图中最高比例为0.5,这只对输出峰值等于Bus电压的情况。在实际使用中,如果需要更高的输出精度,Bus还会降低,比值相应变小。同时也可以看出,输出电压越高,磁密变化越低。
上图可以帮助我们理想磁芯内的磁密变化,却并不利于直接计算损耗。下图给出了在不同输出电压峰值的情况下,平均损耗与最大损耗在不同材料下的比值。当然,损耗最大发生在输出为零的情况。
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
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500)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500; this.alt='这是一张缩略图,点击可放大。\n按住CTRL,滚动鼠标滚轮可自由缩放';this.style.cursor='hand'}" resized="true">
在实际设计时,只需知道输出电压峰值及Bus电压大小。按式(2)或(3)再经由Steinmetz公式Pmax=k*Bpkmax**n*f**m就可知Pmax,从而可知Pave,也就是您所设计电感的铁损。
至于铜损,相信再简单不过了,按输出电流有效值乘L的DC电阻就可以了。ripple就不必考虑了,太麻烦。如果频率够高,有涡流的话,再乘一个系数。倒是温度系数不得不考虑。
下面给出一些材料的n值,方便查找曲线
Micrometals
-2:2.27    -8:2.29    -14:2.20    -18:2.26    -26:2.14    -30:2.05
-34:2.08   -35:2.00   -38:2.13    -40:2.12    -45:2.11    -52:2.13
其它材料,厂商都有提供n值,或者其它类似参数,到时拜托再算一下。

还有一点,通过控制理论和上述方法算出的最优解未必符合,自已取舍了。

网友:
楼主资料不错,要顶一下。

网友:
资料不错,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啊。顶一个

网友: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啊。顶一个

网友:
学到东东了

网友:
好东西,有些看不懂,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