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新产品撷英

楼主:
崇贸科技推出全新PFC控制芯片,PWM+MOS二合一IC亦正在研发

崇贸科技新发布的功因校正(PFC)控制芯片系列主要应用于LCD TV、电子安定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等领域,包括SG6931、SG6902以及SG6961。SG6931是一款适用于顺向式(Forward)架构的PFC/PWM组合芯片,SG6902则是为了返驰式(Flyabck)架构而设计的PFC/PWM组合芯片,此两类组合芯片产品,高度整合PFC及PWM组件为一独立组件,针对150W以上高功率的电源转换器在连续导通模式(CCM)下的电流转换操作而设计。另一款精简型PFC控制芯片SG6961则具有极佳功因及总谐波表现,用于临界电流模式下之电流转换操作,适用于70~200W的电源转换。

该公司还透露,将面向用于所有低端、中端和高端便携产品的充电器/适配器,推出两种新品线,分别是:SGB1xx系列,CC/CV±5%,面向5W充电器市场;SGP3xx系列,CV±10%,用于取代3W以下的线性充电器。最终,该公司将把上述初级端控制PWM IC与MOS集成在一起,且正在开发PWM/MOS二合一IC,分别是:EZ1xx系列(SGP1xx PWM+MOS);EZ3xx系列(SGP3xx PWM+MOS)。

圣邦推出300mA低功耗、低压差LDO

圣邦微电子(SGMC)推出SG2011系列低功耗、低压差CMOS线性稳压器,输出电流为300mA,具有热过载保护,输出电流限制,预置输出电压(精度为±1.8%)。该器件面向于移动电话、数码照相机、MP3、MP4、USB2.0、调制解调器、PC、手持设备、电子词典、便携式电池供电设备等应用。

据介绍,SG2011系列LDO的输入电压为2.5V~5.5V;具有多种输出电压:固定输出1.5V、1.8V、2.5V、2.8V、3.0V、3.3V和3.6V;输出为300mA时压差为210mV;零负载时电源电流为80μA;输出300mA电流时电源电流为110μA。

SG2011是无公害无铅环保产品,温度范围达到延长工业标准–40℃到+125℃,并采用SOT23-3、SOT89-3和SOT89-3(L-type)的小封装。

飞思卡尔电源管理IC为通信处理器提供即插即用

飞思卡尔推出第三代QUICCsupply电源管理IC,以支持其PowerQUICC通信处理器。MC34703在一个小尺寸的封装内集成了系统电源功能,使它成为电信和联网应用的PowerQUICC III和其它通信处理器中使用的多合一即插即用型产品。

利用飞思卡尔专有的SMARTMOS程序制造的QUICCsupply IC包括一些关键功能,如电源排序、电压极限、系统保护、可编程输出、复位和看门狗(Watchdog)功能。MC34703双输出电源IC配备有10A的同步降压转换器,带有集成的高电流low-Rds(on)和LDO控制器,可以与选择的外部MOSFET协同运行。

据称,对从电信和网络卡到工业控制器领域的各种应用来说,MC34703创新的逻辑及电源集成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外部组件的需求,从而把所需的主板空间最高减少50%,支持的交换速度可达400kHz。

MC34703的技术特点包括:较大的输入电压范围(2.8V到13.5V),同步降压稳压器输出电流达10A,集成电源MOSFET,LDO控制器输出达2A(适用于I/O和总线),可调节的交换频率(200kHz到400kHz),可选择的电源排序,I2C电压极限和可编程的看门狗定时器,可调节的转换率,带有可调节延迟定时器的Power-ON复位,平稳启动,适用于两种输出。此外,该IC内置低电压、过电流和过热保护电路,并采用33引线PQFN小封装,符合RoHS指令。

ST高度集成电源管理芯片延长便携多媒体系统的电池使用寿命

意法半导体(ST)发布一个小型单片电源管理器件STw4810,新产品可用于包括ST的STn881x Nomadik处理器在内的任何便携产品的多媒体应用处理引擎。除多个DC/DC变流器和可编程稳压器外,STw4810还集成了一个完整的USB-OTG模块和主流的存储卡接口,以及处理器电源监控和复位监控组件。

因为高度集成的电源管理功能,以及对多媒体产品的基本支持,STw4810能最大限度降低组件成本和电路板面积,简化印刷电路板的设计。新芯片在一个极小的4.6×4.6mm VFBGA84或6×6mm TFBGA84封装内整合了各种模拟和混合信号功能。只需几个外部组件,就能在APE产品内执行主要的能源管理功能。

STw4810的两个独立的DC/DC降压转换器在600mA下能为核心电源提供1V到1.5V电压,在600mA下能够为I/O功能和通用功能提供1.8V的电压。三个低压降可编程稳压器给辅助设备和外设接口供电。

Power Integrations的PeakSwitch系列功率转换IC适合打印机等应用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新推出的PeakSwitch系列产品是用于峰值与连续工作功率之比很高的电源的第一个含有开关转换器的单片集成电路。该产品中有一个700V的MOSFET晶体管,与低电压控制电路和安全电路一起集成在一块芯片上。PeakSwitch使用通/断控制方案以及Power Integrations的EcoSmart技术,在负载电流很大和很小时,效率仍很高。

该公司表示,对于峰值功率高于平均连续功率三倍的任何电源,PeakSwitch完全适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打印机。打印机在打印时需要启动送纸电动机,需要增大功率。在打印开始后,纸张开始移动,需要的功率小得多。一个典型的喷墨打印机在打印时需要的连续功率为30W,在启动送纸电动机时在短时间里需要的功率会高达80W。

此外,Power Integrations指出,PeakSwitch在频率高达277kHz时提供峰值功率,满足了负载的要求。对于连续负载,实际的开关频率会自动地下降到较低的数值,在空载时低于1kHz。

在过去,为了满足峰值功率的需要,电源的“设计余量很大”,就像电信网络,设计时要考虑到短时间的高峰通讯量。在大部分时间里,“过剩”的容量并没有使用。使用PeakSwitch时,可以按照连续工作功率来设计电源,在需要时,暂时地扩大电源的供电能力。用这个办法,可以使用较小的磁性组件,因而电源的成本较低。

擎力科技采用同步整流技术提高电源效率

随着电子设备逐渐朝向低电压、大电流应用方向发展,电源管理市场从采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次级整流转向采用MOSFET的同步整流技术的趋势已愈来愈明显。

擎力科技在电源管理方面拥有美国专利的同步整流技术,提升了AC/DC的电源管理性能。该公司以“预测式”同步整流专利技术为核心,使用其同歩整流IC(SP6002、SP6003、SP6003A、SP6013),搭配超低阻抗的沟槽(Trench)MOSFET,取代传统AC/DC的二次侧肖特基二极管。这种方案可以避免因肖特基二极管的曲线式启动电压所累积的热能与反应时间。

SP6002(顺向式)与SP6003(返驰式)搭配Trench MOSFET所产生的整流效果,是以线性式的电压启动整流功能,整流切换的反应速度可极快降低开关损耗,且搭配Trench MOSFET的超低阻抗,可减少AD/DC工作时的传导损耗。此外,擎力科技的Timing(dV/dt)波形斜率追迹功能可有效侦测AC/DC二次测噪声波形,进而避免噪声对电源转换的不正常影响。

电盛兰达推出第5代开关电源产品

电盛兰达(Densei-Lambda)宣布推出第五代开关电源产品,以满足业界对环保(符合欧盟RoHS指令)、小型化、高效化开关电源产品的需求。该公司此次推出4个系列电源新产品、新机型,包括两款第五代新产品——AC/DC标准开关电源HWS系列和CC-E系列DC/DC转换器;以1U尺寸实现1500W功率的小型大容量CVCC可变电源Genesys系列;以及强调性价比的AC/DC封装型电源SWS系列。

其中,HWS系列是一种输出容量15-1500W,输出电压3.3-48V的高效小型产品。与旧型产品相比,在确保同等输出功率的同时减小了50%的体积。该系列阵容丰富,有封装型、无封装型、遥控型等选择,应用包括工厂自动化设备控制器、半导体制造/检查设备、医疗设备、电力设备及各种显示设备。CC-E系列是一种小型、轻量、对应RoHS指令的DC/DC转换器产品,不使用钽电容及电解电容,全系列内藏遥控机能对应DIP和SMD装配方法,输出电压高精度(±3%)。

IR智能整流IC有助MOSFET温度下降10度

国际整流器公司(IR)推出的IR1167智能整流IC适用于笔记本电脑、迷你PC、液晶和等离子电视、游戏机及其它数字计算和家庭娱乐系统中的AC/DC电源转换器应用。该器件不仅能简化设计,还能提升大功率回扫和共振半桥转换电路中的次级同步整流(SR)效率,使设计更小巧,散热效果更佳。

在100-300W的回扫电路中,传统的变压器控制电路既复杂又笨重,还浪费能量,因为SR MOSFET的极性转换感应需要很高的反向电流。相比之下,IR智能整流IC凭借新的技术标准和直接感测SR MOSFET的电压门限值,可实现快速准确的控制,使功耗降至最低。IR1167能提升1%的整体系统效率,减少MOSFET温升达10度,并使得电路元件数减少为过去的1/4。

IR1167采用IR专有的HVIC技术,能够与各种MOSFET栅极兼容,还可以直接连接IR各种30-200V的SR MOSFET。在与具有优化导通电阻及栅极电荷特性的IR MOSFET产品共同使用时,IR1167智能整流IC的优势将更加突出,具有这些特性的产品有:IRF7853、IRFB4110和IRFB4227等。这些优化的MOSFET能与IR1167智能整流IC融合在一起,成为“整体芯片组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SR电路的效率和功率密度。

由于IR1167能脱离主控独立运行,它适用于多种开关模式变压器和电容输出滤波器应用。与初级部分独立,意味着IR1167在低功率的“跳频模式”下运作,使产品符合“待机功率小于1W”以及加州能源委员会的80Plus规定。

泰科DC/DC转换器9.6V条件下效率可达96%

泰科电子(Tyco Electronics)的系列DC/DC转换器EUK240输出功率达240W,采用1/8砖封装。该产品支持5:1固定比例输出的中间总线架构应用。EUK240电源模块是隔离的DC/DC转换器,输入电压范围在36-60Vdc之间,提供单一固定比例的输出电压。该器件最大输出电流达34A,在全部输入范围内均可输出240W的功率。该模块的输入与输出间完全隔离,允许多极性配置和接地连接,其内置的滤波器可减少外围元件数量。

EUK240可在55℃、1m/s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240W功率,9.6V时效率达96%,是采用负载点转换器IBA应用的解决方案。此外该模块还具有远程开/关逻辑、低输出纹波噪声、过热保护、输出过流/过压保护以及输出电压调节等功能,故障关断后可进入自动重启保护模式和基本隔离状态。

昂宝电子PWM控制芯片用于DC/DC开关电源

昂宝电子推出高集成度、高功能的PWM控制芯片OB2268/2269。此芯片应用于DC/DC交换式电源供应器,采用DIP8、SOP8的封装形式,内含昂宝的多项专利技术,使得系统设计更容易符合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IEA)、能源之星(Energy start)和蓝色天使(Blue Angel)建议的各项具体要求。

OB2268/2269系列产品采用BiCMOS工艺,具有低启动电流(5uA)、工作电流低(<3mA=和各项绿色环保要求,并可提供通过认证的昂宝电子SGS报告。其主要特点集中表现在:1. 高集成特性可使外部零件减至最少,并降低电源设计的复杂度,进而缩短产品开发时间;2. 空载及轻载均符合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能源之星和蓝色天使建议的各项具体要求;3. 超低杂音;4. 内置前沿消隐电路;5. 有过电压和过温度保护功能;6. 有欠压保护功能(UVLO);7. 有输出超载保护功能(OLP);8. 置OCP补偿模块,优越的OCP特性;9. B2269具有频率抖动功能,改善系统的EMI特性。该产品可使用于各种开关电源、大功率电源转换器(30-150w)及其它的一些高端应用,常见的包括LCD显示器、LCD TV电源、DVD电源、N/B适配器、PC/TV/机顶盒电源、充电器、通信电源等。

国半推出可保持1%电压反馈准确度的同步降压控制器

国家半导体公司宣布该公司LM274x系列同步降压控制器又再添加四个新型号,其中包括可在广阔工业温度范围内保持1%电压反馈准确度的LM2747电压模式PWM同步降压控制器。这四款新推出的控制器都可为ASIC、DSP及FPGA等核心提供稳压供电,而且准确度极高。此外,这几款控制器芯片也可支持高频操作,有助缩小电源系统的体积。

LM2747芯片适用于-40℃至+125℃的广阔工业温度范围,且保证这个范围内的电压反馈准确度可达1%,对于操作电压低于1V的核心来说,这个准确度尤其重要。此外,这款芯片的最短导通时间至只有40ns,因此以1MHz开关频率操作时,可以利用12V供电电压提供0.6V的输出。LM2747芯片其它的功能包括预先偏压负载启动、兼具跟踪功能的软启动、可确保顺序供电的高精度允许功能以及外置时钟同步功能,后者的作用是避免外置时钟轻易与其它供电系统及负载极为灵敏的电路产生相互影响。

LM2746控制器的功能及优点基本上与LM2747相同,但LM2746没有预先偏压负载启动功能或外置时钟同步功能。LM2745控制器的功能及优点基本上与LM2747相同,但LM2745在同样的广阔温度范围内其电压反馈准确度为1.5%。LM2748控制器的准确度与LM2745相同,但LM2748没有外置时钟同步功能。

Zetex新型电流监视器在恶劣环境下仍能精确测量电流

Zetex的新型ZXCT1011电流监视器可在-40℃-125℃的范围内对直流电流进行精确的测量。据介绍,这款新型集成电路是特别为感应高端电流而设计的,能避免接地平面受到任何破坏。

这款5引脚ZXCT1011器件易于使用,而且无需太多的外置元件。它能测量低值感应电阻器两端的电压,然后通过外置分流电阻器转换为一定比例的输出电流。该电流再经输出电阻器定位,产生精度为1%的接地参考输出电压。

ZXCT1011电流监视器的最大感应电压为500mV,带宽为1.5兆赫,可以提供实时而准确的电源或负载电流监控,其负载电流跨度广泛,从几微安到数百安培。该器件的输入电压为2.5V到20V,具有耐受电路瞬变的能力,因此可以满足汽车、电信和工业控制等各种要求苛刻的应用。

ZXCT1011采用微型SOT23-5封装,典型工作电流为4μA,适用于以电池供电便携设备的设计。

美信电源IC能为LCD面板进行多路供电

美信(Maxim)的MAX8728电源供电IC能为电视和显示器中的TFT LCD面板进行多路供电。该芯片包括了降压和升压稳压器、正负电荷泵和一个双模式逻辑受控高压开关控制模块。

MAX8728能提供3.3V逻辑、13.5V源驱动、28V正栅极驱动和-6V负栅极电源,针对12V电源供电的LCD TV面板和LCD显示器进行了优化。MAX8728的升压和降压稳压器具有内部功率MOSFET,且其工作在高频模式下,因而可使用小电感和电容。这两个开关稳压器均采用了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架构,可实现快速负载瞬时响应,并便于实现补偿。

该产品的正负电荷泵稳压器可通过外部电阻性分压器进行调节。其开关控制模块可用于控制正TFT栅极驱动电压。其软启动功能可限制启动时的冲击电流,为实现内部开关而集成的限流功能元件和输出故障关闭功能可保护芯片出现故障状态。MAX8728还提供了可调功率时序功能。

凌特新款稳压充电泵LTC3240可用于便携产品电源管理

采用2×2mmDFN封装的稳压通用降压-升压型充电泵LTC3240-2.5/3.3具有1.8-5.5V的宽输入范围,能输出高达150mA的电流。当输入电压超过输出电压时,该器件以低压差稳压器(LDO)模式工作。如果输入电压下降至与输出电压相差100mV时,该器件自动切换到升压模式。就轻负载而言,该器件以高效率、低功率的突发模式(Burst Mode)工作,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为较高负载升压时,LTC3240自动切换到低噪声恒定频率工作模式。已获得专利的恒定频率架构同时具有低输入和低输出纹波,1.2MHz的高开关频率允许使用纤巧外部陶瓷电容器,缩小了解决方案尺寸并降低了成本。除了扁平(0.75)2×2mm DFN封装,LTC3240所需外部器件很少,只有一个浮动电容器和两个旁路电容器,这使得该器件可为空间受限的应用组成极为紧凑的解决方案。其它特点包括防止启动时出现过大浪涌电流的软启动、停机时输出断接、限流和热停机电路。

LTC3240具有稳压的输出,适用于多种应用,如数码相机、PDA、媒体播放器、测量仪器和蜂窝电话。其低纹波性能使其非常适用于对可变频率工作敏感的应用,如音频和射频电源以及薄型PC和I/O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