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六度理论和SNS的实践者们(转帖)

楼主:
六度分割是这样的理论:所谓六度分割理论是指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stanley milgram提出的,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分割。简单来说,六度分割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两个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最多需要六个人(包括这两个人在内),无论这两个人是否认识,生活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之间只有六度分割。

第一次听说六度理论的时候大约在一年以前,听说后没有多久,就参加了朋友火炬的“六度买车票实验”,实验的方法是我们把MSN名字改为原名+“请朋友们都把名字包含着句话:"求购19,20日北京到南宁t5车次卧铺2张,请联系139110xxxxx")”,开始的时候速度很慢,只有我们几个人改了名字,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改了名字,最后一天过后,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结果非常接近。这个实验让我们体会到了六度的力量。

后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SNS网站,他们的旗号都是遵循六度的原则,开始都让我们很兴奋,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几乎实验了能看到的所有的SNS网站,然而最后我们都离开了这些网站。他们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便捷和好处。这让我一再反思六度理论。

再后来,在365kit上线之后,我很久没见的朋友LLF非常兴奋的认为365kit是实现六度思想的一个很好的载体,我们在msn上面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发现大家有很多不太相同的看法,于是相约在七夕之夜,边吃边聊。长谈之后,LLF接受了我的很多观点,并说收益匪浅。然而在我看来,他对我启发也良多,尤其是那天我们说过的东西,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串连在一起的东西,我们的长谈让我思维中很多零碎的东西变得更加条理化,所以这篇文章很大一部份要归功于他。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在说明六度是错误的理论,而是在讨论,在我们的SNS实践中,六度是不是完整的可以作为指导的思想。我的看法是六度作为SNS的指导原则,并不足够,还有很多残缺,这些残缺会给我们的SNS实践带来失败的结果。

1、残缺的六度

六度虽然是个社会学的理论,但是实际上它更像一个数学理论,很多人说六度和四色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我看来,六度理论很好的阐述了在一个网状结构(我们的人类社会)下,不同节点之间的联系和连接关系,然而它并不完整,并不足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1)关系的强弱——权值问题
首先六度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但是没有对这种联系作定量分析。我们一生可能会认识千百人,他们有的对我极其重要,有的对我无足轻重,我们联系的建立的原因和方法也是千差万别,有父母亲属这类生而固有的联系,也有因为地理位置接近发展出来的,如邻里关系,还有因为共同学习生活而发展出来的同学、同事关系。六度理论中只把他们统统归结于联系,没有强弱之分。在网状结构里面,人与人的关系,需要加权处理,在这里,六度是残缺的。

(2)到达和建立联系的区别——目的和结果问题
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就设计了一个连锁信件实验。他将一套连锁信件随机发送给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160个人,信中放了一个波士顿股票经纪人的名字,信中要求每个收信人将这套信寄给自己认为是比较接近那个股票经纪人的朋友。朋友收信后照此办理。最终,大部分信在经过五、六个步骤后都抵达了该股票经纪人。六度分割(也叫“六度空间”)的概念由此而来。这个故事很多六度的爱好者都知道,并奉为圣经。但是我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和我们现在流行的SNS网站的理念的重要查别。在这个故事里面,信到达了波士顿股票经纪人手里面没错,但是请注意整个过程中,每个人的朋友关系都没有发生改变。对,这点很重要,这个故事里面传递的信息,而我们现在看到的SNS网站希望在用户之间传递的是什么呢?是联系方式是朋友关系。
说到这里想提一下前面提到的火炬的买车票的实验,在那个实验里面,传递的实际上也是信息,而不是朋友关系。

(3)传递的成本和激励——阻尼问题
在Stanley Milgram的实验和火炬的实验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花费,或者说看起来成本为0。但是是不是真的成本为0呢?每个人传递一下信件花费极低,改下msn名字更是没有成本,然而那些人肯这么做,其实是看着朋友的面子上,所以这里花费的成本实际是什么呢?是中国人说的人情债,所谓的关系成本。没有人喜欢一个整天都要人帮忙这帮忙那的人,人情债和金钱债一样,背了就一定要还,这就是传递中的成本问题。火炬的火车实验后,我们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急需车票,可以请朋友们改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能不能天天都用这种方法来找人帮忙呢?今天买车票,明天买球票,也许一次两次可以,次数多了,朋友们肯定会觉得厌烦,甚至放弃你这个朋友。

Gmail的邀请方式直至今日仍被很多人称颂,刚刚出现的时候,一个邀请甚至可以卖到60美金。很多人惊呼这是最伟大的营销。然而,到了今天,很多人的邀请已经变得无法送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Gmail是稀缺物品,所以价值高昂,加上Gmail带有Google的强势品牌和高度用户认同感,所以就更加被追捧,拥有Gmail成了荣誉的象征。这是这种荣誉成为了Gmail邀请在六度网络中疯狂传播的激励。然而随着Gmail的高度普及,这种荣誉感逐步下降,最终降低了激励,从来使传播陷入了停滞状态。

阻尼是好还是坏?没有阻尼我们可以给任何人发送信息,每个SNS网站都在宣扬你只需要六度就可以认识克林顿可以认识盖茨,但是有几个人真的去认识他们了?是因为他们不值得认识么?不是,是因为联系虽然看起来只有六度,然而每度的阻尼都有可能都是无法跨越的。但是你不要悲观,如果没有阻尼也许你会更加不爽!LLF算过“举例来说吧。假设每个人有30个朋友,信息经过六度是30的6次方 =729000000,数量足够到达一个能够覆盖所有可能的人的级别。”,如果六度的连接没有任何的阻尼,估计我们每天收到的来自六度好友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让我们的脑袋爆炸。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个身份越高的人,越有名的人他就会有越多的好友,于是他也就越不想随便拓展自己的关系圈子,因为他们往往不胜其扰。前些日子的600演艺名人联系方式泄露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我们作为社会一分子都和这600名人有着六度的联系,然而某天因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公开,他们和我们的联系立刻被扁平化变成了一度。一瞬间,阻尼消失了,你可以随便打电话给那英、田震了,你不是想跟冯小刚聊电影么?你现在可以打电话了。但是,我们只能说结果这成了一场灾难,很多名人诉苦,说很多人打电话到他们的家里,说了句“你是XXX么?我很喜欢你!”然后就挂了电话。很多人不堪其扰停了机,甚至换了号。

这场灾难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很有趣的一点在于此,一旦这些名人和大众的关系扁平化后(六度变成一度),他们对大众的价值也开始流失,大众们只能打电话过去,问一声,然后炫耀自己给明星打过电话,仅此而已。这个巨大的扁平化工程并没有扩展追星族们的朋友圈子,他们仍旧离那些明星很远……

(4)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的假设——关系的方向和传递问题
 SNS网站最爱说的一句话也许就是“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然而那天我跟LLF在Msn聊天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我认识的某A的朋友某B是我非常反感的一个家伙,而且我的朋友里面还有个人某C对那个家伙某B更加痛恨。所以在现在的SNS服务里面我是不敢把某A和某C同时引入的,因为他们同时引入后,很可能的结果是某B和某C建立联系后,开始吵架。

2年前,我创办了Mop天津联盟,开始的时候是蜜月,那时候认识的朋友很多至今还是我很好的朋友,虽然我已经离开天津良久了。然而随着联盟的扩大,每次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我们发现小圈子一旦扩大,人数一多,里面就会出现矛盾。不管我们怎么去努力调和,总是有些人会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圈子分化成多个小圈子,然后各自相安无事,然后小圈子扩大,又开始混乱,然后再分裂。这个过程我亲身经历,感受颇深。

和六度经常提起的还有一个150人原则,这个原则说从人的精力来看,很难管理超过150人的关系。其实我相信这里也是因为好友扁平化的保存在一度空间内过多,容易造成矛盾。150人原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为什么会呈现树状体系或着说金子塔结构(树状和网状是观察点的区别,树可以看作网的特殊形式,网可以看作包含了树。),这是我一直想聊的一个问题,但是一直觉得想得还不够深入,所以这里就不细说了。

我们把友善关系当作正向,那么敌对关系就是负向。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的假设是一种幻想,同时和某人有正向关系的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可能是负向的,朋友关系是不能简单传递的。

文章已经很长了,但是我在这里没有想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只是跟大家聊聊我对六度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启发,也希望大家的意见能给我启示,后面有时间也许会聊聊我对现有SNS服务的看法,最近总是很忙,呵呵。

网友:

残缺的六度理论和SNS实践者们,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有些意思,今天以这篇文章为基础作些探讨。 tinyfool 提出4个典型的问题:权值问题、目的和结果问题、阻尼问题、关系的方向和传递问题,这几个问题对于探讨SNS很有帮助,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并不是六度的问题,而是SNS中服务的问题。 要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先要对六度理论作些简单的探讨。 什么是六度? 维基百科 的 六度分隔理论 有些解释。 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1967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Stanley Milgram(1933-1984)想要描绘一个连结人与社区的人际连系网。做过一次连锁信实验,结果发现了“六度分隔”现象。简单地说:“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六度分隔”说明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弱纽带”,但是却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有很多人在找工作时会体会到这种弱纽带的效果。通过弱纽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相近”。 接下来 维基百科 给出了一个数学解释: 若每个人平均认识260人,其六度就是2606 =1,188,137,600,000。消除一些节点重复,那也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人口若干多多倍。 六度分割理论或者说六度理论实际上描述了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建立联系的复杂度,数学公式说明,建立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只需要六次,或者说只需要惊动六个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妨看个例子,如果你想在一个六十人的班级里面找一个你要找的同学,需要多少次?限制条件,你只能问学生“你是某某吗”。根据算法相关知识,我们要找到这个学生最多需要六十步(惊动六十个人),最少要一步,如果查找是随机的,平均复杂度是60/2=30。 现在假定你可以问你查询到的学生,而且学生互相认识,通过这个学生可以得到下一个学生的信息,那么你需要几步找到你要找的同学?答案也先显而易见,最多要两步,最少要一步,平均复杂度(59*2+1*1)/60约等于2。 如果你刚从外星球来地球,通过一个地球人就能找到另一个地球人,你需要几次能找到你要的人,答案是2次,如果你是地球人呢,答案就变成1次。 六度理论在于阐述,看似数量庞大的人群,建立两个人之间联系的代价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和人群的数量一样大。通过分析发现,六度包含有如下几个信息。 A.数量大的人群,通过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可以通过比较少的步骤获得人与人之间的(间接)联系。 B.即便人的联系宽度(一个人能够联系其他人的数量)很小,通过间接方式来建立任意两个人联系的代价也会远远小于直接寻找每个人,复杂度为n=log(N)/log(W),其中n表示复杂度,N表示人的总数,W表示每个人的联系宽度。 C.一个人的直接联系宽度总是有限的,扩展联系宽度可以也需要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而且效果明显,因为只要6次,你就可以联系所有人。 六度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证明地球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少于或者等于六次来联系,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荒山野人恐怕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六度只是提供了一个模型,来处理人们之间联系复杂度。 说到这里,应该说出我的目的了,六度理论是干什么用的?六度理论为在人群中建立任意两个人的联系提供了数学模型,一个人通过N和W的如何最小,达到联系最多n人的目的。 Tinyfool提到的权值问题、目的和结果问题、阻尼问题、关系的方向和传递问题,是否适合放到六度理论来研究呢? 我的看法是不适合,至少不适合全部放在六度中研究,六度本身是为建立联系提供模型的,只关注抽象的人与人的联系或者关联,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联系,如果把六度放在一般联系的位置,能够得到清晰的定位,作为一个基本理论也能够自成体系。如果把权值等问题混入进来,就会使六度理论需要和具体的领域相关联,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结论。 如果以SNS来作说明,六度实际上解释了SN,即网络关系,其他的问题属于最后一个S--服务,或者说网络关系承载的价值。 这么说,并非在意让大家都接受我的六度分界线,是想给目前六度相关的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一种有可能更明晰的思路,正如研究物理、化学,有人可能把这些放在一起作为自然科学来研究,还有人会把物理分成原子物理、相对论物理等来研究,研究方法不同在于探讨有效性,进一步统一研究方法在于大家形成共同的知识体系。 下面我进一步来说说,为什么这几个问题不适合放到六度中来研究,是不适合,不是不对。 权值问题是否适合归到六度之中呢?tinyfool说“六度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但是没有对这种联系作定量分析”,确实如此,实际的使用中,需要对六度的关系进行加权处理,只是这种加权与具体的使用环境密切相关,而且很多情况下不能用数量描述,权值方法恐怕难以形成一般性的方法。 退一步讲,假如权值能够计算,也未必适合放在六度中,权值说到底是对联系进行衡量,衡量标准是针对六度上面的服务而不是联系本身,服务是多样的,把与服务密切相关的东西放到六度中,必然会显得冗杂,并不合适。 在接下来的“目的和结果问题”讨论中,tinyfool讲了一个给股票经纪人传递信封的故事,最终通过5、6步,信是送到了,但并没有改变关系。正如tinyfool得出的结论,确实在这个关系网上传递的是信息,而不是关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六度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关系才使得信息得以顺利传递,这也是六度的价值。这个故事同时还说明,六度关系和六度关系上面承载的服务是相对独立的。 另外,这个传递实际上也可以达到传递“关系”的目的,比如设计一种“创建关系”的服务。例如:发信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在信中注明,让股票经纪人通过传信路径返回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这个服务完成,可以得到从心理学家到股票经纪人的一度关系。通过现存的关系设计特殊的服务来创建新关系,也是建立关系的一种常见途径。同样也可以设计一种特殊的服务,它用来解除关系。 六度的目的不是让你仅仅为了建立联系而把所有的1度以外的n度联系变成1度联系,相反,正是由于人的联系宽度有限的这一属性,六度提供非1度的人际交流模式来解决这个交际瓶颈。150问题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呼应。换句话说,创建关系(可以不严格的理解为tinyfool说的关系传递)并不是关系的唯一目的,也不是重要目的,在关系上面构筑服务才是重要目的。 如果把创建关系看成一种特殊的服务,所谓关系传递中的种种悖论就可迎刃而解,如:朋友的朋友是敌人的情况,而且这里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正是因为朋友的朋友是敌人,所以你不便于(不是“不能”)和他建立一度关系,相反,利用非1度的2度关系,通过你的朋友,你的敌人还可以为你服务,这才是六度的魅力。这是不是也说明六度的目的并不是把关系都变成一度呢? 阻尼问题实际上也是关系承载的服务问题,不再多说,对于“如果六度的连接没有任何的阻尼,估计我们每天收到的来自六度好友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让我们的脑袋爆炸”的说法,正好说明,人的联系宽度是有限的,人们需要利用好六度理论的N和W来组织自己的网络。 如果区分了关系和关系之上承载的服务,关系的方向和传递问题就不难理解,圈子不断扩大,而后破裂的不断重复变化过程是关系通过“创建关系”、“删除关系”服务的不断发展过程。 tinyfool 问“六度是不是完整的可以作为指导的思想”?并说“六度作为SNS的指导原则,并不足够,还有很多残缺,这些残缺会给我们的SNS实践带来失败的结果”。我的解释是,六度理论并不残缺,残缺的是SNS实践。